能不能不用DS1302做一个1602的液晶显示的时钟电路

楼主(2017-06-09):
最近看了很多时钟电路,大部分都采用了DS1302时钟芯片,想要一个不采用DS1302时钟芯片做的基于AT89C52的用LCD1602显示的时钟电路的仿真和程序呀,想研究一下~
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但会比较麻烦啊 你用计数器做一个1s中断 每60个1s就是1分钟 以此类推 再存进去当前日期 满小时就加一天 然后再算月 够30或31加月 再算平润年 只要数值算出来 显示根本不是事啊

这么干纯学习还行 真干点什么太累了 还不如几块钱买个1302得了 呵呵

网友B:
/*-----------------------------------------------
  名称:定时器时钟数码管显示
  内容:定时器时钟数码管显示,时间和日期切换显示 按下按键,调节时间
        时间格式xx-xx-xx 时分秒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KeyPort P3 //定义按键端口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hour,minute,second;//定义时分秒

bit UpdateTime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us级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延时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Scan();
switch(num)
  {
               case 1:hour++;if(hour==24)hour=0;     //正常时间 小时 加1
             break;
                case 2:hour--;if(hour==255)hour=23;   //正常时间 小时减1
                 break;
                case 3:minute++;if(minute==60)minute=0;     //分钟加1
                 break;
                case 4:minute--;if(minute==255)minute=59;   //分钟减1
                 break;
                default:break;
  }
if(UpdateTimeFlag==1)
{
  UpdateTimeFlag=0;

TempData[0]=dofly_DuanMa[hour/10]; //时                        //数据的转换,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TempData[1]=dofly_DuanMa[hour%10];
TempData[2]=0x40;                                                            //加入"-"
TempData[3]=dofly_DuanMa[minute/10];//分
TempData[4]=dofly_DuanMa[minute%10];
TempData[5]=0x40;
TempData[6]=dofly_DuanMa[second/10];//秒
TempData[7]=dofly_DuanMa[second%10];

  }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i;
TH0=(65536-2000)/256;//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i++;
if(i==10)          //20ms更新一次
    {
        i=0;
        UpdateTimeFlag=1; //更新时间志位置1
        }
num++;
if(num==500)        //大致1s
   {
    num=0;
        second++;
        if(second==60)  //秒到60,分钟加1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分钟到60,小时加1
            {
                 minute=0;
                 hour++;
                 if(hour==24)//小时到24,回零
                   hour=0;
                }
         }

  }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if(KeyPort!=0xff)
   {
    DelayMs(10);
    if(KeyPort!=0xff)
           {
            keyvalue=KeyPort;
            while(KeyPort!=0xff);
                switch(keyvalue)
                {
                 case 0xfe:return 1;break;
                 case 0xfd:return 2;break;
                 case 0xfb:return 3;break;
                 case 0xf7:return 4;break;
                 case 0xef:return 5;break;
                 case 0xdf:return 6;break;
                 case 0xbf:return 7;break;
                 case 0x7f:return 8;break;
                 default:return 0;break;
                }
          }
   }
   return 0;
}

这是定时器的时钟程序,显示部分可以自己改。

网友C:
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就能做到,只是没有 DS1302 的断电时间保持功能

网友D:
就是利用定时器设计一个时钟,只是精度没有DS1302时钟芯片高

网友E:
可以呀,但是那样的话,单片机一断电,就会复位了,之后时间就不准了

网友F:
实时时钟是单片机控制系统的常见课题。若采用单片机片内定时/计数器,一方面需要占用宝贵的硬件资源;另一方面,停电、关机等因素又使得计时不连续,复位时需要重新初始化和校时。采用外接实时时钟芯片,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DS1302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时钟芯片。

网友F: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G:
我前两天就用定时器做了一个

网友H:
已有单片机时,再用时钟芯片,一般来说就是浪费,除非有极其特殊的需求。

网友I:
其实不管用外部时钟芯片还是直接单片机定时,精度都难保证的。一个是晶振我们无法保证就精准,但是外部时钟芯片,可以在掉电后保持时钟继续运行。

网友J:
你可以用定时器做,麻烦了点,只是没有ds1302精准,而且1302做的话断电后上电复位还能保持时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