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9012三极管驱动led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2017-06-09):
如图,9012三极管基极接单片机io口,低电平可以点亮所有led吗?要接限流电阻吗?不接可以吗?

网友A:
控制端低电平时,9012饱和导通,LED亮。

网友B:
理论上,应该是9012饱和导通,LED亮。

但是实际上 你是16个Led 并联,要看VCC是多少,一般10ma-20ma一个led,16个就是160ma-320ma,5V VCC应该不用接限流电阻,具体还是要算一下,还要看你的电源是多少V多少MA的!!!

网友C:
楼主你能计算出LED导通时电流是多少吗?如果不能,则说明你的设计是瞎蒙的,不靠谱。

网友D:
PNP三极管的基极输入的是低电平的时候,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此时LED灯就亮了

网友E:
亲,沒详细的LED参数,电源参数是看不出要不要限流电阻的,另9012B极串联电阻不能太大,否则它无法饱和导通。

网友F(2019-02-07):
不能直这样接,因为你LED不是恒流的,所以一定要串接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G:
发光二极管不能直接并联,必须每一个单独接一个电阻的,发光二极管的伏安曲线不可能完全一致。

网友H:
仿真这样玩玩没关系,实际不能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