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一个51单片机的实时操作系统

楼主(2017-06-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我接触过的BLE就是跑得协议栈,有应用层,系统层,驱动程,部分交换是通过回调函数实现,有自己的系统定时器等等,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只需要操作用户层即可完成大部分工作,还是很方便的,效率也很高

网友B(2017-12-11):
你好,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有不解的地方,前面两端的任务切换是如何完成的?再者就是,既然前面说局部变量编译时位置固定,也就意味着任务无压栈动作,那为何采用第三种方式开辟新的堆栈空间,就存在,压栈了?

网友B:
为何前面说了,编译时局部变量就已经定位,也就意味着函数调用无进栈动作,即使第三种方式,采取开辟新的堆栈区,但局部变量位置已经确定,那不还是存在覆盖可能?

网友C:
这样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