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5晶振与455e晶振有什么不同

楼主:
455晶振和455e晶振都属于陶瓷晶振,是一种压电元器件,类似于石英晶体谐振器,其实是同一种产品。在电视遥控里,晶振是一个黄色、方形、有2只引脚的元件,型号为455E,位置一般在集成电路附近。市场上,有些客户也会搜索455K晶振,那么455e晶振和455k晶振有什么关系呢?它们的参数是否一样,在这里扬兴科技跟大家讲解一下,正常情况来讲是不会出现455K晶振的。因为455E晶振的E就是代表陶瓷晶振的一个频率段401~509K之间。所以455K跟455e是互通的,也可能是市面上叫法不一样吧。(相关阅读可以查看YXC扬兴官网《陶瓷谐振器的工作原理》)

在各种遥控器中,常规用到陶瓷谐振频率方为455KHz,因为遥控器工作需要某种时钟信号源,对时钟信号进行分频、编码、发射,然后变成红外线指令信号。陶瓷晶振是指产生谐振频率的陶瓷外壳封装的电子元件.起产生频率的作用,具有稳定、抗干扰性能良好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比石英晶体谐振器的频率精度要低,但成本也比石英晶体谐振器低它重要起频率控制的作用,所有电子产品涉及频率的发射和接收都需要谐振器。

遥控器晶振是否损坏,要用带电容测量档的数字万用表才能测量,首先用最髙欧姆档测量电阻为无穷大,然后改用最低电容档测电容量应为250P--320P左右是良好,否则为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