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常用的库是需要自己画,还是可以直接网上下载相应的库啊?

楼主(2017-06-09):
请教各位大神
AD常用的库是需要自己画,还是说可以直接网上下载相应的库啊?

网友A:
量一下实物,与图对比一下,这样比较靠谱。

网友B:
最好时根据你所用实物大小来画,网上也可以下,需要找好和实际元件相匹配的

网友C:
自己画比较好

网友D:
最好自己画,找到器件的datasheet,按尺寸画

网友E:
都是可以的,根据你要画的东西来定

网友F:
网上下载的库与你想要的库有可能不一致,最好自己画才行。

网友G:
自己的项目最好自己画

网友H:
有些器件厂家比如意法stm他们有现成的,网上下载就可以,多数需要自己画

网友I:
都可以,在网上下方便一点,只要把器件具体的大小量一下,和网上的封装库对比一下,一样的话就可以下载来用了

网友J:
AD中的常用库可以直接下载,常用库在安装上AD后就有

网友K:
还是自己画吧,万一不注意被坑了

网友L:
还是自己画比较靠谱吧

网友M:
最好自己画

网友N:
买一把数显游标卡尺。几十块钱。先拿到实物。再自己画。放心。满意。

网友O:
如果只是练习,下载常用库就好了。实际做项目的话,还是自己画吧

网友P:
一般自己画,找一个形状比较类似的标准库,然后来修改

网友Q:
每个公司应该都应有自己独有的原理图库和PCB库,所以还是自己量身定做的好!!!

网友R:
一般都是自己画

网友S:
都可以,看情况选择

网友T:
还是自己画比较好

网友U:
当然是自己画好了

网友V:
常用的库装完软件里面自己就有,如果需要单片机和74系列的话就得自己画了,很快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实物,与图对比一下,这样比较靠谱。

老乡啊

网友X:
常用元件,网上应该有,用的时候注意下对不对就好了。找不到的,那肯定要自己画了

网友Y:
自己画方便

网友Z:
如果是常用的话,网上其实都有的,但是需要更符合自己设计的话,还是自己画吧

网友AA:
可以直接下载的

网友AA:
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AB:
网上下吧,一般都有,自己画比较麻烦

网友AC:
如果学习用的话,各种芯片在网上一般都可以下载的到,公司或者科研项目用的话,有一些封装库就不好找了,一般就需要自己画了。

网友AD:
可以下载元器件封装图自己画,也可以自己量尺寸

网友AE:
前期最好自己试着画,用尺子量下,慢慢建立自己的元件库,积累的多了以后就能直接用了

网友AF:
找一些别人的PCB文件,生成一个库,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AG:
最好还是自己画

网友AH:
有时间可以自己画,也可以从网上下,但是要注意和实物对比一下防止网上下的不适合。

网友AI:
建议自己画,因为网上的库封装不一定准确

网友AJ:
如果自己会画可以自己画,不会的话你可以去网上找,AD官网上现在好像不是免费的了,在这里找也可以,元件库和封装库都是可以找到得到的

网友AK:
看可以直接下载,但根据实物来画更好.

网友AL:
你可以先去官网找对应的公司的库比如单片机用51就去下AT公司的官方库,如果是元器件的话就上网看看找不找得到,找不到就自己百度规格然后画吧。。

网友AM:
常用的库一般是自带的,你装上就可以了,里面有常用的电阻啊等等很多很多,当然如果你要自己画一个新的芯片,最好自己画,因为你画出来的PCB最后刻出来,比如管脚的距离啊,都要准确的,不然你的芯片是插不进去的。

网友AN:
基本上常见的都可以百度到的,那种比较偏门的就得自己下数据手册,参考上边的尺寸画了

网友AO:
直接在网上下就可以

网友AO:
自己画或者下载都可以

网友AP:
网上的库比较方便,自己画的得参照原件参数

网友AQ:
官网上可以下载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