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中电容 下拉电阻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楼主:
RT 感谢各位大佬..

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

网友A(2017-06-09):
复位电路

1-12a80C51上电复位电路。RC构成微分电路,在上电瞬间,产生一个微分脉冲,其宽度若大于2个机器周期,80C51将复位。为保证微分脉冲宽度足够大,RC时间常数应大于2个机器周期。一般取10mF电容、10kΩ电阻。
图1-12b为按键复位电路。R1C1构成上电复位电路,R1C2构成按键复位电路。若要复位,只需按下图中RESET键,R1C2使RST端产生一个微分脉冲复位,复位完毕C2经R2放电,等待下一次按下复位按键。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网友B:
楼主的物理基础太差了。
电容在没有电荷的时候两极板电位相等,压差为0。
电路上电后,由于上电前电容上的电荷已放完,这时电位两极等电位(V电容=0),即RST端=VCC。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上电荷逐渐积,电容两段电压也逐渐增大,使得RST(= VCC - V电容)逐渐下降,当电容上充满电之后,V电容=Vcc,使得RST=0。
而单片机复位就是需要RST=高电平且保持一段时间,运行时RST又必须=低电平。所以电容的充电过程刚好制成造了这个条件。
电阻配合电容的充电,限制充电电流的大小,从而控制RST=高电平的时间,当然也与电容的大小相关。R、C大小取值,主要依据单片机复位所需要的时间而设定,足够复位就可以了。
电阻下拉,是因为单片机运行时RST必须是低电平。反之如果单片机是低电平复位,高电平运行,则电阻就应该上接,而电容接地。

网友C(2018-06-05):
RC延时用的,而且MCU正常工作时,有这个下拉电阻,抗干扰更好。

网友D:
电容是起一个上电自动复位作用

网友E:
51单片机推荐电阻选8.2k ,电容选10uF  RC=10e-6 *10000=0.1S  T=RCln(Ed/(Ed-Vt))=RCln2=0.7RC=0.7*0.1=0.07S  当Vt=.5Ed  可见推荐的RC时间常数是复位要求2个机器周期的很多倍,这充分考虑了上电时电源的不稳定因素。  下拉电阻构成RC电路,没有R电容无法充放电呀。  只有当电源电压低于电容电压时电容才会放电呀

网友F:
硬件消抖动

网友G:
电阻配合电容的充电,限制充电电流的大小,从而控制RST=高电平的时间,当然也与电容的大小相关。R、C大小取值,主要依据单片机复位所需要的时间而设定,足够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H:
电容抗干扰,电阻上拉的作用,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