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转正弦波资料

楼主:
方波转正弦波
              有方波的傅立叶展开有(傅立叶变换能将满足一定条件的某个函数表示成三角函数(正弦和/或余弦函数)或者它们的积分的线性组合),就是说方波可以拆成正弦波的形式,经过一定计算可以将方波拆分成,一次,三次,五次,。。。。。。
所以,要正弦波的话,只需要把三次及以上的正弦波滤掉就行了,用低通滤波器,就是把低于某一频率的波滤掉,一般以1.5倍的方波频率作为截至频率,这个频率以上的波滤掉。
截至频率f=1/(2πRC),所以如果方波频率是100Hz,RC=0.00159,
方波频率是1000Hz,RC=0.000159,只要根据现场情况决定电容电阻的大小就行(乘积一定)
一般用多几个电容电阻效果更好,也就是多阶滤波,
最好R1=R2=R,C1=C2=C,好算,计算方法不变f=1/(2πRC),最后
滤波的阶数越高越像正弦波,不过衰减曰越严重。

完整文档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

网友A(2021-04-25):
正好在做方波转正弦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