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执行多个任务

楼主(2017-06-09):
要求把四个不同的任务在一个工程中通过按键进行切换,我弄了好久,前两个是可以的但加入“计算器和信号发生器”后就生成不了HEX文件,求大神解决

网友A:
给你一个思路,编4个键功能程序,按键编号执行。
实例9  键控花样循环灯
实例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设计实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写程序最主要的是构思(画出框图、逻辑),楼主先构思一下,你打算如何对多任务进行规划(进入,退出、切换,如做个什么动作进入任务3,做个什么动作退出任务3,做个什么动作直接退出所有任务,任务分不分级),其实很简单:
给每个任务做上若干个标记,切换任务就是改变标记,而程序则上按标记来运行。
请楼主先画出框图,再写程序,因为多任务,相对来说还是复杂了一些,有框图则程序清晰得多。

楼主(2017-08-02):
每个程序单独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看看是不是有重复定义的变量(如在一个任务重定义了 int a,在另一任务中也定义了int a,)或者是不是你的kiel或iar没有破解,容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