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能帮忙用89c51单片机设计这么一个精度为0.1度的测温程序。最好是c语言

楼主(2017-06-09):
使用DS18B20测量温度,数码管(或液晶显示器)显示,测量精度为0.1度。
要求按键数量不大于3个;
可设定温度报警的上下限,超限报警;温度报警上下限设定要符合逻辑;
对调整的参数有明确的指示(比如,使调整的参数闪烁,或只显示调整的参数);

网友A:
DS18B20 测温

实例9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测温的精度取决于传感器的稳定性(重复性),程序是不主要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是仿真实现效果吗?还是要做实物

仿真的,连上单片机能显示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8B20 测温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没有具体程序啊。。。怎么理解。。。

网友D:
双键设置,1键长按(计时)进入设置,2键改变数值0~9变化,同时闪烁,再按1键移位到下一个位置,再按2键设置。等待一段时间没有按键信号,则自动退出设置,恢复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是仿真实现效果吗?还是要做实物

要连单片机调试,,,不是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具体程序啊。。。怎么理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