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计算器easy_cal 仿真和代码

楼主(2017-06-09):
一个51单片机的计算器

支持基本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并已经考虑优先级
支持无嵌套的括号运算
支持三角函数(sin,cos,tan),反三角函数(arsin,arcos,artan),开根号(sqrt),对数(lg),
指数(^)运算(由于这些运算内部默认镶嵌了括号,外部一般不应加括号(否则特殊情况会出
错),但函数内部可用括号。 支持 And 功能,即可以储存上一次计算结果,以弥补不能嵌套括号的缺点。
支持上述所有运算的混合运算,并均考虑了优先级。
输出作了智能处理,当结果小于十,可显示五位小数,当结果大于十小于一百可显示四位小数,当结果大于一百,可显示三位小数,高位零与低位零不显示,三种情况结果都已经四舍五入。
按键输入到第一行末端自动整屏左移,以方便用户输入。结果输出在第二行固定位置。
支持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组解算,输入参数方便,并考虑了不同情况,按 clean 退出该模式 作了错误提示处理,如除零错误,连减错误,负数开根号错误,负数开偶数次方错误,方程无解或多解提示。
拥有计时器与倒计时器,方便平时自我测试计等情况时使用。计时器按 clean 退出,倒计时器
倒时时间由用户输入,到达时间后屏幕闪烁提示“time up  !!!”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easy calculator for 89c52
                        MAKE IN  2011 BY TTS.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数学计算头文件,占了四千多字节,不知怎么砍少它呢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lcd_disp.h>
#include <cal.h>
#include <reable.h>
void main()
{init();
write_com(0x01); //清一下屏
while(1)
scan();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
……………………

网友A:
程序有错吧

网友A:
你的程序错了,生成不了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