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rduino循迹小车源代码

楼主:
这是用arduino编写的循迹小车源代码
采用的是四路循迹模块
能根据黑线的路线循迹
还有抓球舵机的程序
就不写了,想要的可以练习我
QQ 807195506

#define IN1 2
#define IN2 3
#define IN3 4
#define IN4 5
#define ENA 13
#define ENB 12
#define LED1 6
#define LED2 7
#define LED3 8
#define LED4 9
void setup()
{
  pinMode(IN1,OUTPUT);
  pinMode(IN2,OUTPUT);
  pinMode(IN3,OUTPUT);
  pinMode(IN4,OUTPUT);
  pinMode(ENA,OUTPUT);
  pinMode(ENB,OUTPUT);
pinMode(LED1,INPUT);
pinMode(LED2,INPUT);
pinMode(LED3,INPUT);
pinMode(LED4,INPUT);

}
void loop()
{
if(digitalRead(LED1)==0&&digitalRead(LED2)==1&&digitalRead(LED3)==1&&digitalRead(LED4)==0)
{
  digitalWrite(IN1,HIGH);
  digitalWrite(IN2,LOW);
  digitalWrite(IN3,HIGH);
  digitalWrite(IN4,LOW);
  delay(20);
}
if(digitalRead(LED1)==0&&digitalRead(LED2)==0&&digitalRead(LED3)==0&&digitalRead(LED4)==0)
{
  digitalWrite(IN1,HIGH);
  digitalWrite(IN2,LOW);
  digitalWrite(IN3,HIGH);
  digitalWrite(IN4,LOW);
  delay(20);
}

if(digitalRead(LED1)==0&&digitalRead(LED2)==1&&digitalRead(LED3)==1&&digitalRead(LED4)==1)
{

  digitalWrite(IN1,HIGH);
  digitalWrite(IN2,LOW);
  digitalWrite(IN3,LOW);
  digitalWrite(IN4,LOW);
delay(20);

  }
  if(digitalRead(LED1)==0&&digitalRead(LED2)==0&&digitalRead(LED3)==1&&digitalRead(LED4)==0)
{

  digitalWrite(IN1,HIGH);
  digitalWrite(IN2,LOW);
  digitalWrite(IN3,LOW);
  digitalWrite(IN4,LOW);
delay(20);

  }
  if(digitalRead(LED1)==1&&digitalRead(LED2)==1&&digitalRead(LED3)==1&&digitalRead(LED4)==0)
{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LOW);
  digitalWrite(IN3,HIGH);
  digitalWrite(IN4,LOW);
delay(20);

  }
  if(digitalRead(LED1)==0&&digitalRead(LED2)==1&&digitalRead(LED3)==0&&digitalRead(LED4)==0)
{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LOW);
  digitalWrite(IN3,HIGH);
  digitalWrite(IN4,LOW);
delay(20);

  }
  if(digitalRead(LED1)==0&&digitalRead(LED2)==1&&digitalRead(LED3)==0&&digitalRead(LED4)==0)
{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LOW);
  digitalWrite(IN3,HIGH);
  digitalWrite(IN4,LOW);
delay(20);
  }
if(digitalRead(LED1)==1&&digitalRead(LED2)==1&&digitalRead(LED3)==0&&digitalRead(LED4)==0)
{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LOW);
  digitalWrite(IN3,HIGH);
  digitalWrite(IN4,LOW);
delay(20);
  }
}

网友A(2017-12-26):
你好技术员高手请教你unor3 L293D四路履带电机,一路超声波和两路寻迹代码

网友A:
我的QQ942492789请求高手指导

网友B:
我想问,速度应该调到多少比较好,因为感觉设置快了总是会出线,不出线又跑得太慢了,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网友C(2019-08-09):
代码只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中会因为小车速度不可调而冲出线的情况

网友D:
这个好玩啊。打算制作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