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含源代码和仿真图

楼主(2017-06-09):
分享一个S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含源代码和仿真图

S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S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
宏定义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ACK 0
#define ACK   1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define RESET        0x1e

enum { TEMP, HUMI };

typedef union               //定义共用同类型
{
        unsigned int i;
        float f;
} value;

/********************************************************
位定义
********************************************************/
sbit SCK = P1 ^ 0;
sbit DATA = P1 ^ 1;

/********************************************************
变量定义
********************************************************/
uchar wendu[6];
uchar shidu[6];

/********************************************************
50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int j;
        for (; t>0; t--)
        for (j = 19; j>0; j--);
}

/*******************************************************
液晶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wendu(void)
{
        uchar i;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T');
        write_data(':');
        for (i = 0; i<3; i++)
        {
                write_data(wendu[i]);
                delay_50us(1);
        }
        for (i = 0; i<1; i++)
        {
                write_data('.');
                delay_50us(1);
        }
        for (i = 4; i<5; i++)
        {
                write_data(wendu[i]);
                delay_50us(1);
        }
        write_data(0xDF);
        write_data('C');
}

/********************************************************
液晶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shidu(void)
{
        uchar i;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H');
        write_data(':');
        for (i = 0; i<3; i++)
        {
                write_data(shidu[i]);
                delay_50us(1);
        }
        for (i = 0; i<1; i++)
        {
                write_data('.');
                delay_50us(1);
        }
        for (i = 4; i<5; i++)
        {
                write_data(shidu[i]);
                delay_50us(1);
        }
        write_data('%');
        write_data('R');
        write_data('H');
}

/********************************************************
SHT11写字节程序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error = 0;
        for (i = 0x80; i>0; i >>= 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if (i&value) DATA = 1;          //和要发送的数相与,结果为发送的位
                else DATA = 0;
                SCK = 1;
                _nop_(); _nop_(); _nop_();        //延时3us
                SCK = 0;
        }
        DATA = 1;                           //释放数据线
        SCK = 1;
        error = DATA;                       //检查应答信号,确认通讯正常
        _nop_(); _nop_(); _nop_();
        SCK = 0;
        DATA = 1;
        return error;                     //error=1 通讯错误
}

/********************************************************
SHT11读字节程序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 val = 0;
        DATA = 1;                           //释放数据线
        for (i = 0x80; i>0; i >>= 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SCK = 1;
                if (DATA) val = (val | i);             //读一位数据线的值
                SCK = 0;
        }
        DATA = !ack;                        //如果是校验,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SCK = 1;
        _nop_(); _nop_(); _nop_();          //延时3us
        SCK = 0;
        _nop_(); _nop_(); _nop_();
        DATA = 1;                           //释放数据线
        return val;
}

/********************************************************
SHT11启动传输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DATA = 1; SCK = 0;                   //准备
        _nop_();
        SCK = 1;
        _nop_();
        DATA = 0;
        _nop_();
        SCK = 0;
        _nop_(); _nop_(); _nop_();
        SCK = 1;
        _nop_();
        DATA = 1;
        _nop_();
        SCK = 0;
}

/********************************************************
SHT11连接复位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DATA = 1; SCK = 0;                    //准备
        for (i = 0; i<9; i++)                  //DATA保持高,SCK时钟触发9次,发送启动传输,通迅即复位
        {
                SCK = 1;
                SCK = 0;
        }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

/********************************************************
SHT11温湿度检测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error = 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switch (mode)                      //选择发送命令
        {
        case TEMP: error += 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测量温度
        case HUMI: error += 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测量湿度
        default: break;
        }
        for (i = 0; i<65535; i++) if (DATA == 0) break;        //等待测量结束
        if (DATA) error += 1;                              // 如果长时间数据线没有拉低,说明测量错误
        *(p_value) = s_read_byte(ACK);           //读第一个字节,高字节 (MSB)
        *(p_value + 1) = s_read_byte(ACK);          //读第二个字节,低字节 (LSB)
        *p_checksum = s_read_byte(noACK);        //read CRC校验码
        return error;                   // error=1 通讯错误
}
/********************************************************
SHT11温湿度值标度变换及温度补偿
********************************************************/
void calc_sth1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const float C1 = -4.0;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2 = +0.0405;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3 = -0.0000028;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1 = +0.01;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2 = +0.00008;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float rh = *p_humidity;             // rh:      12位 湿度
        float t = *p_temperature;           // t:       14位 温度
        float rh_lin;                     // rh_lin: 湿度 linear值
        float rh_true;                    // rh_true: 湿度 ture值
        float t_C;                        // t_C   : 温度 ℃

        t_C = t*0.01 - 40;                  //补偿温度
        rh_lin = C3*rh*rh + C2*rh + C1;     //相对湿度非线性补偿
        rh_true = (t_C - 25)*(T1 + T2*rh) + rh_lin;   //相对湿度对于温度依赖性补偿
        if (rh_true>100)rh_true = 100;       //湿度最大修正
        if (rh_true<0.1)rh_true = 0.1;       //湿度最小修正

        *p_temperature = t_C;               //返回温度结果
        *p_humidity = rh_true;              //返回湿度结果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 humi;
        value humi_val, 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unsigned 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nsigned char checksum;         //CRC
        LcdInitiate();
……………………

网友A(2017-11-17):
想咨询一下,如果温度在零下的话,源码应该如何修改才能让lcd顺利显示出负数?

网友B(2020-04-12):
老哥 我打开之后显示 “新文件设计”,求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咨询一下,如果温度在零下的话,源码应该如何修改才能让lcd顺利显示出负数?

你好,显示零下温度需要怎样修改呢

网友D(2020-06-09):
很棒,很详细

网友E:
有代码吗可以私发给我吗

网友F(2021-02-18):
SHT11没有ACK回复是什么原因,使用proteus仿真,没有ACK回复

网友G(2021-05-18):
有仿真图和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