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16x16显示汉字 单片机+74hc595驱动 有代码和仿真

楼主(2017-06-09):
LED点阵屏-16x16显示汉字,采用74hc595

16*16点阵屏的仿真原理图如下所示(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附件中下载)

LED点阵屏-16x16显示汉字

LED点阵屏-16x16显示汉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EXT 16*2
#define N 0
sbit L_DI  = P2^0;        //HC595第14脚,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L_LE  = P2^1;        //HC595第12脚,输出锁存脉冲输入端
sbit L_CLK = P2^2;        //HC595第11脚,串行时钟输入端

sbit DI  = P2^4;        //HC595第14脚,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LE  = P2^5;        //HC595第12脚,输出锁存脉冲输入端
sbit CLK = P2^6;        //HC595第11脚,串行时钟输入端

uchar code Matrix[] =
{
0x00, 0x00, 0xfe, 0x7f, 0x02, 0x28, 0x02, 0x24, 0x02, 0x23, 0xfe, 0x20, 0x02, 0x20, 0x02, 0x20,
0xfe, 0x21, 0x02, 0x22, 0x02, 0x22, 0x02, 0x22, 0x02, 0x22, 0xfe, 0x7f, 0x00, 0x00, 0x00, 0x00,        // 四

0x00, 0x00, 0x00, 0x80, 0x00, 0x60, 0xff, 0x1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e, 0x3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f, 0x7f, 0x00, 0x00, 0x00, 0x00, // 川

0x00, 0x40, 0xfc, 0x27, 0x00, 0x10, 0x00, 0x0e, 0xff, 0x01, 0x00, 0x00, 0xf2, 0x0f, 0x12, 0x00,
0x12, 0x00, 0x12, 0x00, 0xfe, 0xff, 0x12, 0x00, 0x12, 0x04, 0x12, 0x08, 0xf2, 0x07, 0x00, 0x00, // 师

0x44, 0x08, 0x94, 0x09, 0xa4, 0xf8, 0x64, 0x04, 0x04, 0x03, 0x0f, 0x00, 0x04, 0x00, 0xe4, 0x3f,
0x24, 0x40, 0x2c, 0x40, 0x2f, 0x42, 0x24, 0x46, 0xe4, 0x43, 0x04, 0x70, 0x04, 0x00, 0x00, 0x00, // 范

0x20, 0x00, 0x20, 0x80, 0x20, 0x40, 0x20, 0x20, 0x20, 0x10, 0x20, 0x0c, 0xa0, 0x03, 0x7f, 0x00,
0xa0, 0x01, 0x20, 0x06, 0x20, 0x08, 0x20, 0x30, 0x20, 0x60, 0x20, 0xc0, 0x20, 0x40, 0x00, 0x00, // 大

0x40, 0x00, 0x30, 0x02, 0x10, 0x02, 0x12, 0x02, 0x5c, 0x02, 0x54, 0x02, 0x50, 0x42, 0x51, 0x82,
0x5e, 0x7f, 0xd4, 0x02, 0x50, 0x02, 0x18, 0x02, 0x57, 0x02, 0x32, 0x02, 0x10, 0x02, 0x00, 0x00, // 学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 (x=0; x<z; x++)
                        for(y=0; y<120; y++);
}
//串行输出一个字节
void HC595(uchar word)
{
    uchar i;
    for (i=8;i>0;i--)
    {
        CLK=0;
        DI=0x80&word;
        word=_crol_(word,1);
        CLK=1;
        _nop_();
    }
}

void display(uchar L, uchar R)
{
        HC595(L);
        HC595(R);
        LE=1;
        _nop_();
        LE=0;
}
void rightmove(bit b)
{
                L_CLK=0;
                L_DI=b;
                L_CLK=1;
                _nop_();
                L_CLK=0;
                L_LE=1;
                _nop_();
                L_LE=0;
}
void init()
{
                int i=0;
                L_LE = 0;
                LE = 0;
                for(i=0; i<TEXT; i++)
                        rightmove(1);
}

void main()
{
                uchar i=2;
                init();
……………………

网友A(2017-11-10):
请问取模软件是用的哪个?

网友B:
正需要该程序做参考

网友C(2018-05-23):
这个可不可以实现滚屏??求楼主更改告知一下。

网友D(2019-06-19):
16X16点阵怎么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