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测温1602液晶显示实验指导书下载

楼主:
实验指导书,喜欢的朋友带走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学校: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班级:   15应用电子

学号:   201*334

姓名:    梁*阳

电子信息工程系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实验目的

1.了解LCD1602工作原理和管脚功能;

2.学习使用LCD1602显示屏显示字库;

3.掌握LCD1602显示屏控制方法;

4.了解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管脚功能;

5.学习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控制方法;

6.掌握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时测温驱动程序。

实验内容及步骤

  • 硬件设计
  • LCD1602引脚定义及介绍

1602液晶也叫1602字符型液晶,它是一种专门用来显示字母、数字、符号等的点阵型液晶模块。它由若干个5X7或者5X11等点阵字符位组成,每个点阵字符位都可以显示一个字符,每位之间有一个点距的间隔,每行之间也有间隔,起到了字符间距和行间距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不能很好地显示图形(用自定义CGRAM,显示效果也不好)。

1602LCD是指显示的内容为16X2,即可以显示两行,每行16个字符液晶模块(显示字符和数字)。

市面上字符液晶大多数是基于HD44780液晶芯片的,控制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基于HD44780写的控制程序可以很方便地应用于市面上大部分的字符型液晶。

1602采用标准的16脚接口,其中:

第1脚:GND为电源地

第2脚:VCC接5V电源正极

第3脚: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 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

第4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1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0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第5脚: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1)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0)时进行写操作。

第6脚:E(或EN)端为使能(enable)端,高电平时读取信息,负跳变时执行指令。

第7~14脚:D0~D7为8位双向数据端。

第15~16脚:空脚或背灯电源。15脚背光正极,16脚背光负极。

特性:3.3V或5V工作电压,对比度可调内含复位电路提供各种控制命令,如:清屏、字符闪烁、光标闪烁、显示移位等多种功能,有80字节显示数据存储器DDRAM内建有192个5X7点阵的字型的字符发生器CGROM8个可由用户自定义的5X7的字符发生器CGRAM

特征应用

微功耗、体积小、显示内容丰富、超薄轻巧,常用在袖珍式仪表和低功耗应用系统中。

  •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引脚定义: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接线方便,封装成后可应用于多种场合,如管道式,螺纹式,磁铁吸附式,不锈钢

封装式,型号多种多样,有LTM8877,LTM8874等等。主要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而改变其外观。封装后的DS18B20可用于电缆沟测温,高炉水循环测温,锅炉测温,机房测温,农业大棚测温,洁净室测温,弹药库测温等各种非极限温度场合。耐磨耐碰,体积小,使用方便,封装形式多样,适用于各种狭小空间设备数字测温和控制领域。

①独特的单线接口方式,DS18B20在与微处理器连接时仅需要一条口线即可实现微处理器与DS18B20的双向通讯② 、测温范围 -55℃~+125℃,固有测温误差(注意,不是分辨率,这里之前是错误的)1℃。

③支持多点组网功能,多个DS18B20可以并联在唯一的三线上,最多只能并联8个,实现多点测温,如果数量过多,会使供电电源电压过低,从而造成信号传输的不稳定。

④工作电源: 3.0~5.5V/DC (可以数据线寄生电源)

⑤ 在使用中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

⑥ 测量结果以9~12位数字量方式串行传送

⑦ 不锈钢保护管直径 Φ6

⑧ 适用于DN15~25, DN40~DN250各种介质工业管道和狭小空间设备测温

⑨ 标准安装螺纹 M10X1, M12X1.5, G1/2”任选

⑩ PVC电缆直接出线或德式球型接线盒出线,便于与其它电器设备连接。

3单片机最小系统的P0.0~P0.7接LCD1602显示屏D0~D7,LCD1602显示屏VDD接高电平,VSS,VEE接地;

4P3.5/P2.7/P3.4分别接LCD1602显示屏WS/RW/EN;

5P2.2接DS18B20芯片DQ引脚,硬件接线如下图所示。

  • 软件编程

DS18B20温度传感参考程序

  1. #include//头文件

  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声明无符号字符变量

  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定义uint为无符号整型变量

  4. sbit DQ=P2^2;//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5. sbit RS=P3^5;//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1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0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6. sbit RW=P2^7;//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1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0时进行写操作

  7. sbit EN=P3^4;//E(或EN)端为使能(enable)端,高电平1时读取信息,负跳变时执行指令

unsigned char code str1[]={"15YYDZ-----LGY"};//自定义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C"}; //显示温度值

uchar data disdata[5];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wr_com(unsigned 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ms(1);

   RS=0;//低电平0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低电平0时进行写操作

   EN=0;

   P2=com;

   delay1ms(1);

   EN=1;//高电平1时读取信息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低电平0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低电平0时进行写操作

   EN=0;

   P2=dat;

   delay1ms(1);

   EN=1;//高电平1时读取信息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delay1ms(15);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显示//

{

while(*p!='')

{

wr_dat(*p);

p++;

delay1ms(1);

}

}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1);

              wr_com(0xc0);

              display(str2);

   }

/**********ds18B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

   void ds1820disp()//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140. if(tflag==0)

  141.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142.      else

  143.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 实验仿真结果图如下图所示

完整论文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

网友A(2017-12-05):
下载不了,提示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