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温室度计1602显示

楼主(2017-06-10):
干货,上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key.h"
#include"dh1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BEEP=P3^7;

extern uchar S1num,flag,second,minute,hour,week,day,month,year;//秒、分、时、星期、日、月、年
extern bit keyflag;

/////////////////////////////////////////////////////
extern uchar RHL,RHH,CL,CH;
extern uint m,n;
/////////////////////////////////////////////////////////
uchar num;
//uchar fan;
////////////////////////////////////////////////////////////////
uchar code line1_data[] = {"  :  :       "};                         //定义第2行显示的字符
extern bit k4flag;
extern uchar second1,minute1,hour1;
/////////////////////////////////////////////////////
void beep()
{
        BEEP=!BEEP;
        Delay_ms(200);
        BEEP=!BEEP;
        Delay_ms(200);
}

/*****************读出秒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second()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1);
        second=((dat&0x70)>>4)*10+(dat&0x0f);
        return second;
}
/*****************读出分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minute()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3);
minute=((dat&0x70)>>4)*10+(dat&0x0f);
return minute;
}
/*****************读出小时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hour()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5);
hour=((dat&0x70)>>4)*10+(dat&0x0f);
return hour;
}
/*****************读出天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day()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7);
day=((dat&0x70)>>4)*10+(dat&0x0f);
return day;
}
/*****************读出月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month()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9);
month=((dat&0x70)>>4)*10+(dat&0x0f);
return month;
}
/*****************读出周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week()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b);
//week=((dat&0x70)>>4)*10+(dat&0x0f);
//return week;
//}
/*****************读出年的十进制数***************************/
uchar readyear()
{
        uchar dat;
        dat=read_1302add(0x8d);
        year=((dat&0xf0)>>4)*10+(dat&0x0f);
        return year;
}

/************************读出所有时间**********************/
void readtime()
{
        readsecond();
        readminute();
        readhour();
//        readday();
//        readmonth();
//        readweek();
//        readyear();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b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c3;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_Timer0();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_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init_1302();
        LCD_Write_Com(0x4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0列
        i = 0;
  while(line1_data[i] != '\0')                  //在第2行0~3列显示"****"
  {
          LCD_Write_Data(line1_data[i]);         //显示第2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Delay_ms(1000);
        while(1)
        {

                if(k4==0)
                {
                        Delay_ms(10);
                        if(k4==0)
                        {
                                while(!k4);
                                k4flag=~k4flag;
                        }
                }
                if(k4flag==1)
                {

                        TR0=1;
                        if(((second1==0)&minute1==0)&hour1==0)
                   {

                           beep();
                   }

                }

                else TR0=0;

                keyscan();
                if(keyflag==0)
                {

                        readtime();   //读取年,月,日,时,分,秒
//                        write_DTC();
                        write_second();  //写秒
                        write_minute();        //写分
                        write_hour();        //写时
//                        write_day();    //写日
//                        write_month();  //写月
//                        write_year();   //写年
//                        write_week();

//                        write_second1();  //写秒
//                        write_minute1();        //写分
//                        write_hour1();        //写时

                        disp_nz();

             }
                Delay_ms(100);
                receiv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