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写了一个ds18b20的程序,结果keil却无法创建hex文件,求教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6-10):
发一下程序

网友B:
编译通过否?

网友C:
程序有问题,把程序发来看看

网友D:
需要将.c文件添加到group当中去

网友E:
重新创建工程,路径不要随便改

网友F:
我安装了keil4,然后同样的程序就生成hex文件

网友G:
勾选“选择项”,要求编译平台生成并输出HEX项。

网友H:
output hex前面选项要勾选

网友I:
看图,图上画圈的C:\Users\yh\Desktop

网友J:
你没有点生成HEX文件吧,要不就是编译不通过

网友K:
程序有错误或者你没有选择生成hex文件

网友L:
有错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