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跑不了直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1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V_TH  0XFF
#define V_TL  0XF6
#define V_TMOD 0X01

void init_sys(void);            /*系统初始化函数*/
void f_left();  //前进左转
void f_right(); //前进右转
void b_left();  //后退左转
void b_right(); //后退右转
void forward(); //前进
void back();    //后退
void stop();    //停止

//控制小车正反转
sbit IN1 = P0 ^ 0;
sbit IN2 = P0 ^ 1;
sbit IN3 = P0 ^ 2;
sbit IN4 = P0 ^ 3;
//控制小车转速
sbit ENA = P2 ^ 0;
sbit ENB = P2 ^ 1;

uchar ZKB1 = 80, ZKB2 = 80; //控制轮子转速
uchar tmp;  //存放串口数据
void main (void)
{
    init_sys();
    ENA = 0;
    ENB = 0;
    ZKB1 = 90;
    ZKB2 = 90;
    IN1 = 0;
    IN2 = 0;
    IN3 = 0;
    IN4 = 0;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
    TL1 = 0xFD;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e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while(1)
    {

        if(RI)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tmp = SBUF;             //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switch(tmp)
            {
            case 'a':
                forward();
                break;
            case 'b':
                back();
                break;
            case 'c':
                f_left();
                break;
            case 'd':
                f_right();
                break;
            case 'e':
                b_left();
                break;
            case 'f':
                b_right();
                break;
            case 'g':
                stop();
                break;
            }
        }
    }
}
/******************************************************
*函数功能:对系统进行初始化,包括定时器初始化和变量初始化*/
void init_sys(void)            /*系统初始化函数*/
{
    /*定时器初始化*/
    TMOD = V_TMOD;
    TH0 = V_TH;
    TL0 = V_TL;
    TR0 = 1;
    ET0 = 1;
    EA = 1;
}
/*********************************************
*函数功能:控制方向*/

void forward()
{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
void back()
{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
void f_left()
{
    ZKB1 = 90;
    ZKB2 = 45;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
void f_right()
{
    ZKB1 = 45;
    ZKB2 = 90;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
void b_left()
{
    ZKB1 = 90;
    ZKB2 = 45;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
void b_right()
{
    ZKB1 = 45;
    ZKB2 = 90;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
void stop()
{
    IN1 = 1;
    IN2 = 1;
    IN3 = 1;
    IN4 = 1;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uchar click = 0;                /*中断次数计数器变量*/
    TH0 = V_TH;                                  /*恢复定时器初始值*/
    TL0 = V_TL;
    ++click;

    if (click >= 100) click = 0;

    if (click <= ZKB1)     /*当小于占空比值时输出高电平,高于时是低电平,从而实现占空比的调整*/
    {
        ENA = 1;
    }

    if (click > ZKB1)
    {
        ENA = 0;
    }

    if (click <= ZKB2)     /*当小于占空比值时输出高电平,高于时是低电平,从而实现占空比的调整*/
    {
        ENB = 1;
    }

    if (click > ZKB2)
    {
        ENB = 0;
    }

}

网友A:
凑个热闹。

网友B:
先不考虑程序,你的车子能跑直线吗?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PID算法

网友D:
2轮的因为左右两边电机转速不一致,基本上走不了直线,采用增量PID控制电机转速可以是走的曲线平滑一点

网友E:
占楼 凑个热闹

网友F:
一般在小车,在没有限制条件时(如寻迹等),是跑不了直线的!!!
因为:(这就是技术与科学的区别了!)
第一:你以为给电机的电压是“绝对”——就是绝对一样吗?
第二:你的电机绝对一样吗?
第三:你启动电机的时间绝对一样吗?
第四:电车的轮子与地面的抓地力绝对一样吗?这个涉及小车重心在绝对中心吗?轮子受到压力绝对一样吗?等等
第五:地面绝对一样平整吗?
.................
不说了,你要生气了。
在课本中说的科学,都是理想化的,你做技术,就是具体化的,以前书上的题,不能拿到这里来用。而且,我们用的模块,本身便宜,精度就不是很高。
所以,正常情况下,小车自己走不了直线。
像楼上说的,你要让小车走直线,得加好多传感器才行。如:测个速,但千万不要以为测出、调节到一样的速度,小车就走直线了(平整路面差不多了),轮子打不打滑呢等等。
之所以我能说这么多,也是有经历的。原来我也想搞这个,咨询了专业人士,这些都是专业人士说的,还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研究课题。我放弃了。没办法,我没那个能力。呵呵

网友G:
看个热闹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用四轮的会好点下次搞个试试。

楼主:
大家好,我用另外一个程序小车可以走直,这个走不了。我说的走直线不是直线是正常的前进后退。

网友H:
加油~凑个热闹,

网友H:
用增益式PID算法试试

网友I:
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J:
凑个热闹

网友K:
排除程序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是两个轮子或电机不平行,有一定误差,会导致小车越跑越偏。

网友L:
1.小车的轮子是否直径绝对相一致?2.程序的运行时间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三轮小车,视频上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一般在小车,在没有限制条件时(如寻迹等),是跑不了直线的!!!
因为:(这就是技术与科学的区别了!) ...

好厉害的样子,长见识了,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