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方面问题

楼主(2017-06-10):
请问下,如何用51单片机通过串口向传感器发送aa 01 03 0f 00(十六进制)指令,哪位大神指点下

楼主:
顶下,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分别将“aa 01 03 0f 00”送入SBUF,每将间隔一个时间T送一个字节。T>串行一个字节所需要的时间。如果不会算,就间隔50ms吧。
另一个处理间隔时间T的方法是:
发完一个之后,查SBUF是否空了,如果空了就再送下一个字节到SBUF。怎样查空,很简单: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将“aa 01 03 0f 00”送入SBUF,每将间隔一个时间T送一个字节。T>串行一个字节所需要的时间。如果不会 ...
while(trdata[i]!=0x05)
                    {
                                P0=trdata[i];
                            SBUF=trdata[i];
                          while(!TI);
                          TI=0;
                          i++;
                                delay1ms(1000);
                }

程序这个样子应该已经发送完了吧

楼主:
方便加下QQ吗?9449355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传感器是什么型号的?发一下资料

方便加一下QQ吗?944935576

网友C:
51单片机有很多例子的啊

网友D:
使用51的uart功能啊,很方便的,或者用普通引脚模拟一个也行

网友E:
用普通引脚模拟一个也行

网友F:
传感器的rx,tx分别和单片机的tx,rx相连,串口配置好,把要发送的东西分别送入sbuf寄存器

网友G:
你不是已经发过提问了吗???

网友H:
帮一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