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接收外部低电平然后计数,在12864上显示出来呢? 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怎么用单片机接收外部低电平然后计数,在12864上显示出来呢?
之前用最简单的数码管计数和显示了,但我发现12864难了不止一点点啊。。。
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2017-06-10):
用的16脚的12864

网友B:
先打好基础。不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打好基础。不急。

您好。我想请问下,12864怎么读取外部数据呢。是通过RD脚吗?

网友C:
12864比数码管简单 但和数码管有区别 数码管是控制哪个管子亮 12864基本上是你跟另外一个单片机在说话 传输的是指令 你换个思路理解它工作原理也会觉得很简单

既然之前你能采集 那么你只要了解的12864的工作原理 改一下原来程序的显示部分就行 但我觉得你最终会重写 12864能显示的东西比数码管多太多了 你会看着它就显示那么几个数么 呵呵 我不行 忍不住 有能干的事就想让它干

网友D:
这个是非常基础的东西。不知道你现在掌握了多少有关知识?

网友E:
概念错误!外部低电平是不能计数的!!!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实例7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F:
你用的什么控制器的12864。带字库不带?可以用spi接口和并口,还是只有并口。型号发上来。上网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