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捕捉占空比(仿真+源程序)

楼主(2017-06-10):
这个程序演示了51单片机捕捉占空比并显示在lcd12864液晶屏上面(带仿真)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P2^0  ;
sbit RW=  P2^1  ;
sbit EN=  P2^2  ;
uint cc=0,shidu=0 ;
uchar LCD_LINE_ONE[16]={"     hs1101 "};
uchar LCD_LINE_TWO[16]={"HZ:       hz"};
uchar LCD_LINE_THR[16]={"CAP:      pf"};
uchar LCD_LINE_FOU[16]={"HR:       % "};
uint        Cap0 =        0;
uint        Cap1 =         0;
uint N=0,N1=0,NP1=0 ;
unsigned int        CF1 = 0 ;
void delay( ms )
{
          int i ;
          while(ms--)
          {
               for(i=0 ;i<5 ;i++ )  ;

          }
}

uchar Read_LCD_State()
{
        uchar state;
        RS=0;RW=1;EN=1;delay(1);
        state=P0;
        EN = 0;delay(1);
        return state;
}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
        delay(5);
}

void Write_LCD_Zhilin(uchar zl)
{
        LCD_Busy_Wait();
        RS=0;RW=0;
        EN=0;
        P0=zl;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LCD_shuju(uchar date)
{
        LCD_Busy_Wait();
        RS=1;RW=0;
        EN=0;
        P0=date;
        EN=1;
        delay(1);
        EN=0;
}
void LCD_INIT()
{
    Write_LCD_Zhilin(0x38);          //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1);
        Write_LCD_Zhilin(0x01);          // 显示清屏
        delay(1);
        Write_LCD_Zhilin(0x06);          // 光标移动设置
        delay(1);
        Write_LCD_Zhilin(0x0c);          // 开及光标设置
        delay(1);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
        uchar i;
        Write_LCD_Zhilin(p|0x80)        ;    //写地址高位为一
        //Write_LCD_Zhilin(0x40|0x80)        ;
        for(i=0;i<16;i++)
        {
                Write_LCD_shuju(s[i]);
                delay(1);
        }
}
void Timer2Init(void)
{
    T2CON = 0x09;        //定时器2工作在捕获模式,由外部输入信号产生跳变
    RCAP2L = 0x00;        //捕获保存TL2、TH2的值,CL,CH,的值自动赋给RCAP2L,RCAP2H.
    RCAP2H = 0x00;
    TL2 = 0x00;
    TH2 = 0x00;
    ET2 = 1;        //定时器2中断使能
    EA = 1;
        //IP = 0x20;        //高优先级
    TR2 = 1;        //定时器2的启动开关
}
   void ISR_Timer2(void) interrupt 5
{
    //  清除Timer2溢出标志
        if(TF2)//溢出中断,进行结算
        {
                TR2 = 0;        //定时器停止计数
                TF2 = 0;        //定时器2溢出标志清
                NP1=N;
                N = 0;
                if(Cap1 >Cap0)
                        {

                             CF1 = 1000000 * (NP1-1)  / (Cap1 - Cap0);//捕获回来的频率
                     }

                TL2 = 0x00;                           //数据重载
                TH2 = 0x00;
                TR2 = 1;
        }
        else                                     //捕获中断
        {
                EXF2 = 0;                            //捕获中断标志
                if(N==0)
                {
                        Cap0 = RCAP2H;                   //高8位
                        Cap0 = (Cap0 << 8) | RCAP2L;     //低8位
                        N = 1;
                }
                else
                {
                        N++;
                        Cap1 = RCAP2H;
                        Cap1 = (Cap1 << 8) | RCAP2L;
                }
        }
}
void main()
{
     int  i ;
         LCD_INIT();
         Timer2Init();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LINE_ONE);
         while(1)
         {

                                 cc=479000/CF1 ;

                           shidu=(cc-162)*100/38 ;
                            sprintf(LCD_LINE_TWO+4,"%d",        CF1 );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LINE_TWO);
                           sprintf(LCD_LINE_THR+4,"%d", cc);
                           Display_LCD_String(0x10,LCD_LINE_THR);
                           sprintf(LCD_LINE_FOU+3,"%5d",shidu );

                            Display_LCD_String(0x50,LCD_LINE_FOU);
……………………

网友A:
楼主,我想获得一个方波的频率,如何写程序?谢谢了!

网友A:
能否修改一下,记录一个方波的频率?谢谢!

网友A:
楼主,我需要记录一个方波的频率,如何写程序?

网友A:
楼主能否写一个记录方波频率的程序?

网友B(2018-04-15):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需要记录一个方波的频率,如何写程序?

用定时器及中断

网友C(2018-07-07):
好东西,正好用上,希望下载了能用

网友D(2020-05-24):
求大神指导一下dsn格式的仿真文件要如何打开?

网友E:
S[i]数组前面怎么没有定义啊?代表什么啊?

网友F(2020-12-13):
哇,好棒喔,最近在学这部分内容,液晶屏一直用的不好,这个正好做参考,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