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会用色环法,哪位大神能告诉我心得

楼主(2017-06-10):
我一直不会用色环法,哪位大神能告诉我心得

网友A:
.背颜色值就行了,  像被顺口溜一样

网友B:
网上搜索一下,人家说得比我好。

网友C:
用得不多,网上打个小软件,用的时候输入相应色环顺序,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D:
记住每个色环所代表的值,多认识就好

网友E:
网上有色环电阻计算器,看两遍就回了

网友F(2019-02-09):
给你一个,你记就当是记两个人的名字
黑种-红灯黑(黑棕红橙黄)
罗兰-紫薇白(绿蓝紫灰白)

网友G:
除了硬记,没发现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H:
你要天天想着老板要考你用色环法识别电阻,不出三天你就能完全掌握,终生不忘!

网友I:
我看色环电阻比看字标电阻还要快!死记硬背是必须嘀,但是要找方法
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这个不难背吧?必须按顺序背牢!不能背成0黑、1棕、2红…………,这样背反应太慢。
四环电阻先看第三环,第四环统统是金,表示精度5%、银表示精度20%
金:几点几欧
黑:几十几欧
棕:几百几十欧
红:几点几K
橙:几十几K
黄:几百几十K
绿:几点几兆欧
蓝:几十几兆欧
接下来就简单了,
棕黑金金1.0欧,
棕黑黑金10欧
棕黑棕金100欧
棕黑红金1.0K
棕黑橙金10K
棕黑黄金100K
棕黑绿金1.0兆欧
棕黑蓝金10兆欧,
如果觉得难记,牢牢记住棕黑棕金100欧、棕黑红金1.0K、棕黑橙金10K,这样很容易上下推算,很快就熟练,这三个范围的电阻比较常用,1欧以下和1兆欧以上的电阻比较少见,把棕黑换成其它颜色,所有四环电阻都会读了,真的比看字标电阻还要快,只要不是色盲。
举例:黄紫红金的阻值是多少?先看第三环是红立马知道这是一个几点几K的电阻,黄是4、紫是7,马上知道这是4.7K的电阻,其它阻值请大家自己推算。
五环电阻先读第四环,第五环全部是棕表示误差1%
比如第四环是棕表示几点几几K
第四环是红表示几十几点几K
棕黑黑棕棕1.00K
棕黑黑红棕10.0K
请大家上下一推,各个阻值的电阻都清楚了,但是,我讨厌看五环电阻,五环电阻的底色是蓝色,非常讨厌,要光线特别好才能看清,有时候看清楚了也不放心,还要用万用表核对一下。
这个方法不是我独创,是很早以前《无线电》的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受益终身,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0805贴片电阻,我也是先看第三位确定阻值范围再看前两位,比如:101是100欧、102是1.0K、103是10K、104是100K。

网友J:
色环法就怕碰到色盲,嘿嘿。。。。。。

网友K:
网上一搜一比对就知道了,当然这是常识,最好自己记下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看色环电阻比看字标电阻还要快!死记硬背是必须嘀,但是要找方法
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 ...

这又是跑那儿去copy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这又是跑那儿去copy的吧

我亲自写的东西,你copy一个给我看看,大约20年前《无线电》介绍的的方法,原文讲的比这还简单,印象中只有四环电阻,没有讲五环的读法,我写的这个更详细,这个方法我至少用了20年,看色环的精华就是这些了,可惜好多人不懂,居然用什么软件填颜色求阻值,还有什么色环计算卡,天大的笑话啊,我好心好意介绍给大家,居然有人说我copy来的,我是把20年前《无线电》介绍的的方法扩充了一下介绍给大家。看懂的人终生受益,我十几年前《电子世界》发表过很多文章,现在想帮一个朋友写点东西投稿《无线电》主要想写电路绘图和单片机编程方面,这个论坛的单片机的所有源代码都是让我非常失望,单片机编程的最高境界是CPU应用率,可惜目前所有论坛和书籍没有这方面的东西,本人已经退休,不求名、不求利,搞电子技术,以玩为主,消磨时光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这又是跑那儿去copy的吧

不是copy,20几年前《无线电》一篇文章介绍的方法,原文写的很简单,好像还没有写五环电阻,以上内容是我根据那篇文章扩充出来的,扩充≠copy,copy是Ctrl+C,Ctrl+V。我只是觉得,这么好的方法,不介绍出来怕是要失传了。

网友I:
不是copy来的,是凭记忆根据20几年前《无线电》介绍的方法扩充写出来的,原文写的很简单,好像还没有写到五环电阻的读法。

网友M:
终于 红了 成山 的 黄柿子,练武 难留 妻子,飞吧!酒吧!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7紫 灰8 9白
规律:从左到右是从1~9递增关系,借住数字与文字的谐音相互印证,同时又串成了一个故事。
终于:棕1 (终与棕同音,于与“1”发音近的很,也属于同音)
红了:红2(人人都知道打牌吧,红2你都不知道?再说“红了”与“红2”也是同一发音啊)
成山:橙3(我想这个词不用我解释了吧)
黄柿子:黄4(你只要不记住那个“子”字就行了,音相同)
练武:绿5 (练与绿是同声母,还同偏旁边,发音也极为相近)
难留:蓝6 (难与蓝同韵母,你稍发音不准就发成一样的音了,呵呵)
妻子:7紫 (这个不用解释了吧!不知道的话我真想敲敲你的脑袋哦!)
飞吧:灰8 (音也够近的,慢慢发音多多练习)
酒吧:9白 (这个怎么理解呢?“酒吧”是最后一个词了,那数字“9”当然也是最后一个啦!再说了“吧”与“白”的音也太近了吧!注意与“飞吧(灰8)的发音区分开来!)

网友N:
平常使用的色环电阻可以分为四环和五环,通常用四环。其中四环电阻前二环为数字,第三环表示阻值倍乘的数,最后一环为误差;五环电阻前三环为数字,第四环表示阻值倍乘的数,最后一环为误差。误差通常也是金、银和棕三种颜色(金的误差:5%,银的误差:10%,棕色的误差:1%,无色的误差:20%,很少用的绿色表示误差:0.5%)。

网友N:
电阻色环表小口诀:
      棕一红二橙是三,四黄五绿六为蓝,七紫八灰九对白,黑是零,金五银十表误差。

四色环电阻:读法示例:
    1、红,黄,棕,金  24*10=240欧金 误差为5%
    2、绿,红,黄,银  52*10000=520K欧 误差为10%
五色环电阻:一般五环电阻是相对较精密的电阻,读法示例:
    1、红,红,黑,黑,棕 220*1=220欧  误差为1%
    2、紫,红,棕,红,绿 521*100=52.1K欧  误差为0.5%
六色环电阻:就是指用六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六色环电阻前五色环与五色环电阻表示方法一样,第六色环表示该电阻的温度系数。只在有特定要求的场合下的电子产品才会使用,一般使用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