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RS232进行通信 一直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各位大神请看下这个程序哪里出问题了,一直接收不到数据,需要实现下面这个功能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rdata[]={0xaa,0x01,0x03,0x0f,0x00,0x05};
uchar rece;
uchar j;

//uchar  code trdata1[]={'R','I','C','H','M','C','U',0x0d,0x0a,0x00};
uchar flag=1;
void delay1ms(uint i)
{
uchar j;
         while(i--)
         {
                 for(j=0;j<115;j++)          //1ms基准延时程序
                 {
                  ;
                 }
         }
}
main()
{
uchar i;
SCON= 0x50;                //串口方式允许接收
//SM0=0;
//SM1=1;
//REN=0;
PCON= 0x00;                     //SMOD=0
TMOD= 0x20;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H1= 0xfd;                //11.0592M 9600波特率
TL1= 0xfd;
TR1= 1;                  //启动定时器
EA=1;
  while(1)
        {
          if(flag==1){
            ES=0;
            i=0;
        while(trdata[i]!=0x05)
                    {
                                P0=trdata[i];
                            SBUF=trdata[i];
                          while(!TI);
                          TI=0;
                          i++;
                                delay1ms(1000);
                }
                  if(i>4)
                    {
                        flag=0;
                        ES=1;
                     }
                        }
        }
}
void INT_UartRcv(void) interrupt 4
{

    if(RI==1){
    RI=0;
        rece=SBUF;
        P0=0xff;
        j++;
        delay1ms(100);
//        bulb=1;
//        bulb1=1;
        if(j>12){
          flag=1;
          j=0;
          ES=0;
          }
         }
}

网友A(2017-06-10):
请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顶一下,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B:
把你的程序画成流程框图,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是仿真实现的吗?发一下原理图看看,帮你改一下

这个传感器的端口为RS232端口,通信协议是ASC2码,一个4个线,电源、地、信号发送和接收。信号线分别接到下图DB9的2脚和3脚。传感器和电脑相连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返回的数据,但是希望通过程序发送指令并接收返回的值。不知道程序出现什么问题了,这个程序的中断进不去,应该就是没有返回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程序画成流程框图,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这可能是指令发送的问题吧,因为我有串口调试助手可以采集到数据

网友D:
实例80  带RS 232接口的双机通信

实例8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例80  带RS 232接口的双机通信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同样感谢,但是我不知道传感器内部是怎么进行收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样感谢,但是我不知道传感器内部是怎么进行收发的

书上有详细解读分析。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E:
在中断函数里加一些打印信息,看看进没进中断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