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单片机控制8266WIFI模块 并启动BH1750等多个传感器 回传数据到服务器

楼主(2017-06-10):
/*--------------发送温度湿度传感器数据--------*/
/*--------------发送烟雾传感器AD数据--------*/
/*--------------发送电压传感器AD数据--------*/
/*--------------发送照度传感器数据--------*/
/*--------------发送振动传感器数据--------*/
控制8266WIFI模块  读取多个传感器数据 并通过网络进行上传

#include "STC12C5A.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DC.c"
#include "BH1750.c"
#include "Define.h"

unsigned int ibz;//接收到了多少个字节
unsigned char Srece_ok=0;
unsigned char Sensor_Data[5]={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Sensor_Check;                  //校验和
unsigned char Sensor_AnswerFlag;  //收到起始标志位
unsigned char Sensor_ErrorFlag;   //读取传感器错误标志
unsigned int  Sys_CNT;
unsigned int  Tmp;
unsigned char *String;
unsigned char buf[10];//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zdjc;
//字符串定义
#define S_Temp "Temp:"
#define S_RH   "RH:"
#define S_CRCT "Check: True"
#define S_CRCF "Check: Wrong"
#define S_Data "Data: "
#define S_NotS "Sensor Not Connected"
//sfr AUXR   = 0x8E;
sbit Sensor_SDA = P0^0;
/*------------------------------------------------
                   函数声明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OINIT(void)                                                          //I/O强上拉模式;
{
//        P0M1 = 0x00;            P0M0 = 0xff;       P0=0; //点阵列(Y)(L:OFF; H,H+:ON,ON+;)
        P1M1 = B(00000011); P1M0 = B(00000011);P1=1; //(P1@(高阻,IN)&P16@(高阻,IN);TouchKey) ... P14@(传统IO,Beep,IN) P13@(强推,OUT)呼吸灯 ... P11@(高阻,IN)AD2;P10@(高阻,IN)AD1;
//        P2M1 = B(00000000); P2M0 = B(11111111);P2=0; //点阵行(X0(Left))(L:OFF; H,H+:ON,ON+;)
//        P3M1 = B(00000000); P3M0 = B(11111111);P3=0; //点阵行(X1(Right))(L:OFF; H,H+:ON,ON+;)
        P1ASF =B(00000011);                          //将P10,P11的IO设置为模拟输入功能;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DC;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总中断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
        IT0=1;   // 外部中断0 下降沿触发
    TR1 = 1;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Delay_N10us(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a;
    while(t--)
   {
    for(a=26;a>0;a--);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while(t--)
{
    unsigned char a,b;
    for(b=18;b>0;b--)
     for(a=15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

/********************************************\
|* 功能: 串口发送子函数                                 *|
\********************************************/
void UART_PutString(unsigned char *buf)
  {
        while(*buf)
      SendByte(*buf++);
  }
void UART_PutStringAndNum(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char a[3],i;
        a[3] = '0'+num%10;
        a[2] = '.';
        a[1] = '0'+num/10%10;
        a[0] = '0'+num/100%10;
        while(*buf)
      SendByte(*buf++);
        SendByte(' ');
         for(i=0;i<4;i++)
        {
                SendByte(a[i]);
        }
  }
void UART_PutStringAnd_Data(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bufdata)
  {
        unsigned char a[2],i,j;
        while(*buf)
      SendByte(*buf++);
        SendByte(' ');
        for(i=0;i<5;i++)
        {
                a[0] = bufdata[i]/16;
                a[1] = bufdata[i]%16;
                for(j=0;j<2;j++)
                {
                  if(a[j]>9)
                  {
                    a[j] = (a[j]-10)+'A';
                  }
                  else
                  {
                    a[j] = a[j]+'0';
                  }
                  SendByte(a[j]);
                }
                //SendByte(' ');
        }
  }
/********************************************\
|* 功能: 串口发送传感器数据函数                         *|
\********************************************/
void UARTSend_Nbyte(void)
  {
           if(Sensor_AnswerFlag == 1)
           {
              Sensor_Check = Sensor_Data[0]+Sensor_Data[1]+Sensor_Data[2]+Sensor_Data[3];
                  //校验成功
                  if(Sensor_Check ==Sensor_Data[4])
                  {
                     String = S_RH;//"RH=";
                 Tmp = Sensor_Data[0]*256+Sensor_Data[1];
                 UART_PutStringAndNum(String,Tmp);
                            SendByte(' ');

                         String = S_Temp;// "Temp=";
                        Tmp = Sensor_Data[2]*256+Sensor_Data[3];
                 UART_PutStringAndNum(String,Tmp);
                            SendByte(' ');

                     String = S_CRCT;//"Check=True";
                     UART_PutString(String);
                  }else        //校验失败 送上读到数据
                  {
             String = S_Data;//"Data: ";
                     UART_PutStringAnd_Data(String,Sensor_Data);
                         SendByte(' ');
                         String = S_CRCF;//"Check: Wrong";
                     UART_PutString(String);
                  }
                }// 传感器未连接
                else
                {
                   String = S_NotS; //"Sensor Not Connected";
                    UART_PutString(String);
                }
            SendByte(0x0A);

  }
void Clear_Data (void)
  {
        int i;
        for(i=0;i<5;i++)
        {
           Sensor_Data[i] = 0x00;
         }//接收数据清零
  }

/********************************************\
|* 功能: 读传感器发送的单个字节                *|
\********************************************/
unsigned char Read_Sensor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cnt;
        unsigned char buffer,tmp;
        buffer = 0;
        for(i=0;i<8;i++)
        {
                cnt=0;
                while(!Sensor_SDA)        //检测上次低电平是否结束
                {
                  if(++cnt >= 300)
                   {
                          break;
                   }
                }
                //延时Min=26us Max50us 跳过数据"0" 的高电平
                Delay_N10us(2);         //延时30us

                //判断传感器发送数据位
                tmp =0;
                if(Sensor_SDA)
                {
                  tmp = 1;
                }
                cnt =0;
                while(Sensor_SDA)                //等待高电平 结束
                {
                           if(++cnt >= 200)
                        {
                          break;
                        }
                }
                buffer <<=1;
                buffer |= tmp;
        }
        return buffer;
  }

/********************************************\
|* 功能: 读传感器                              *|
\********************************************/
unsigned char Read_Sensor(void)
  {
        unsigned char i;
        //主机拉低(Min=800US Max=20Ms)
    Sensor_SDA = 0;
        DelayMs(2);  //延时2Ms

        //释放总线 延时(Min=30us Max=50us)
        Sensor_SDA = 1;
        Delay_N10us(1);//延时3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传感器响应信号
        Sensor_SDA = 1;

        Sensor_AnswerFlag = 0;  // 传感器响应标志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Sensor_SDA ==0)
        {
           Sensor_AnswerFlag = 1;//收到起始信号
           Sys_CNT = 0;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Sensor_SDA))
           {
             if(++Sys_CNT>300) //防止进入死循环
                 {
                   Sensor_ErrorFlag = 1;
                   return 0;
                  }
            }
            Sys_CNT = 0;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Sensor_SDA))
            {
               if(++Sys_CNT>300) //防止进入死循环
                   {
                     Sensor_ErrorFlag = 1;
                     return 0;
                   }
            }
            // 数据接收        传感器共发送40位数据
            // 即5个字节 高位先送  5个字节分别为湿度高位 湿度低位 温度高位 温度低位 校验和
            // 校验和为:湿度高位+湿度低位+温度高位+温度低位
            for(i=0;i<5;i++)
            {
              Sensor_Data[i] = Read_SensorData();
            }
          }
          else
          {
            Sensor_AnswerFlag = 0;          // 未收到传感器响应
          }
          return 1;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数据转换出 个,十,百,千,万
{
    Sensor_Data[0]=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Sensor_Data[1]=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Sensor_Data[2]=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ensor_Data[3]=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ensor_Data[4]=temp_data+0x3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i,b;
unsigned char temp[7];
AUXR = AUXR|0x40;  // T1, 1T Mode
IOINIT();         //初始化IO口
InitADC();                          //初始化AD转换
Init_BH1750();                //初始化光照传感器
zdjc=0;                                //振动检测位置0;

InitUART();                        //串口初始化
DelayMs(8000);
SendStr("AT+CIPMUX=0");
  SendByte(0x0d);
  SendByte(0x0a);
DelayMs(2000);
while (1)
    {
b=getlx();
SendStr("AT+CIPSTART=*TCP*,*192.168.2.107*,8080");
SendByte(0x0d);
SendByte(0x0a);
DelayMs(1000);
/*--------------发送温度湿度传感器数据--------*/
SendStr("AT+CIPSEND=61");
SendByte(0x0d);
SendByte(0x0a);
DelayMs(1000);
Clear_Data();
Read_Sensor();
UARTSend_Nbyte();
/*--------------发送烟雾传感器AD数据--------*/
i=GetADCResult(0);
sprintf(temp," MQ=%04d",i);
SendStr(temp);
/*--------------发送电压传感器AD数据--------*/
i=GetADCResult(1);
sprintf(temp," AC=%04d",i);
SendStr(temp);
/*--------------发送照度传感器数据--------*/
conversion(b);
SendStr(" LX=");
SendStr(Sensor_Data);
/*--------------发送振动传感器数据--------*/
if(zdjc==1)
{SendStr(" YZD");zdjc=0;}
else{SendStr(" NZD");}
SendByte(0x0d);
SendByte(0x0a);
DelayMs(1000);

// if(Srece_ok==1)
//  {
//ES=0;
//sprintf(temp,"AT+CIPSEND=%d",ibz);
//SendStr(temp);
//SendByte(0x0d);
//SendByte(0x0a);
// DelayMs(5000);
//
//        for(i=0;i<ibz;i++)
//                {
//                SendByte(buf[b]);
//                b++;
//                }
//        SendByte(0x0d);
//        SendByte(0x0a);
//                Srece_ok=0;
//                ibz=0;
//                b=0;
//                ES=1;
//   }
  }
}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网友A(2018-01-15):
感谢分享,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B(2022-01-17):
这样的分享才是真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