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浆机Proteus单片机汇编源码转化成C代码 求翻译

楼主(2017-06-10):
求大神帮我把这份汇编语言的代码转化成C语言的代码,可以在KEIL里面用的。
这代码是我找的豆浆机Proteus仿真源码,但是我汇编语言不会,求翻译。。。。。

豆浆机的仿真电路图

豆浆机的仿真电路图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INT0_RD     ;INT0口中断(液位溢出和液位过低中断)入口
ORG  0013H
LJMP   INT1_RD     ;INT1口中断(超液位中断)
ORG  0030H        ;置初始状态
MAIN: MOV  SP,#70H
SETB  IT0           ;INT0口中断触发方式为跳变触发`
SETB  IT1          ;INT1口中断触发方式为跳变触发
SETB  EA           ;开放中断
MOV  IE,#85H       ;开中断
MOV  IP,#01H       ;INT0中断源为高优先级,INT1中断源为低优先级
CLR  P3.0           ;设初值
CLR  P3.1
MOV  30H,#00H       ;设置时间单元清零
MOV  31H,#00H       ;显示模式单元清零
MOV  34H,#00H       ;显示定时时间单元清零
MOV  32H,#00H       ;计时显示十位清零
MOV  33H,#00H       ;计时显示个位清零
SCAN_RD:LCALL  XS_RD        ;开始无键按下,显示00
LCALL  SCAN_KEYB    ;模式选择
JZ   SCAN_RD      ;有键按下 向下
LCALL  KEY_PRSD
MOV  DPTR,#JMP_RD  ;设置转移表首地址
MOV  A,R5            ;取键值
RL  A               ;键值乘以2
INC  R5
JMP  @A+DPTR
JMP_RD:AJMP  PRO_00       ;模式0
AJMP  PRO_01       ;模式1
AJMP  PRO_02       ;模式2
PRO_00:MOV  30H,#06       ;定时时间为6s
AJMP  LOOP_W     PRO_01:MOV  30H,#09       ;定时时间为9s
AJMP  LOOP_W     PRO_02:MOV  30H,#12       ;定时时间为12s
AJMP  LOOP_W              ;模式选择后闪烁3次
LOOP_W:MOV  34H,30H         ;调入定时时间显示数据
MOV  R7,#3            ;闪烁3次
LOOP_RD:MOV  R6,#30           ;延时20MS的次数
LOOP0_RD:LCALL  XS_RD         ;调显示程序
LCALL  DL20MS
DJNZ  R6,LOOP0_RD   ;1S
MOV  R6,#25          ;延时20MS的次数
LOOP1_RD:LCALL  XS0_RD
LCALL  DL20MS
DJNZ  R6, LOOP1_RD   ;0.5S
DJNZ  R7,LOOP_RD    ;闪烁3次
;开始工作
MOV   R6,#02           ;粉碎次数
LCALL  JR_RD
G00N_GZ:LCALL
FS_RD
LCALL  JR_RD
DJNZ   R6, G00N_GZ
LCALL  BAOJ_WRD    ;加热子程序
JR_RD: MOV  34H,30H          ;给显示单元置数
SETB  P3.0             ;加热
MOV  R4,#50           ;20MS程序循环50次
GOON_JR:LCALL  TIME_19MS     ;调用定时20MS子程序
LCALL  XS_RD          ;显示
DJNZ   R4,GOON_JR      ;到1S了
MOV   R4,#50          ;20MS程序循环50次
DJNZ   34H,GOON_JR    ;倒计时完成
CLR   P3.0             ;停止加热
RET            ;粉碎子程序
FS_RD: MOV  34H,30H          ;重新给显示单元置数
SETB  P3.1             ;粉碎
MOV  R4,#50           ;20MS程序循环50次
GOON_FS:LCALL  TIME_19MS     ;调用定时20MS子程序
LCALL  XS_RD         ;显示
DJNZ  R4,GOON_FS    ;到1S
MOV  R4,#50         ;20MS程序循环50次
DJNZ  34H,GOON_FS   ;粉碎完毕
CLR  P3.1            ;停止粉碎
RET            ;键盘子程序
SCAN_KEYB:MOV  P2,#0EFH      ;扫描有无按键按下
MOV  A, P2
ANL   A, #0EFH
XRL   A, #0EFH
JZ   NO_KEY
ACALL   DL20MS
ANL  A, #0EFH
XRL  A, #0EFH
JZ  NO_KEY
NO_KEY:RET
KEY_PRSD: MOV  R4, P2
MOV  R5, #00H
MOV  DPTR,#KEY_TAB
CAL_VAL: MOV  A,R5
MOVC  A,@A+DPTR    ;查键值表
XRL  A,R4
JZ  FIXED
INC  R5            ;键值加1
SJMP  CAL_VAL
FIXED: MOV  A,P2          ;判断按键是否释放
ANL  A, #0EFH
XRL  A, #0EFH
JNZ   FIXED
ACALL  DL20MS
MOV  A, P2
ANL  A, #0EFH
XRL  A, #0EFH
JNZ  FIXED
RET
KEY_TAB: DB 0EBH, 0EDH, 0EEH
DL20MS: MOV  R3, #20
DD1: MOV  R4, #200
DD2: NOP
     NOP
     NOP
DJNZ  R4, DD2
DJNZ  R3, DD1
RET             ;显示子程序
XS_RD: MOV  31H,R5           ;调入模式显示数据
MOV  R0,#31H           ;显示缓存区数据
MOV  P1,#00000010B     ;第三个灯为显示位置
ACALL  DISP_RD          ;显示一位
XS0_RD: MOV  A,34H            ;将定时数据分为两位
MOV  B, #10
DIV  AB
MOV  32H,A            ;十位
MOV   33H,B            ;个位
CJNE  A,#00H,XS1_RD0  ;十位是否为0
AJMP  XS1_RD
XS1_RD0:MOV  R0,#32H
MOV  P1,#00000100B     ;第五个为显示位置
ACALL  DISP_RD          ;显示一位
XS1_RD: MOV  R0,#33H           ;显示缓存区数据
MOV  P1,#00000101B     ;第六个灯为显示位置
ACALL  DISP_RD          ;显示一位
RET
DISP_RD:MOV  DPTR,#LED_RD   ;字型码表首地址
MOV  A,@R0           ;取显示数据
MOVC  A,@A+DPTR     ;求显示数据的字型码
MOV  P0,A            ;输出字型码
ACALL  DL1MS          ;稳定显示1ms
RET                  ;返回
;延时小程序
DL1MS: MOV  R3, #200
DDD1: NOP
      NOP
      NOP
DJNZ  R3, DDD1
RET
;字型码表
LED_RD: DB 3FH, 06H, 5BH, 4FH, 66H; '0, 1,2, 3,4’
DB 6DH, 7DH, 07H, 7FH, 6FH; '5, 6, 7, 8,9’            ;定时19MS子程序
TIME_19MS:MOV  TMOD,#01H      ;设置工作方式1和定时模式
MOV  TH0,#0B5H       ;计数初值为46536(O)
MOV  TL0, #0C8H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CONT_RD: JBC  TF0,OVER_RD    ;是否溢出
SJMP  CONT_RD   OVER_RD: MOV  TH0,#0B5H      ;重新设计数初值为46536(O)
MOV  TL0, #0C8H
RET                                     ;溢出中断和液位过低中断
ORG  0200H
INT0_RD:LCALL  BAOJ_WRD      ;直接报警并关发热器和电动机电源
RETI                                     ;超液位中断
ORG  0300H
INT1_RD:CLR  EA               ;关中断
PUSH  ACC             ;保护现场
PUSH  PSW
SETB  EA              ;开中断
SETB  RS0             ;把工作寄存器切换到1区
MOV  P1,#00000111B    ;报警灯亮
JNB  P3.0,INT0_FS     ;判断是否在加热
CLR  P3.0             ;停止加热
WAIT_RD: JNB   P3.3,WAIT_RD     ;液位是否下降
SETB  P3.0             ;继续极热
LJMP  OK
INT0_FS:CLR  P3.1            ;停止粉碎
WAIT0_RD:JNB  P3.3,WAIT0_RD  ;液位是否下降
SETB  P3.1            ;继续粉碎
OK:CLR  EA               ;关中断
POP  PSW             ;恢复现场
POP  ACC
SETB  EA              ;开中断
RETI             ;报警子程序
BAOJ_WRD:CLR  P3.0             ;关电源
CLR  P3.1
MOV  P1,#00000110B    ;蜂鸣器响
LCALL  DL1MS
MOV   P1,#00000111B   ;报警灯亮
LCALL  DL1MS
AJMP  BAOJ_WRD

网友A:
有点复杂,有点困难

网友B:
转换,不如重新写出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不如重新写出个。

我不会写,看电路图写代码不会呀,我是小白,什么都不懂得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复杂,有点困难

那怎么办??我急需这个哎,找了半天豆浆机的源码只有这个汇编的没有找到C,都快哭了~~o(>_<)o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改写有点麻烦,而且你设计的功能要求也没提,c语言程序什么时间要

功能:
1.当接通电源且没有按键选择模式时,电源指示灯亮。显示器显示“0  0”,表示处于等待状态
2.在等待状态下按下键1、键2或键3时,就会选择工作模式1、模式2或模式3。后面的12表示加热时间,闪3次豆浆机开始工作
3.当显示器上模式“3”闪三次后,豆浆机开始第一次加热,加热指示灯(红灯)亮,计时显示器开始倒计数
4.当第一次加热计时到0时,加热结束,开始第一次粉碎。计时显示器重新开始倒计时,粉碎指示灯(黄灯)亮。之后又进行第二次加热,第二次粉碎。
5.当两次粉碎,三次加热结束后,豆浆机工作完毕。此时豆浆机主动关电源,同时报警灯亮,蜂鸣器响

注:当在工作中液位超过安全位置时,豆浆机暂停工作,报警灯亮。待液位回落后,继续接着执行之前的操作。
我急用,最迟明天就要用的。求大神帮个忙。

网友D(2020-06-17):
你好,可以发一下电路图和代码的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