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给个电路图 附上程序(脉冲计数)

楼主:
#include<reg51.h>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        //初始化定时器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long   Freq;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频率值
unsigned long        TimeCount;   //用于计算1S钟的
/*******************************************
*函数名                :main
*功  能         :主函数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main()
{

        TIMER_Configuration();

        while(1)
        {
                if(TR0 == 0)         //当计数器停下的时候,表明计数完毕
                {
                        Freq = Freq + TL1;         //读取TL的值
                        Freq = Freq + (TH1 * 256); //读取TH的值

                        //--求频率的个十百千万十万位--//
                        DisplayData[0] = ~DIG_CODE[Freq%1000000/100000];
                        DisplayData[1] = ~DIG_CODE[Freq%100000/10000];
                        DisplayData[2] = ~DIG_CODE[Freq%10000/1000];
                        DisplayData[3] = ~DIG_CODE[Freq%1000/100];
                        DisplayData[4] = ~DIG_CODE[Freq%100/10];
                        DisplayData[5] = ~DIG_CODE[Freq%10];

                        //--显示完,重新计算下一次频率。--//
                        Freq = 0;//将计算的频率清零
                        TH1 = 0; //将计数器的值清零
                        TL1 = 0;
                        TR0 = 1; //开启定时器
                        TR1 = 1; //开启计数器
                }

                //--显示求得的数值--//
                DigDisplay();
        }
}

/*******************************************
*函数名                :TIMER_Configuration
*功  能         :配置定时/计数器T0和T1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
{
        //--定时器T1做计数器,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只由TRx打开计数器--//
        //--定时器T0做定时器,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只由TRx打开定时器--//
        TMOD=0x51;

        //--设置定时器晶振为12MHZ时定时50ms--//
        TH0=0x3C;
        TL0=0xB0;

        //--打开中断-//
        ET0=1;
        ET1=1;
        EA=1;

        //--打开定时器*/
        TR0=1;
        TR1=1;
}
/*******************************************
*函数名                :Timer0
*功  能         :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imeCount++;
        if(TimeCount==20)//计时到1S
        {
                TR0=0;
                TR1=0;
                TimeCount=0;
        }

        //--12MHZ设置定时50ms的初值--//
        TH0=0x3C;
        TL0=0xB0;
}
/*******************************************
*函数名                :Timer1
*功  能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进入一次中断,表明计数到了65536--//
        Freq=Freq+65536;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5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网友A(2017-06-11):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实例7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