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完整的单片机项目从哪里做起

楼主(2017-06-10):
一个完整的单片机项目从哪里做起

网友A:
买的单片机和智能小车多练习吧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应该从设计做起,首先,你自己要把项目实现的功能、元件选型、电路设计等,做在前面,之后就是程序设计,这样事做完后,就在购置元件,制作电路板,焊接样机,焊好后对样机进行调试。看看达没达到你的预期要求,没达到继续修改完善,直到满意。之后写出设计总结(报告)。

网友C:
首先确定功能需求,明确需求和分析评估之后,确定可以做,则开始开始设计硬件,然后打样、焊接调试(包含软硬件部分),最后进行代码优化、测试等工作。。。

网友D: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介绍一本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E:
一般都是先点个灯,然后流水灯,然后是数码管,液晶,键盘,a/d,d/a,总线通信

网友F:
硬件设计

网友G:
肯定要先知道需求,再进行设计啊

网友H:
首先根据需求制定任务书,确定要实现功能,规划项目起讫日期。查阅网络上类似项目资料(加快项目进度),提出两三套解决方案并选出最合适的方案,Proteus+Keil联合仿真(确保可行性),搭建试验板调试,制作PCB,调试。

网友I:
弄清目标、标的;选择设计方案;

网友J:
这个你要对很多模块熟悉,然后程序构架要清晰。

网友K:
首先要把单片机的理论知识学好,然后多查阅一些资料,自己买个单片机板子吗,多联系

网友L:
至少也得先看看书吧  不然你啥都不懂

网友M:
买单片机系统板练习

网友N:
先开始做LED灯吧,比较简单,适合入门

网友O:
先做一个简单的系统,硬件部分做一个最下系统及预留需要的接口,软件部分建议用一些功能较简单的芯片如51或avr,入门的话可以从郭天祥的视频学起

网友P:
先点个灯,然后流水灯,然后是数码管,液晶,键盘,a/d,d/a,总线通信

网友Q:
先从硬件电路设计开始,然后再编写程序

网友R:
首先根据需求,进行单片机选型

网友S:
在你已经系统学习过单片机的前提下,先选硬件电路,根据可用的硬件来编写程序,之后用proteus和keil进行仿真,仿真可行后接电路烧程序

网友T:
从新建项目开始 new project

网友U:
先设计硬件电路,再加程序,可以先仿真

网友V:
最基础的系统,再慢慢拓展

网友W:
智能寻迹小车或者智能旋转时钟

网友X:
你最好先学习,然后自己在keil里,编代码

网友Y:
建议先从51单片机看是学习,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