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两路测温 Keil4工程+Proteus仿真

楼主(2017-06-11):
单片机两路测温 Keil4工程+Proteus仿真,有需要的自行下载

Proteus仿真图: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
char csh=0;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uchar code t0[]="the temperature ";
uchar code t1[]=" is             ";
uchar code wendu[]="0123456789";        //利用一个温度表解决温度显示乱码
sbit DQ_1= P3^0;//定义ds18B20总线IO
sbit DQ_2= P3^1;//定义ds18B20总线IO
void delay(uint z);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
void init_lcd();
void tmp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void Init_DS18B20();//初始化ds1820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_1();//读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_1(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unsigned int Readtemp_1();//读取温度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_2();//读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_2(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unsigned int Readtemp_2();//读取温度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1;x--)
                for(y=z;y>1;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e(t0[i]);
                        delay(0);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
                        write_date(t1[i]);
                        delay(0);
                }
}

//温度采集模块
void tmp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
        while(num--) ;
}
/******************************************************************************/
void Init_DS18B20()//初始化ds1820
{
        unsigned char x1=0;
        unsigned char x2=0;
        DQ_1 = 1;    //DQ复位
        tmpDelay(8);  //稍做延时
        DQ_1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tmp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_1 = 1;    //拉高总线
        tmpDelay(14);
        x1=DQ_1;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tmpDelay(20);

        ///////////////////////////////////////////

        DQ_2 = 1;    //DQ复位
        tmpDelay(8);  //稍做延时
        DQ_2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tmp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_2 = 1;    //拉高总线
        tmpDelay(14);
        x2=DQ_2;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tmp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_1()//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_1 = 0;
        for (i=8;i>0;i--)
        {
                DQ_1 = 0; // 给脉冲信号
                dat_1>>=1;
                DQ_1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_1)
                dat_1|=0x80;
                tmpDelay(4);
        }
        return(dat_1);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_2()//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_2 = 0;
        for (i=8;i>0;i--)
        {
                DQ_2 = 0; // 给脉冲信号
                dat_2>>=1;
                DQ_2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_2)
                dat_2|=0x80;
                tmpDelay(4);
        }
        return(dat_2);
}

void WriteOneChar_1(unsigned char dat_1)//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_1= 0;
                DQ_1= dat_1&0x01;
                tmpDelay(5);
                DQ_1= 1;
                dat_1>>=1;
        }
}

void WriteOneChar_2(unsigned char dat_2)//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_2= 0;
                DQ_2= dat_2&0x01;
                tmpDelay(5);
                DQ_2= 1;
                dat_2>>=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_1()//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_1(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_1(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_1(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_1(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_1();   //连续读两个字节数据   //读低8位
        b=ReadOneChar_1();                          //读高8位
        t=b;
        t<<=8;
        t=t|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t*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 tt*10+0.5; //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t);
}

unsigned int Readtemp_2()//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_2(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_2(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_2(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_2(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_2();   //连续读两个字节数据   //读低8位
        b=ReadOneChar_2();                          //读高8位
        t=b;
        t<<=8;
        t=t|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t*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 tt*10+0.5; //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t);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int num;                   //定义的时候用uchar宏定义就会出错
        unsigned int shi,ge,xiaoshu;            //这里的num,shi,ge,xiaoshu 必须用unsigned int无符号整数来表示,用unshigned char  字符型则显示错误
        num=Readtemp_1();
        if(csh<=8){num=0;csh++;}
        shi=num/100;
        ge=num/10%10;
        xiaoshu=num%10;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date(wendu[shi]);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wendu[ge]);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e(wendu[xiaoshu]);

/////////////////////////////////////////////////////

        num=Readtemp_2();
        if(csh<=8){num=0;csh++;}
        shi=num/100;
        ge=num/10%10;
        xiaoshu=num%1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wendu[shi]);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date(wendu[ge]);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wendu[xiaoshu]);
}

网友A(2020-03-19):
有器件名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