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怎么选择stc12c5a60s2芯片啊

楼主(2017-06-11):
keil里没有stc12c5a60s2单片机这个型号

网友A:
关于UV4.CDB 附件:压缩包内包含:UV4.cdb、STC文件夹、使用说明.doc

①  将压缩包内的 UV4.cdb 直接替换C:\Keil\UV4目录下的 UV4.cdb。
    (压缩包内的UV4.cdb已经集合了 keil自带的数据库+STC数据库(包含:STC15F104E、STC15F204EA……))
②  将压缩包内的 “STC”文件夹  放到C:\Keil\C51\INC目录下。           (压缩包内的“STC”文件夹已经存放了STC所有系列的头文件)

第②步骤的作用:可以  单击右键   快捷插入STC对应的头文件。

网友B:
很好,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B:
其实用stc52的型号就可以,把头文件替换为12c5a60s2的就可以了

网友C:
下载最新的STC-ISP软件,右上方有个Keil仿真设置,点添加即可。以后新建项目选择单片机进,就可以选STC的了。

网友D:
将压缩包内的 UV4.cdb 直接替换C:\Keil\UV4目录下的 UV4.cdb。
    (压缩包内的UV4.cdb已经集合了 keil自带的数据库+STC数据库(包含:STC15F104E、STC15F204EA……))
②  将压缩包内的 “STC”文件夹  放到C:\Keil\C51\INC目录下。           (压缩包内的“STC”文件夹已经存放了STC所有系列的头文件)

网友E:
就直接用at89c52就行了,我都试过,没问题

网友F(2017-12-09):
下载器stc-isp里面有一个功能能将stc的所有系列的芯片导入到keil里面

网友G:
新建工程后会有选择型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关于UV4.CDB 附件:压缩包内包含:UV4.cdb、STC文件夹、使用说明.doc

①  将压缩包内的 UV4.cdb 直接替 ...

这个压缩包怎么解压不了 显示损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stc52的型号就可以,把头文件替换为12c5a60s2的就可以了

怎么替换啊

网友I:
在STC-ISP里面添加

网友J(2018-03-26):
请问第二部中”将压缩包内的 “STC”文件夹  放到C:\Keil\C51\INC目录下。”,没有C51文件夹怎么办

网友K:
得自己添加,添加方法见5楼

网友L:
STC-ISP软件,右上方有个Keil仿真设置,在里面可以下载所有的型号和头文件

网友M(2018-05-04):
用89C52的就行了

网友N(2018-06-06):
感谢楼上的解答,我的芯片库已经加进去了。

网友O:
看了 ,我也貌似学到了一些东西,感谢

网友P(2019-05-11):
文件损坏了,能给发一份吗,邮箱745800295@qq.com

网友Q:
下载相应的库吧

网友R:
新建工程以后可以选择芯片的型号的,照理说keil会自动下载所有的芯片型号的,除非太冷门的芯片

网友S:
打开的时候文件是空,啥都没有, 是不是文件损坏了

网友T:
可以在网上搜索相应的库文件

网友U:
下个stc isp下载器,具体步骤看百度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75ab0bcb9f7614d6864db2c9.html

网友V:
到stc官网下载stcisp,有个按钮可以添加stc所有型号。亲测可以

网友W(2021-05-09):
引用 网友C:
下载最新的STC-ISP软件,右上方有个Keil仿真设置,点添加即可。以后新建项目选择单片机进,就可以选STC的了 ...

厉害了,果然可以

网友X:
感谢群主无私分享!

网友Y:
Keil 5有自带的,在option for target里面的Devicet栏选择STC MCU Database然后在选芯片的地方可以直接找到你要的这款芯片。

网友Z(2021-07-16):
有人有光立方的正确程序嘛

网友AA(2022-07-21):
非常感谢,又长知识了

网友AB(2024-07-31):
引用 网友A:
关于UV4.CDB 附件:压缩包内包含:UV4.cdb、STC文件夹、使用说明.doc

①  将压缩包内的 UV4.cdb 直接替 ...

很给力

网友AC:
看看小潘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