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测控仪

楼主(2017-06-11):
要求:
(1)温度测量范围不小于0℃~50℃;
(2)温度测量误差不大于1℃;
(3)能显示当前温度分辨率0.5℃以上;
(4)能设置理想温度,按理想温度控制;
(5)要proteus仿真图和keil的c语言程序。

网友A:
论坛里面的相关资料足够你解决了

网友B:
温度,测,可以!控,需闭环,而且要有制冷、制热。proteus仿真?不行!

网友C(2019-02-09):
自己一点主动性都没有,遇到问题也不找资料,也不写代码.你就只有等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