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一下豆浆机的Proteus仿真单片机源码每一步的意思,以及4个按键的作用

楼主(2017-06-11):
我找到一个豆浆机的仿真源码,但是源码没有几个注释,我根本看不懂,求大神帮忙翻译一下每句的意思,我急用呀,本人实在太小白了,根本看不懂几句代码。

豆浆机电路原理图

豆浆机电路原理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0=P3^0;   //八路NPN达林顿连接晶体管连接6线步进电机
sbit M1=P3^1;
sbit M2=P3^2;
sbit M3=P3^3;
sbit sw0=P3^6;   //K1开始
sbit sw1=P3^7;   //K2
sbit key0=P1^0;   //K3
sbit key1=P1^1;    //K4
sbit f=P3^4;       //蜂鸣器
uchar Speed=1;  //分
uchar m;
uchar t=0;
uchar n=0;
uchar Date=0;
uchar Ledplay[6];
uchar bn=0;
uchar code  SEG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38,0x77,0x40,0x00};
uchar code  Scan_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data  Dis_buf[]={0,0,10,10,10,10};
uchar z;
void Delayxms(uint t)        //延时ms
{
    unsigned char i,j,k;
   for(k=0;k<t;k++)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elay1us(uchar t)        //延时1us
{
    uchar i;
   for(i=0;i<t;i++)
  {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display(void)                        //数码管显示时间
{
      uchar i;
     for(i=0;i<6;i++)
    {
         P2=0xff;               //全部数码管位选失能
                 P0=SEG7[Dis_buf[i]];        //第i个数码管显示
                 P2= Scan_bit[i];
                 Delayxms(1);
    }
}

void Timer0_init(void)  //计时器
{
    TMOD=0x5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 1;
}
uchar cnt=100;        //秒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
{
    t++;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if(t==20)
        {
           t=0;
           Date=n;
           n=0;
           cnt--;
           if(cnt==0)
           {
             while(1)
                 {
                     f=0;
                         f=1;
                 }

           }
        }
        if(key0==0)  //检测K3按下
        {
           Delayxms(10);  //延时10ms
           if(key0==0)
           {
              Speed++;
                  if(Speed>20)
                  {
                    Speed=20;
                  }
           }
           while(key0==0);
        }
        if(key1==0)    //检测K4按下
        {
           Delayxms(10);
           if(key1==0)
          {
             Speed--;
                 if(Speed==0)
                 {
                    Speed=1;
                 }
          }
          while(key1==0);
        }
}
void delay()
{
    uchar i=5+Speed;
    while(--i!=0)
  {
     Dis_buf[0]=13;
         Dis_buf[1]=cnt%10;
         Dis_buf[2]=cnt/10;
         Dis_buf[3]=12;
     Dis_buf[4]=Speed%10;
         Dis_buf[5]=Speed/10;
         display();
  }
}
void R_rotation()
{
   M3=0;
   M0=1;
   delay();
   n++;
   M0=0;
   M1=1;
   delay();
   n++;
   M1=0;
   M2=1;
   delay();
   n++;
   M2=0;
   M3=1;
   delay();
   n++;
}
/*void F_rotation()
{
   M0=0;
   M3=1;
   delay();
   n++;
   M3=0;
   M2=1;
   delay();
   n++;
   M2=0;
   M1=1;
   delay();
   n++;
   M1=0;
   M0=1;
   delay();
   n++;
}*/
void main()
{
   int flag = 0;
   Timer0_init();  //初始化
        while(1)
        {
                if(flag==1)
                        R_rotation();
                if(sw1==0)                //检测K2是否按下
                {
                        cnt=10;
                        flag=1;
                }
                if(sw0==0)                //检测K1是否按下
                {
                        cnt=20;
                        flag=1;
                }
        }
}

网友A:
冗长的程序!还没人解答?

网友B(2019-02-09):
没那么复杂,主要功能是控制马达正反转,加速与减速
下面的是调速,转的方向也屏蔽了一个,剩下的是数码管显示及延时,很简单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
{
    t++;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if(t==20)
        {
           t=0;
           Date=n;
           n=0;
           cnt--;
           if(cnt==0)
           {
             while(1)
                 {
                     f=0;
                         f=1;
                 }

           }
        }
        if(key0==0)  //检测K3按下
        {
           Delayxms(10);  //延时10ms
           if(key0==0)
           {
              Speed++;
                  if(Speed>20)
                  {
                    Speed=20;
                  }
           }
           while(key0==0);
        }
        if(key1==0)    //检测K4按下
        {
           Delayxms(10);
           if(key1==0)
          {
             Speed--;
                 if(Speed==0)
                 {
                    Speed=1;
                 }
          }
          while(key1==0);
        }
}

网友C(2021-06-11):
sbitkey1=P2^0;        //接口定义
sbitkey2=P2^1;
sbitkey3=P2^2;
sbitbuzzer=P1^4;

sbitrelayF=P1^0;
sbitrelayJ=P1^1;
unsignedcharReadTempFlag=0;//定义读时间标志
inttemp1;                //温度读取值
floattemperature;//实际温度

unsignedlongtime_20ms=0;                        //定时计数

unsignedchari;

xdataunsignedchardis0[16];//数据暂存
xdataunsignedchardis1[16];//数据暂存
xdataunsignedchardis2[16];//数据暂存

unsignedintsetR=5;//设置温度
unsignedintsetF1=5;//设置湿度
unsignedintsetF2=5;

bitstartFlag=0;//开始运行
unsignedinttimeLater=0;//初始化时间
unsignedcharstep=0;//运行步骤

bitdisFlag=0;//显示标志
unsignedcharSetFlag=0;//设置标志

voidInit_Timer0(void);//函数命令
voidCheckKey(void);
voiddealYunXing(void);

voidmain(void)
{
        Init_Timer0();//定时器0初始化

        relayF=0;        //继电器和蜂鸣器上电动作下方便检测硬件
        relayJ=0;
        buzzer=0;
        DelayMs(200);//延时有助于稳定
        relayF=1;
        relayJ=1;
        buzzer=1;

        LCD_Init();//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清屏

        while(1)//主循环
        {
                CheckKey();//按键处理
                dealYunXing();        //运行过程
                if(ReadTempFlag==1)                //读取温度标志
                {
                        ReadTempFlag=0;
                        temp1=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temperature=(float)temp1*0.0625;        //温度值转换
                        sprintf(dis0,"T:%4.1fC",temperature);
                        LCD_Write_String(0,0,dis0);//显示时间及温度
                }

                if(disFlag==1)
                {
                        disFlag=0;
                        sprintf(dis1,"J%02dA%02dB%02d",(int)setR,(int)setF1,(int)setF2);
                        LCD_Write_String(0,1,dis1);        //初始化显示

                        if(SetFlag==0)//按键设置标志
                        {
                                LCD_Write_Char(0,1,'');LCD_Write_Char(4,1,'');LCD_Write_Char(8,1,'');//更新显示标志
                        }
                        elseif(SetFlag==1)//按键设置标志
                        {
                                LCD_Write_Char(0,1,'S');LCD_Write_Char(4,1,'');LCD_Write_Char(8,1,'');//更新显示标志
                        }
                        elseif(SetFlag==2)//按键设置标志
                        {
                                LCD_Write_Char(0,1,'');LCD_Write_Char(4,1,'S');LCD_Write_Char(8,1,'');//更新显示标志
                        }
                        elseif(SetFlag==3)//按键设置标志
                        {
                                LCD_Write_Char(0,1,'');LCD_Write_Char(4,1,'');LCD_Write_Char(8,1,'S');//更新显示标志
                        }

                        if(step==0)        //查看运行步骤
                        {
                                sprintf(dis2,"STP-%2.1f",(float)timeLater/10);        //显示
                        }
                        elseif(step==1)                //查看运行步骤
                        {
                                sprintf(dis2,"JR-%2.1f",(float)timeLater/10);        //显示
                        }
                        elseif(step==2)                //查看运行步骤
                        {
                                sprintf(dis2,"FS1-%2.1f",(float)timeLater/10);        //显示
                        }
                        elseif(step==3)        //查看运行步骤
                        {
                                sprintf(dis2,"JR-%2.1f",(float)timeLater/10);        //显示
                        }
                        elseif(step==4)                //查看运行步骤
                        {
                                sprintf(dis2,"FS2-%2.1f",(float)timeLater/10);        //显示
                        }
                        elseif(step==5)                //查看运行步骤
                        {
                                sprintf(dis2,"JR-%2.1f",(float)timeLater/10);        //显示
                        }
                        LCD_Write_String(9,0,dis2);//显示

                }
        }
}

voidCheckKey(void)
{
        staticunsignedcharrekey=0;
        if((key1==0)||(key2==0)||(key3==0))                //检测到按键按下
        {
                DelayMs(10);//小抖动
                if(rekey==0)
                {
                        if(key1==0)//检测是否按下
                        {
                                rekey=1;
                                SetFlag++;//设置标志
                                if(SetFlag>=4)SetFlag=0;
                        }
                        elseif(key2==0)//设置值键
                        {
                                rekey=1;
                                if(SetFlag==1)//处于设置1
                                {
                                        if(setF1>0)
                                        {setR=setR-1;}
                                }
                                elseif(SetFlag==2)//处于设置2
                                {
                                        if(setF1>0)
                                        {setF1=setF1-1;}
                                }
                                elseif(SetFlag==3)//处于设置3
                                {
                                        if(setF2>0)
                                        {setF2=setF2-1;}
                                }
                        }
                        elseif(key3==0)//设置值键
                        {
                                rekey=1;
                                if(SetFlag==1)//处于设置1
                                {
                                        if(setR<10)
                                        {setR=setR+1;}
                                }
                                elseif(SetFlag==2)//处于设置2
                                {
                                        if(setF1<10)
                                        {setF1=setF1+1;}
                                }
                                elseif(SetFlag==3)//处于设置3
                                {
                                        if(setF2<10)
                                        {setF2=setF2+1;}
                                }
                                else
                                {
                                        startFlag=1;//开始运行
                                        timeLater=setR*10;//初始化时间
                                        step=1;//运行步骤

                                        relayF=1;
                                        relayJ=0;

                                }
                        }
                }
        }
        else
        {
                rekey=0;//防止重复检测到按键
        }
}

voiddealYunXing(void)
{
        if(startFlag==1)//启动过程中
        {
                if(timeLater==0)
                {
                        buzzer=0;//报警
                        DelayMs(100);
                        buzzer=1;
                        if(step==1)
                        {
                                step=2;//运行步骤
                                timeLater=setF1*10;//初始化时间
                                        relayF=0;//粉碎
                                        relayJ=1;
                        }
                        elseif(step==2)
                        {
                                step=3;//运行步骤
                                timeLater=setR*10;//初始化时间
                                relayF=1;//粉碎
                                relayJ=0;//加热
                        }
                        elseif(step==3)
                        {
                                step=4;//运行步骤
                                timeLater=setF2*10;//初始化时间
                                relayF=0;//粉碎
                                relayJ=1;
                        }
                        elseif(step==4)
                        {
                                step=5;//运行步骤
                                timeLater=setR*10;//初始化时间
                                relayF=1;//粉碎
                                relayJ=0;//加热
                        }
                        elseif(step==5)
                        {
                                step=0;//运行步骤
                                timeLater=0;//初始化时间
                                startFlag=0;//开始标志清空
                                relayF=1;//粉碎
                                relayJ=1;//加热
                        }
                }
        }
}

voidInit_Timer0(void)
{
        TMOD|=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总中断打开
        ET0=1;//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Timer0_isr(void)interrupt1
{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20ms
        TL0=(65536-20000)%256;
        time_20ms++;

        time_20ms++;
        if(time_20ms%5==0)
        {
                disFlag=1;
                if(timeLater>0)timeLater--;
                if(time_20ms%50==0)
                {
                        ReadTempFlag=1;                //定时发送数据
                }
        }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bitkey1=P2^0;        //接口定义
sbitkey2=P2^1;
sbitkey3=P2^2;

详细解释啊,谢谢你。

网友E:
按不同按键工作时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