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实现的音乐播放器原理图和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
用单片机实现的音乐播放器

原理图: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用单片机实现的音乐播放器
源程序清单

        ;**************************************;
  ;            MCU音乐播放器             ;
  ;作者:耶涛                             ;
  ;开发时间:2005年9月20日                ;
  ;**************************************;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AJMP TIM0
        ORG 001BH
        RETI
        ORG 0023H
START:  MOV R5,#00H                  ;初始化
        MOV TMOD,#00010001B
        MOV IE,#10101010B
        MOV DPTR,#TAB2               ;装第一首歌
        MOV 30H,DPL                  ;DPTR低8位送30H暂存
        MOV 31H,DPH                  ;DPTR高8位送31H暂存
START1: INC R7                       ;产生8位随机数
        MOV A,#12H
        MOV B,R7
        MUL AB
        MOV P1,A                     ;8位随机数由P1口输出
        MOV DPL,30H
        MOV DPH,31H
        MOV A,#00H
        MOVC A,@A+DPTR               ;查表
        MOV R0,A                     ;音符数据送R0崭存
        MOV A,#00H
        INC DPTR
        MOVC A,@A+DPTR               ;查表
        MOV R1,A                     ;节拍数据送R1崭存
        INC DPTR
        MOV 30H,DPL
        MOV 31H,DPH
        CJNE A,#01H,ELECT            ;一首歌没结束转ELECT
        INC R5                       ;结束歌曲计数器加1
ELECT: JZ START                     ;所有歌曲结束转START循环
        MOV A,R0
        JNZ SING
        CLR TR0
         SETB P3.7
  LOOP1: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DJNZ R1,LOOP1
         SJMP START1
   SING: MOV DPTR,#TAB1               ;音符表首址送DPTR
         DEC R0                       ;计算音符
         MOV A,R0
         MOV B,#02H
         MUL AB
         MOV R0,A
         MOVC A,@A+DPTR               ;查表
         MOV 21H,A
         INC DPTR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20H,A
         MOV TL0,20H
         MOV TH0,21H
         SETB TR0                     ;开T0定时器
  LOOP2: ACALL DELAY
         DJNZ R1,LOOP2
         AJMP START1
   TIM0: MOV TL0,20H
         MOV TH0,21H
         CPL P3.7
         RETI                         ;中断返回
  DELAY: MOV R2,#70
DELAY1: MOV R3,#252
         DJNZ R3,$
         JNB P3.4,FORM                ;上一曲开关按下转FORM
         JNB P3.5,NEXT                ;下一曲开关按下转NEXT
         DJNZ R2,DELAY1
         RET
   FORM: CLR EA                        ;关中断
         JNB P3.4,[        DISCUZ_CODE_1        ]nbsp;                   ;等待键释放
         CJNE R5,#00H,ZERO             ;不是第一首歌曲转ZER0
         MOV R5,#08H                   ;是第一首将最后一首歌曲装入歌曲计数器
         SJMP KEYWORK
   ZERO: DEC R5                        ;歌曲向上进一首
         SJMP KEYWORK
   NEXT: CLR EA
         JNB P3.5,$
         INC R5                        ;歌曲下翻一首
KEYWORK: MOV DPTR,#TAB                 ;将歌曲排列表装入DPTR
         MOV A,R5                      ;将R5的内容送A
         RL A
         SETB EA                       ;开中断
         JMP @A+DPTR                   ;根据A的内容转向不同歌曲
    TAB: AJMP MUSIC2
         AJMP MUSIC3
         AJMP MUSIC4
         AJMP MUSIC5
MUSIC2: MOV DPTR,#TAB2                ;第2首歌曲首址送DPTR
   GONG: MOV 30H,DPL
         MOV 31H,DPH
         AJMP START1
MUSIC3: MOV DPTR,#TAB3
         SJMP GONG
MUSIC4: MOV DPTR,#TAB4
         SJMP GONG
MUSIC5: MOV DPTR,#TAB5
         SJMP GONG

;********************(音符表)**********************;
TAB1: DW 64021,64185,64331,64400,64524,64632,64732,
       DW 64777,64860,64934,64968,65030,65085,65134,
       DW 65157,65198,65235,65252,65283,65310,65335,
;*********************(兰花草)***********************;
        TAB2: DW 0608H,0A08H,0A08H,0A08H,0A18H,0908H,0808H,0908H,
       DW 0808H,0708H,0620H,0D08H,0D08H,0D08H,0D08H,0D18H,
       DW 0C08H,0A08H,0C08H,0C08H,0B08H,0A20H,0A08H,0D08H,
       DW 0D08H,0C08H,0A18H,0908H,0808H,0908H,0808H,0708H,
       DW 0610H,0310H,0308H,0808H,0808H,0708H,0618H,0A08H,
       DW 0908H,0808H,0708H,0508H,0620H,0908H,0808H,0708H,
       DW 0508H,0640H,0001H
;**********************(梁祝)*************************;
TAB3: DW 0A10H,0C08H,0D04H,0F08H,1004H,0D04H,0F04H,0C08H,
       DW 1308H,1504H,1404H,1304H,1104H,1304H,1018H,1008H,
       DW 1004H,1104H,0E08H,0D04H,0C08H,0D04H,0F08H,1008H,
       DW 0A08H,0F08H,0D04H,0C04H,0D04H,0F04H,0C18H,1108H,
       DW 1304H,0E08H,1008H,0D04H,0F04H,0C08H,0C10H,0A08H,
       DW 0C02H,0A08H,0C08H,0D02H,0E04H,1004H,0D18H,0C04H,
       DW 0D04H,0F08H,1004H,1308H,1108H,1008H,1104H,1004H,
       DW 0F08H,0D04H,0C04H,0A10H,0F10H,0D08H,0F02H,0D04H,
       DW 0C04H,0A04H,0C04H,0D04H,0F04H,0C38H,0001H
;*****************(让我们荡起双桨)*********************;
        TAB4: DW 0608H,0808H,0908H,0A18H,0C08H,0A08H,0808H,0910H,
       DW 0620H,0008H,0808H,0908H,0A08H,0C18H,0001H,0C08H,
       DW 0D10H,0910H,0A30H,0001H,0A08H,0C08H,0D20H,0C18H,
       DW 0D08H,0F08H,0E04H,0D04H,0C08H,0D08H,0A10H,0004H,
       DW 0808H,0908H,0A18H,0C08H,0810H,0610H,0808H,0908H,
       DW 0A08H,0D08H,0C30H,0010H,0A20H,0D18H,0001H,0D08H,
       DW 0C08H,0B08H,0A10H,0001H,0920H,0A18H,0C08H,0608H,
       DW 0808H,0910H,0010H,0808H,0908H,0A10H,0C0BH,0001H,
       DW 0C04H,0D10H,0F10H,0E08H,0D08H,0C08H,0A08H,0D40H,
       DW 0001H
;*********************(童年)****************************;
        TAB5: DW 0A08H,0C08H,0C10H,0C08H,0A08H,0D08H,0D08H,0E08H,
       DW 0D08H,0D08H,0D08H,0D08H,0C08H,0F10H,0F08H,0F08H,
       DW 0F08H,0D08H,0F08H,0D08H,0C40H,0A08H,0C08H,0C10H,
       DW 0C08H,0A08H,0D08H,0D08H,0E08H,0D08H,0D08H,0D08H,
       DW 0D08H,0C08H,0F10H,0F08H,0F08H,0F08H,0D08H,0D08H,
       DW 0F08H,1040H,1308H,1308H,1310H,1310H,1108H,1008H,
……………………

网友A(2017-12-12):
谢谢分享,来搞个手机铃声

网友B(2021-03-23):
这个系统有不少bug:
1、比如播放过程中按下“下一首”或者“上一首”的时候会随机的变成“嘟嘟嘟”或者“长鸣”等的噪音;
2、按一首歌还没有播放完的时候,按下“下一首”或者“上一首”歌曲: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上一首”或者“下一首”歌曲,也就是说会乱掉

期待楼主改进、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