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这个电子钟程序每一部分是干嘛的,比如哪一部分是秒表,哪一部分是干嘛

楼主(2017-06-11):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unsigned char j,k,a1,a0,b1,b0,c1,c0,s,f,m,r1,r0,t1,t0,y1,y0,q,w,e,key=10,temp,qq=0,mb=5;
uchar shi20,shi10,fen20,fen10,miao20,miao10,new,ok=1,wei=1;
unsigned int pp,ppp;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int i)
{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uchar shi2,uchar shi1,uchar fen2,uchar fen1,uchar miao2,uchar miao1)
{
                LSA=0;LSB=0;LSC=0;
                P0=table[shi2];
                delay(5);

                LSA=1;LSB=0;LSC=0;
                P0=table[shi1]|0x80;
                delay(5);

                LSA=1;LSB=1;LSC=0;
                P0=table[fen2];
                delay(5);

                LSA=0;LSB=0;LSC=1;
                P0=table[fen1]|0x80;
                delay(5);
   LSA=0;LSB=1;LSC=1;
                P0=table[miao2];
                delay(5);

                LSA=1;LSB=1;LSC=1;
                P0=table[miao1];
                delay(5);
}

void keyscan0()
{
    P1=0xff;
    temp=P1;

    if(temp!=0xff)
    {
      delay(10);
      if(temp!=0xff)
      {
        temp=P1;
        if(temp==0xfe)
        {

               ok++;
                                                        if (ok==3)
                                                                ok=0;

      }
      }
      }
}

void keyscan()
{
  {
                P3=0xff;
    temp=P3;

    if(temp!=0xff)
    {
      delay(10);
      if(temp!=0xff)
      {
        temp=P3;
        switch(temp)
        {case 0xfb :
                                key=3;
                          wei++;
                                        if (wei==7)
                                                wei=1;
                                        break;
                                case 0xf7:
                                                key=4;
                                break;
                                case 0xfd:
                                                mb++;
                                                if(mb==8)
                                                        mb=5;

                                break;
                        }

         }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dc;
        TL0=0x00;
        ET0=1;
        EA=1;

        while(1)
        {        keyscan0();
                while(P1!=0xff);
                if(ok==1)
                {        TR0=1;

                if(pp>=100)
                {        pp=0;
                        m++;
                        if(m==60)
                        {
                                m=0;
                                f++;
                                if(f==60)
                                {
                                        f=0;
                                        s++;
                                        if(s==24)
                                        {
                                                s=0;
                                        }
                                }
                        }
                }

                a0=s%10;
                a1=s/10;
                b0=f%10;
                b1=f/10;
                c0=m%10;
                c1=m/10;

                display(a1,a0,b1,b0,c1,c0);
        }
        else if(ok==2)
                {
                        TR0=1;

                        keyscan();
                        while(P3!=0xff);
                        if(mb==5)
                        {
                        q=0;
                        w=0;
                        e=0;
                        mb=6;

                        pp=0;
                        }
                        if(mb==6)
                        {
                                if(qq!=pp)
                        {
                                e++;
                                if(e==100)
                                {

                                        e=0;
                                        w++;
                                if(w==60)
                                {
                                        w=0;
                                        q++;
                                        if(q==60)
                                        {
                                                q=0;
                                        }
                                }
                        }
                        }

                }

                r0=q%10;
                r1=q/10;
                t0=w%10;
                t1=w/10;
                y0=e%10;
                y1=e/10;
                display(r1,r0,t1,t0,y1,y0);
                if(pp>=100)
                {        pp=0;
                        m++;
                        if(m==60)
                        {
                                m=0;
                                f++;
                                if(f==60)
                                {
                                        f=0;
                                        s++;
                                        if(s==24)
                                        {
                                                s=0;
                                        }
                                }
                        }
                }
                a0=s%10;
                a1=s/10;
                b0=f%10;
                b1=f/10;
                c0=m%10;
                c1=m/10;
        }
        else
        {        TR0=0;
                keyscan();
        while(P3!=0xff);
                if(key==3)
                {key=0;

                switch(wei)
                {
                        case 1:
                        LSA=0;LSB=0;LSC=0;
                P0=table[a1];
                        break;
                        case 2:
                                        LSA=1;LSB=0;LSC=0;
                P0=table[a0]|0x80;
        break;
                        case 3:
                                        LSA=1;LSB=1;LSC=0;
                P0=table[b1];

                break;
                        case 4: LSA=0;LSB=0;LSC=1;
                P0=table[b0]|0x80;

                        break;
                        case 5:
                LSA=0;LSB=1;LSC=1;
                P0=table[c1];
                break;
                        case 6:
                LSA=1;LSB=1;LSC=1;
                P0=table[c0];
                        break;

                }

                }

                if(key==4)
                {
                        key=0;
                        switch(wei)
                        {
                        case 1:                 //±×2
                                        a1++;
                        if(a1==3)
                                a1=0;
                        LSA=0;LSB=0;LSC=0;
                P0=table[a1];

                                        break;
                        case 2:
                                a0++;
                                if (a1==2)
                                {
                                        if(a0==4)
                                                a0=0;}
                                        else if (a0==10)
                                                a0=0;
                                                LSA=1;LSB=0;LSC=0;
                P0=table[a0]|0x80;
                                        break;
                        case 3:                 //·×6
                                        b1++;
                                        if(b1==6)
                                                b1=0;
                                        LSA=1;LSB=1;LSC=0;
                P0=table[b1];
                                        break;
                        case 4:
                                b0++;
                        if(b0==10)
                                b0=0;
                        LSA=0;LSB=0;LSC=1;
                P0=table[b0]|0x80;
                        break;
                        case 5:                 //×6
                                        c1++;
                        if(c1==6)
                                                c1=0;
                                        LSA=0;LSB=1;LSC=1;
                P0=table[c1];
                                        break;
                        case 6:
                                c0++;
                        if(c0==10)
                                c0=0;
                        LSA=1;LSB=1;LSC=1;
                P0=table[c0];
                        break;
                        }
        //        while(P3!=0xff);
                }

                        m=c1*10+c0;
                        f=b1*10+b0;
                        s=a1*10+a0;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dc;
        TL0=0x00;
        qq=pp;
        pp++;

                }

网友A:
从哪儿来,问哪儿去。这么冗长的程序,会有人解释吗?

网友A:
读别人的程序,是最烦人的事。

网友B:
这是带解释的时钟程序,你看行不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S=P2^6;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RST=P3^5;
sbit SCLK=P3^6;
sbit DSIO=P3^4;
sbit set=P1^0;
sbit add=P1^1;
sbit dec=P1^2;
sbit buzzer=P1^3;
bit keyflag=0;
uchar keynum,ge,shi;
uchar S1num,flag,second,minute,hour,week,day,month,year;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uchar TIME[7] = {0x00, 0x23, 0x17, 0x13, 0x05, 0x06, 0x17};
void keyScan();
void delay(uchar z);
void LcdInit();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void Ds1302ReadTime();
void LcdDisplay();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LCD写入命令函数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P0=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delay(5);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delay(5);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LCD写入数据函数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P0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delay(5);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delay(5);
        LCD1602_E = 0;
}
void main()                                                //进入主函数
{
        LcdInit();
        Ds1302Init();
        while(1)
        {
                keyScan();
                if(keyflag==0)
                {
                        Ds1302ReadTime();
                LcdDisplay();
        }
}
}
void LcdDisplay()                                          //LCD要显示的数据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void Ds1302Init()                                           //DS1302初始化子程序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DS1302被写入数据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读出DS1302的数据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void Ds1302ReadTime()                                           //DS1302发送数据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void delay(uchar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keyScan()
{
        if(set==0)
        {
                delay(5);
                if(set==0)
                {
                        buzzer=0;
                        delay(30);
                        buzzer=1;
                        while(!set);
                        keynum++;
    switch(keynum)
{
case 1:
           keyflag=1;
     LcdWriteCom(0x80+0x40+7);
     LcdWriteCom(0x0f);
     break;
case 2: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2,0x80);
     LcdWriteCom(0x80+0x40+4);
     LcdWriteCom(0x0f);
     break;
case 3: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4,0x80);
     LcdWriteCom(0x80+0x40+1);
     LcdWriteCom(0x0f);
     break;
case 4: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a,0x80);
     LcdWriteCom(0x80+13);
     LcdWriteCom(0x0f);
     break;
case 5: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6,0x80);
     LcdWriteCom(0x80+9);
     LcdWriteCom(0x0f);
     break;
case 6: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8,0x80);
     LcdWriteCom(0x80+6);
     LcdWriteCom(0x0f);
     break;
case 7: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c,0x80);
     LcdWriteCom(0x80+3);
     LcdWriteCom(0x0f);
     break;
}
if(keynum==8)
{
        keynum=0;
        keyflag=0;
        LcdWriteCom(0x0c);
                  Ds1302Write(0x80,0x00);
         Ds1302Write(0x80,(second/10)<<4|second%10);
                 Ds1302Write(0x82,(minute/10)<<4|minute%10);
                  Ds1302Write(0x84,(hour/10)<<4|hour%10);
         Ds1302Write(0x8a,(week/10)<<4|week%10);
                  Ds1302Write(0x86,(day/10)<<4|day%10);
                 Ds1302Write(0x88,(month/10)<<4|month%10);
        Ds1302Write(0x8c,(year/10)<<4|year%10);
    Ds1302Write(0x8e,0x80);
}
                }
        }

if(keynum!=0)
{
        if(add==0)
{
        delay(5);
        while(!add);
        switch(keynum)
        {
                case 1: second++;
                  if(second==59)second=0;
                shi=second/10;
                ge=second%10;
          TIME[0]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0]);
                LcdWriteCom(0x80+0x40+7);
                LcdWriteData(0x30+ge)        ;
                LcdWriteCom(0x80+0x40+6);
                LcdWriteData(0x30+shi);
                LcdWriteCom(0x80+0x40+7);
                break;
                case 2:
                        minute++;
                if(minute==59)minute=0;
                shi=minute/10;
                ge=minute%10;
                TIME[1]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1]);
                LcdWriteCom(0x80+0x40+4);
                LcdWriteData(0x30+ge)        ;
                LcdWriteCom(0x80+0x40+3);
                LcdWriteData(0x30+shi);
                LcdWriteCom(0x80+0x40+4);
                break;
        case 3:
                hour++;
                if(hour==24)hour=0;
                shi=hour/10;
                ge=hour%10;
          TIME[2]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2]);
                LcdWriteCom(0x80+0x40+1);
                LcdWriteData(0x30+ge)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x30+shi);
          LcdWriteCom(0x80+0x40+1);
                break;
        case 4:
          week++;
          if(week==8)week=1;
          TIME[5]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5]);
                LcdWriteCom(0x80+13);
                LcdWriteData(0x30+week);
          LcdWriteCom(0x80+13);
                break;
        case 5:
                day++;
                shi=day/10;
                ge=day%10;
          TIME[3]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3]);
                LcdWriteCom(0x80+9);
                LcdWriteData(0x30+ge);
                LcdWriteCom(0x80+8);
                LcdWriteData(0x30+shi);
          LcdWriteCom(0x80+9);
                break;
                case 6:
                month++;
                shi=month/10;
                ge=month%10;
                TIME[4]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4]);
                LcdWriteCom(0x80+6);
                LcdWriteData(0x30+ge);
                LcdWriteCom(0x80+5);
                LcdWriteData(0x30+shi);
                LcdWriteCom(0x80+6);
                break;
                case 7:
                year++;
                shi=year/10;
                ge=year%10;
          TIME[6]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6]);
                LcdWriteCom(0x80+3);
                LcdWriteData(0x30+ge)        ;
                LcdWriteCom(0x80+2);
                LcdWriteData(0x30+shi);
                LcdWriteCom(0x80+3);
                break;

        }

}
}
if(keynum!=0)
{
        if(dec==0)
{
        delay(5);
        while(!dec);
        switch(keynum)
        {
                case 1: second--;
                  if(second==0)second=59;
                shi=second/10;
                ge=second%10;
    TIME[0]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0]);
                LcdWriteCom(0x80+0x40+7);
                LcdWriteData(0x30+ge)        ;
                LcdWriteCom(0x80+0x40+6);
                LcdWriteData(0x30+shi);
                LcdWriteCom(0x80+0x40+7);
                break;
                case 2:
                        minute--;
                if(minute==0)minute=59;
                shi=minute/10;
                ge=minute%10;
                TIME[1]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1]);
                LcdWriteCom(0x80+0x40+4);
                LcdWriteData(0x30+ge)        ;
                LcdWriteCom(0x80+0x40+3);
                LcdWriteData(0x30+shi);
                LcdWriteCom(0x80+0x40+4);
                break;
        case 3:
                hour--;
                if(hour==0)hour=23;
                shi=hour/10;
                ge=hour%10;
          TIME[2]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2]);
                LcdWriteCom(0x80+0x40+1);
                LcdWriteData(0x30+ge)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x30+shi);
          LcdWriteCom(0x80+0x40+1);
                break;
        case 4:
          week--;
          if(week==0)week=7;
          TIME[5]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5]);
                LcdWriteCom(0x80+13);
                LcdWriteData(0x30+week);
          LcdWriteCom(0x80+13);
                break;
        case 5:
                day--;
                shi=day/10;
                ge=day%10;
          TIME[3]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3]);
                LcdWriteCom(0x80+9);
                LcdWriteData(0x30+ge)        ;
                LcdWriteCom(0x80+8);
                LcdWriteData(0x30+shi);
          LcdWriteCom(0x80+9);
                break;
                case 6:
                month--;
                shi=month/10;
                ge=month%10;
                TIME[4]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4]);
                LcdWriteCom(0x80+6);
                LcdWriteData(0x30+ge)        ;
                LcdWriteCom(0x80+5);
                LcdWriteData(0x30+shi);
                LcdWriteCom(0x80+6);
                break;
                case 7:
                year--;
                shi=year/10;
                ge=year%10;
                TIME[6]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6]);
                LcdWriteCom(0x80+3);
                LcdWriteData(0x30+ge)        ;
                LcdWriteCom(0x80+2);
                LcdWriteData(0x30+shi);
                LcdWriteCom(0x80+3);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