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电子时钟设计 求助

楼主(2017-06-11):
电子时钟设计
1. 定时器:年、月、日、时、分、秒时钟
2. 可以设置闹,时间到蜂鸣器响1分钟后熄灭
3. 可以通过矩阵键盘调整日期和闹钟
  4.可以通过串口助手或自制上位机调整日期和闹钟。
  5.基于AVR M16单片机

主要是第4点,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你的问题了吗?如果解决了,也帮下我呗,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显示是液晶还是什么?

1602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你的问题了吗?如果解决了,也帮下我呗,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