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5温度传感器的单片机控制程序 带掉电保护功能

楼主(2017-06-11):
基于STC12C5A60S2芯片,有掉电保护程序

//LM75温度控制器//
//头文件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NF   0X01  //配置寄存器
#define TEMP   0X00  //温度寄存器只读
#define ALARM  0X03  //超温关闭极限寄存器默认5000H
#define DELAY  0X02  //滞后寄存器默认4B00H
#define WADDR  0X90  //写地址
#define RADDR  0X91  //读地址
//////////////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  段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out[]={0x01,0x02,0x04,0x08};                   //位
uchar discount=0;
sbit sda=P3^5;
sbit scl=P3^4;
sbit os=P3^2;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4;
sbit redled=P1^2;
uint disshu=0;
float tempchu;
uchar tempcount=0;
uint Tsettemp;
bit dp=0;
uchar dat;
//IAP
#define ENABLE_IAP 0X83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定义EEPROM 的起始地址
sfrIAP_DATA=0XC2;
sfrIAP_ADDRH=0XC3;
sfrIAP_ADDRL=0XC4;
sfrIAP_CMD=0XC5;
sfrIAP_TRIG=0XC6;
sfrIAP_CONTR=0XC7;
//*****************************************************//函数名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void start(void);                                                                            //起始
void stop(void);                                                                             //终止
void ack(void);                                                                                     //应答
void noack(void);                                                                             //非应答
bit rack(void);                                                                                   //接受应答位
void send(uchar date);                                                                   //发送数据 1字节
uchar read(void);                                                                            //接受数据 1字节
uchar w_config(uchar cdata);                                                   //写配置寄存器
uchar Twendu(uchar Twd,uchar wen_high,uchar wen_low);  //高低温
float read_16(uchar addr);                               //读2字节
uchar read8(uchar adder);                                                           //读1字节
void disseg(uint seg);                                                                   //显示
void delay(void);                                                                            //5us
void delay10ms(void);                                  //10us
void delay500ms(void);                                 //500ms
void kaishi(void);                                     //
//AIP                                                                                                   //
void iapidle();                                                                                   //AIP初始化函数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读EEPROM的一个字节地址的内容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的IAP/ISP/EEPROM空间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扇区擦除
//*****************************************************//
//初始化
void init(void)
{
        scl=1;
        delay();
        sda=1;
        delay();
}
//起始
void start(void)
{
        scl=1;
        sda=1;
        delay();
        sda=0;
        delay();
        scl=0;
}
//终止
void stop(void)
{
        scl=0;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sda=0;
}
//应答
void ack(void)
{
        uchar a;
        sda=0;
        scl=1;
        delay();
        while(sda==1&&(a<255))
        {
                a++;
        }
        scl=0;
        delay();
}
//非应答
void noack(void)
{
        sda=1;
        scl=1;
        delay();
        scl=0;
        sda=0;
}
//接受应答位
bit rack(void)
{
        bit flag;
        scl=1;
        delay();
        flag=sda;
        scl=0;
        delay();
        return flag;
}
//发送数据 1字节
void send(uchar date)
{
        uchar s,temp;
        temp=date;
        for(s=0;s<8;s++)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接受数据 1字节
uchar read(void)
{
        uchar s,temp;
        scl=0;
        delay();
        sda=1;
        for(s=0;s<8;s++)
        {
                scl=1;
                delay();
                temp=(temp<<1)|sda;
                scl=0;
                delay();
        }
        delay();
        return temp;
}
//写配置寄存器
uchar w_config(uchar cdata)
{
        bit i=0;
        start();
        send(WADDR);
        i=rack();
        if(i)
        {
                stop();
                return 0;
        }
        send(CONF);
        i=rack();
        if(i)
        {
                stop();
                  return 0;
        }
        send(cdata);
        i=rack();
        if(i)
        {
                stop();
                  return 0;
        }
        delay();
        stop();
}
//写2字节温度
uchar Twendu(uchar Twd,uchar wen_high,uchar wen_low)
{
        bit i=0;
        start();
        send(WADDR);
        i=rack();
        if(i)
        {
                return 0;
        }
        send(Twd);
        i=rack();
        if(i)
        {
                return 0;
        }
        send(wen_high);
        i=rack();
        if(i)
        {
                return 0;
        }
        send(wen_low);
        i=rack();
        if(i)
        {
                return 0;
        }
        delay();
        stop();
}
//读16位
float read_16(uchar addr)
{
        bit i=0;
    float cun16;
        uchar cun1,cun2;
        start();
        send(WADDR);
        i=rack();
        if(i)
        {
                stop();
                return 0;
        }
        send(addr);
        i=rack();
        if(i)
        {
                stop();
                return 0;
        }
        start();
        send(RADDR);
        i=rack();
        if(i)
        {
                stop();
                return 0;
        }
         cun1=read();// cun16=read();
                     //cun16=cun16<<8;
         ack();
         cun2=read()>>7;           //cun16|=read();
         noack();
         delay();
         stop();
         if(cun1&0x80)
        {
                dp=1;
                cun16=((~(cun1<<1))>>1+1)+cun2*0.5;
        }
        else
        {
                dp=0;
                cun16=cun1+cun2*0.5;
        }
     return cun16;
}
uchar read8(uchar adder)
{
        uchar i,m;
        start();
        send(WADDR);
        i=rack();
        if(i)
        {
                return 0;
        }
        send(adder);
        i=rack();
        if(i)
        {
                return 0;
        }
        start();
        send(RADDR);
        i=rack();
        if(i)
        {
                return 0;
        }
        m=read();
        noack();
        delay();
        stop();
        return m;
}
//************************************************IAP*************************************************************//
void iapidle()                                                         //****初始化函数
{
        IAP_CONTR=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0;                                                         //CMD寄存器初始化
         IAP_TRIG=0;                                                 //清空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0X80;                                                 //数据指针指向非EEPROM区
        IAP_ADDRL=0;                                                 //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misuse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读EEPROM的一个字节地址的内容
{
        IAP_CONTR=ENABLE_IAP;                                 //设置IAP控制寄存器
        IAP_CMD=1;                                                         //设置IAP的命令寄存器为读状态
        IAP_ADDRL=addr;                                                 //设置EERPROM的低8位地址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dat=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的IAP/ISP/EEPROM空间
{
        IAP_CONTR=ENABLE_IAP;                                 //打开IAP功能并设置等待时间
        IAP_CMD=2;                                                         //设置写命令
        IAP_ADDRL=addr;                                                 //设置字节地址低8位
        IAP_ADDRH=addr>>8;                                         //设置字节地址的高8位
        IAP_DATA=dat;                                                 //写内容
        IAP_TRIG=0X5A;                                                  //发送触发命令1
        IAP_TRIG=0XA5;                                                 //发送触发命令2
        _nop_();                                                         //等待直到写操作完成   60us
        iapidle();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扇区擦除
{
        IAP_CONTR=ENABLE_IAP;                             //开IAP功能并设置等待时间
        IAP_CMD=3;                                                         //设置擦除命令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 21ms
        iapidle();
}
//************************************************IAP*************************************************************//
void kaishi(void)
{
        P2M0 = 0xff;
        P2M1 = 0x00;
        P0M0 = 0xff;
        P0M1 = 0x00;
        TMOD = 0x11;
        ET0 = 1;                                         //定时器中断允许
        TR0 = 1;                                                //定时器0启动
        TH0 = 0x3C;                                                           //定时器0初值      1Ms
    TL0 = 0xb0;
        ET1 = 1;                                         //定时器中断允许
        TR1 = 1;                                                //定时器1启动
        TH1 = 0xFC;                                                           //定时器1初值      1Ms
    TL1 = 0x18;
        EA=1;
}
void main(void)
{
        uchar xuhuan=0;
        bit js=1;
        uchar dat0;
        bit fffz=0;
        float Tset;
        w_config(0x00);
        iapreadbyte(0x00);                                          //读数
        dat0=dat;
        Twendu(ALARM,dat0,0x00);
        Twendu(DELAY,0x00,0x00);
        kaishi();
        while(1)
        {
                if(!key1&&js)
                {
                        delay10ms();
                        if(!key1&&js)
                        {
                                js=0;
                                TR0=0;
                                Tset=read_16(ALARM)*10;
                                Tsettemp=Tset;
                                xuhuan=1;
                                redled=1;
                        }
                }
                while(xuhuan==1)
                {
                        disshu=Tsettemp;
                        if(!key2&&js)
                        {
                                delay10ms();
                                if(!key2&&js)
                                        {
                                                Tsettemp=Tsettemp+10;
                                                if(Tsettemp>=1500)
                                                {
                                                   Tsettemp=1500;
                                                }
                                                js=0;
                                        }
                        }
                        if(!key3&&js)
                        {
                                delay10ms();
                                if(!key3&&js)
                                        {
                                                Tsettemp=Tsettemp-10;
                                                if(Tsettemp<=100)
                                                {
                                                   Tsettemp=100;
                                                }
                                                js=0;
                                        }
                        }
                        if(!key1&&js)
                        {
                                delay10ms();
                                if(!key1&&js)
                                {
                                        xuhuan=0;
                                        TR0=1;
                                        js=0;
                                        dat=Tsettemp/10;
                                        iaperasesector(0x00);                                 //擦除
                                        iapprogrambyte(0x00,dat);         //写入
                                        Twendu(ALARM,dat,0x00);

                                }
                        }
                        if(key1&&key2&&key3)
                        {
                                js=1;
                        }
                }
                if(key1&&key2&&key3)
                {
                        js=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1000us
{
        float huan=0;
        float qing;
    TH0=0x3c;
    TL0=0xb0;
        tempcount++;
        if(tempcount==3)
        {
                tempcount=0;
                huan=read_16(0x00);
                tempchu=huan*10;
                disshu=tempchu;
        }
        if((tempchu!=0)&&(Tsettemp!=0))
        {
                if(tempchu>=Tsettemp)
                {
                        redled=0;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1000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