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MOS是如何用导通和关断去控制PWM的占空比的

楼主(2017-06-12):
就是我现在要给电路恒流充电,但是要改变电压。然后老师说的是用PMOS的导通和关断时间去控制PWM的占空比从而达到恒流充电。。我不太懂诶

网友A:
比如有VX通过开关K加到负载R上,控制K的导通与判断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改变负载上所得到的能量。
如果K是用P-MOS做的,这就是命题。
要解决如何开关P-MOS,楼主需要查P-MOS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充电电流控制在多少呢?是仿真实现效果吗

emmm..没有说电流诶。。我就知道是16V然后用三端稳压器给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