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怎么点亮数码管

楼主(2017-06-12):
小白想学习单片机,现在遇到了难题,不会点亮数码管

网友A:
新手的话那就先学会静态显示,首先确定是共阴还是共阳,共阴的位选就亮的的为1,共阳的话点亮为0,同时还要输入控制段选来控制数码管的数字

网友B:
认真看视频,认真看书,我也是刚学过来的,现在会看芯片手册写程序,不过现在只会看写简单的而已,不过持之以恒是最重要的!

网友C:
注意阳极和阴极的区别

网友D:
单片机,买的时候里面有光盘。上面直接就有点亮的程序

网友E:
单片机的8个IO口,刚好可以控制数码管里的8的led,

网友F:
建議買一套教材例如郭天祥的板子,資料都已經幫你準備好,可以自己摸索自己學

网友G:
可以先试试看直接加电源和接地 有的数码管是共阳有的是共阴

网友H:
新手的话,还是建议先从带学习板的开发资料看起,有视屏讲解也有相关的代码,方便入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认真看视频,认真看书,我也是刚学过来的,现在会看芯片手册写程序,不过现在只会看写简单的而已,不过持之 ...

你这等于没说啊

网友J:
会点亮LED灯不?数码管=8*LED(单管带小数点)

网友K:
使用2片74HC595很方便的点亮LED的, 而且单片机的外围接口使用较少

网友L:
你想怎么点亮如果只是单纯的点亮你给个高电平就好了,还有静态跟动态的数码管显示,最好去学一下数码管的参数

网友M:
数码管显示每一个数字的组合你看看你所选的数码管的datasheet就能够查到,按上面的操作单片机就可以完成你想要显示的数字

网友N:
数码管可以选择直接用I/O口点亮,这样比较占用I/O口的资源,也可以使用外围的扩展芯片,这样就节省一点I/O的资源

网友N:
数码管分共阳和共阴的,共阳的就是单片机给个低电平就能点亮,共阴的单片机给你高电平点亮

网友O:
单片机通过驱动电路给数码管中相应各段的发光二极管加正向电压,该段发光二极管就会被点亮。
不同段的发光二极管加正向电压则亮,不加正向电压则灭,这样就可以通过各段的亮灭组合,来显示不同的数字和字符了。 单片机是通过向数码管送段形(即显示编码),来给数码管相应的各段加正向电压来实现的。
我这里有个以前做的点亮1个数码管程序,可以参考学习。
#include <reg52.h>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main()
{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0x06;//想要显示什么数字直接更改数字的二进制(0x06)就可以了.
dula=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