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实现八个电位器分别同时控八个舵机,还可以更多

楼主:
  上回用了一个定时器控制三个舵机行不通,这次在次按照网上的思路,用了两个定时器,成功实现了atmega16八个电位器分别同时控八个舵机,实际还可以更多,
  通过实验发现舵机受控的周期不一定要20ms,八路舵机,每个舵机的控制周期可以延伸,例如40ms给一次脉冲,也是能控制舵机旋转至固定角度,在这里,控制舵机的应该是高电平信号持续时间,由于从20ms延长到40ms,所以单片机可以控制更多的舵机,20ms能控制8个,40ms能控制16个,但是20ms相对于40ms控制周期的舵机来说更稳定,可能是由于原本1s内,以20ms为周期的信号,可以对舵机发送50次控制信号,延长到40ms,只能对舵机发送25次控制信号,这样会导致舵机控制频率降低,从而导致相对的不稳定,这里使用的是普通舵机,数码舵机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后贴上代码,实测可用:

/**************八通道电位器控制八舵机****************
*   编写:HYH
*   日期:2017-6-12
*   晶振:12mhz
*   说明:定时/计数器0固定每2.5ms溢出中断,负责拉高对
*         应端口,定时/计数器1负责在tc1中断产生后将对
*         应端口的电平拉低,依次循环形成八个通道舵机
*         控制pwm波
*****************************************************/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PUT PORTD         //定义pd口为舵机信号输出口
#define ADCN ADMUX

unsigned char output_high[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数组控制各个io口高电平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ADCN_[8]={0x40,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  //数组控制ADC通道选择
unsigned int adcn_[8];     //存取八个通道的ADC值
unsigned int adcn_change[8];    //存储adcn_[]经过转换成计数器1初值的值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端口设置函数*********/
void port_init(void)
{
        DDRD|=0XFF;
        PORTD&=0X00;        //设置舵机信号输出端口
    DDRA&=0X00;
    PORTA|=0Xff;          //设置adc通道端口,带上拉输入
        SREG=0X80;             //开放全局中断
}
void timer0_init()
{
        TIMSK|=(1<<TOIE0);                //是能溢出中断
        TCCR0|=(1<<CS02)|(0<<CS01)|(0<<CS00); //12mhz晶振  256预分频
        TCNT0=139;
                          //计数器初值,(256-139)/(12mhz/256)=2.5ms
}
void timer1_init()
{
    TCCR1A|=0X00;               //普通模式
        TCCR1B|=(0<<CS12)|(0<<CS11)|(1<<CS10);     //无预分频
    TIMSK|=(1<<TOIE1);
}

/**********ad转换函数**********/
unsigned int ADC_init()
{
    unsigned int addata;
         ADCN=ADCN_[j];                                          //AVCC为基准电,设置adc通道选择
         ADCSRA=0XD8;                                         //使能ADC,允许中断 11011000
         ADCSRA|=BIT(ADSC);                                //开始A/D转换
         while(!(ADCSRA&(BIT(ADIF))));        //等待转换完成
     addata=ADCL;                                //获取ADC结果
         addata=addata+ADCH*256;
         return addata;                        //返回ADC值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ADC_init();
        port_init();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说明:定时器每溢出一次,舵机通道调
*         至下一个,拉高该舵机通道io口
*         并把对应通道的adcn_change[]值
*         赋给定时/计数器初值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10
void timer0_ovf()
{
    OUTPUT|=output_high[i];
    TCNT0=139;
        TCNT1=adcn_change[i];
        i++;
        if(i>=8)
        i=0;
}
/************定时/计数器1中断函数********
*    说明:将对应端口电平拉高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9
void timer1_ovf()
{
    TCNT1=0;
        if(i==0)
    OUTPUT&=~BIT(7);
        else
        OUTPUT&=~BIT(i-1);
}
/************ADC中断函数**************/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N_change:15
void ADCN_change()
{
    adcn_[j]=ADC_init();
        adcn_change[j]=59536-24*adcn_[j];     //将adc值转化为定时/计数器1初值,控制高电平持续时间
    j++;
        if(j>=8)
        j=0;
        ADC_init();               //adc转换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7-08-15):
哇,思路清晰啊,舅服你

网友A:
多个数字舵机控制,楼主讲下具体思路吗?我不管小板凳已经拿来了

网友B(2018-01-31):
金币不足了,先收藏了。

网友B:
终于可以下载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C(2018-03-08):
数字舵机区别于传统的模拟舵机,模拟舵机需要给它不停的发送PWM信号,才能让它保持在规定的位置或者让它按照某个速度转动,数字舵机则只需要发送一次PWM信号就能保持在规定的某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