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单片制作音乐播放器

楼主(2017-06-12):
#include<reg52.h>

#ifndef __SOUNDPLAY_H_REVISION_FIRST__
#define __SOUNDPLAY_H_REVISION_FIRST__
#define SYSTEM_OSC   11059200                    //定义晶振频率11059200HZ
#define SOUND_SPACE  4/5        //定义普通音符演奏的长度分率,//每4分音符间隔
  /**************************************************************************/
sbit P1_0 = P0 ^ 0;                  //对跑马灯的定义使用
sbit P1_1 = P0 ^ 1;
sbit P1_2 = P0 ^ 2;
sbit P1_3 = P0 ^ 3;
sbit P1_4 = P0 ^ 4;
sbit P1_5 = P0 ^ 5;
sbit P1_6 = P0 ^ 6;
sbit P1_7 = P0 ^ 7;

sbit P3_4 = P1 ^ 0;                 //对功能键的定义使用
sbit P3_5 = P1 ^ 1;

/**************************************************************************/
unsigned int code FreTab[12]  = { 262,277,294,311,330,349,369,392,415,440,466,494 };
//原始频率表
unsigned char code SignTab[7]  = { 0,2,4,5,7,9,11 };           //1~7在频率表中的位置
unsigned char code LengthTab[7]= { 1,2,4,8,16,32,64 };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0,Sound_Temp_TL0; //音符定时器初值暂存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1,Sound_Temp_TL1; //音长定时器初值暂存
sbit    BeepIO =  P3^7;//定义输出管脚
  /**************************************************************************/
unsigned char Count=0;                            //0.05秒的变量定义
unsigned int  del;                                //过渡变量
unsigned int tcnt;                                 //过渡变量
unsigned int numble=0;                            //歌曲曲数的定义
unsigned char  min=0, sec=0;                      //1秒钟 1分钟的定义
  /**************************************************************************
  对整个中断系统的设置
  为了得到较好的音效,定时器0和定时器1用于音乐播放子程序
                      初值都为10MS
  定时器2 用于播放时间的间断显示子程序,初值为50MS
**************************************************************************/
void InitialSound(void)
{
BeepIO = 0;
     Sound_Temp_TH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L1应装入的初值
Sound_Temp_TL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H1应装入的初值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MOD  |= 0x11;
ET0    = 1;
ET1    = 0;
TR0    = 0;
TR1    = 0;

RCAP2H = 0x2c;                      //对定时器2的初始化的定义使用
RCAP2L = 0x13;
TH2 = 0x2c;                          // 定时器初值
TL2 = 0x13;
ES = 0;                              // 关闭通信中断
ET2 = 1;                             // 允许T2中断
T2CON = 0X04;
EA = 1;
}

void BeepTimer0(void) interrupt 1         //音符发生中断
{
BeepIO = !BeepIO;
TH0    = Sound_Temp_TH0;
TL0    = Sound_Temp_TL0;
}

void timer2Int(void) interrupt 5            //时钟发生中断
{
TF2 = 0;                             // 溢出标志必须由软件清零
EXF2 = 0;                            // 捕获标志必须由软件清零
Count++;
if(Count==20)
  {
   sec++;
   Count=0;
  }
if(sec==60)
  {
   min++;
   sec=0;
  }
}

  80. /*说明**********************************************************************
  81.   曲谱存贮格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Name{音高,音长,音高,音长...., 0,0};
  82.   末尾:0,0 表示结束(Important)

  83.   音高由三位数字组成:
  84.     个位是表示 1~7 这七个音符
  85.     十位是表示音符所在的音区:1-低音,2-中音,3-高音;
  86.     百位表示这个音符是否要升半音: 0-不升,1-升半音。

  87.   音长最多由三位数字组成:
  88.     个位表示音符的时值,其对应关系是:
  89.      |数值(n):  |0 |1 |2 |3 | 4 | 5 | 6
  90.      |几分音符: |1 |2 |4 |8 |16 |32 |64   音符=2^n
  91.     十位表示音符的演奏效果(0-2):  0-普通,1-连音,2-顿音
  92.     百位是符点位: 0-无符点,1-有符点

  93.   调用演奏子程序的格式
  94.     Play(乐曲名,调号,升降八度,演奏速度);
  95.   |乐曲名           : 要播放的乐曲指针,结尾以(0,0)结束;
  96.   |调号(0-11)       : 是指乐曲升多少个半音演奏;
  97.   |升降八度(1-3)   : 1:降八度, 2:不升不降, 3:升八度;
  98.   |演奏速度(1-12000): 值越大速度越快;
  99. ***************************************************************************/

/**************************************************************************/
void Play(unsigned char *Sound,unsigned char Signature,unsigned Octachord,unsigned int Speed)
{
unsigned int NewFreTab[12];  //新的频率表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Point,LDiv,LDiv0,LDiv1,LDiv2,LDiv4,CurrentFre,Temp_T,SoundLength;
unsigned char Tone,Length,SL,SH,SM,SLen,XG,FD;

for(i=0;i<12;i++)     // 根据调号及升降八度来生成新的频率表
{
  j = i + Signature;
  if(j > 11)
  {
   j = j-12;
   NewFreTab[ i] = FreTab[j]*2;  }  else   NewFreTab[ i] = FreTab[j];

  114.   if(Octachord == 1)   NewFreTab[ i]>>=2;  else if(Octachord == 3)   NewFreTab[ i]<<=2; }          SoundLength = 0; while(Sound[SoundLength] != 0x00) //计算歌曲长度 {  SoundLength+=2; }

  115. Point = 0; Tone   = Sound[Point]; Length = Sound[Point+1];    // 读出第一个音符和它时时值 LDiv0 = 12000/Speed;    // 算出1分音符的长度(几个10ms)   LDiv4 = LDiv0/4;      // 算出4分音符的长度 LDiv4 = LDiv4-LDiv4*SOUND_SPACE;  // 普通音最长间隔标准 TR0   = 0; TR1   = 1; while(Point < SoundLength) {  SL=Tone%10;         //计算出音符   SM=Tone/10%10;         //计算出高低音   SH=Tone/100;         //计算出是否升半   CurrentFre = NewFreTab[SignTab[SL-1]+SH];  //查出对应音符的频率    if(SL!=0)  {   if (SM==1) CurrentFre >>= 2;   //低音    if (SM==3) CurrentFre <<= 2;   //高音   Temp_T = 65536-(50000/CurrentFre)*10/(12000000/SYSTEM_OSC);//计算计数器初值   Sound_Temp_TH0 = Temp_T/256;    Sound_Temp_TL0 = Temp_T%256;    TH0 = Sound_Temp_TH0;     TL0 = Sound_Temp_TL0 + 12; //加12是对中断延时的补偿   }  SLen=LengthTab[Length%10];  //算出是几分音符  XG=Length/10%10;    //算出音符类型(0普通1连音2顿音)   FD=Length/100;  LDiv=LDiv0/SLen;    //算出连音音符演奏的长度(多少个10ms)  if (FD==1)    LDiv=LDiv+LDiv/2;  if(XG!=1)    if(XG==0)     //算出普通音符的演奏长度     if (SLen<=4)      LDiv1=LDiv-LDiv4;    else     LDiv1=LDiv*SOUND_SPACE;   else    LDiv1=LDiv/2;   //算出顿音的演奏长度   else   LDiv1=LDiv;  if(SL==0) LDiv1=0;   LDiv2=LDiv-LDiv1;   //算出不发音的长度     if (SL!=0)  {   TR0=1;   for(i=LDiv1;i>0;i--)  //发规定长度的音    {    while(TF1==0);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F1=0;  }/*************************************************************************功能键子程序,直接嵌入音乐播放程序之中P1-0 P1-1 P1-2 P1-3 P1-4 P1-5 P1-6 P1-7六个跑马灯实现发出每个音符时的间断闪烁P3-4 P3-5两键 实现暂停和开始的功能为以后的二次开发,特留下两个功能键  以备后用*************************************************************************/   {   if(i==1*LDiv1/1024)       {P1_0=0;P1_1=1;P1_2=1;P1_3=1;P1_4=1;P1_5=1;P1_6=1;P1_7=1;}   if(i==51*LDiv1/1024)       {P1_0=0;P1_1=1;P1_2=1;P1_3=1;P1_4=1;P1_5=1;P1_6=1;P1_7=1;}   if(i==101*LDiv1/1024)       {P1_0=0;P1_1=0;P1_2=0;P1_3=1;P1_4=1;P1_5=1;P1_6=1;P1_7=1;}   if(i==151*LDiv1/1024)       {P1_0=0;P1_1=0;P1_2=0;P1_3=0;P1_4=1;P1_5=1;P1_6=1;P1_7=1;}   if(i==201*LDiv1/1024)       {P1_0=0;P1_1=0;P1_2=0;P1_3=0;P1_4=0;P1_5=1;P1_6=1;P1_7=1;}   if(i==251*LDiv1/1024)       {P1_0=0;P1_1=0;P1_2=0;P1_3=0;P1_4=0;P1_5=0;P1_6=1;P1_7=1;}   if(i==301*LDiv1/1024)       {P1_0=0;P1_1=0;P1_2=0;P1_3=0;P1_4=0;P1_5=0;P1_6=1;P1_7=1;}   if(i==351*LDiv1/1024)       {P1_0=0;P1_1=0;P1_2=0;P1_3=0;P1_4=0;P1_5=0;P1_6=0;P1_7=1;}   if(i==401*LDiv1/1024)       {P1_0=0;P1_1=0;P1_2=0;P1_3=0;P1_4=0;P1_5=0;P1_6=0;P1_7=0;}

  116.    if(P3_4==0)      for(i=300;i>0;i--)         for(j=300;j>0;j--);           if(P3_4==0)             EA=0;   if(P3_5==0)      for(i=300;i>0;i--)         for(j=300;j>0;j--);           if(P3_5==0)             EA=1;}

  117.   }  if(LDiv2!=0)  {   TR0=0; BeepIO=0;   for(i=LDiv2;i>0;i--)  //音符间的间隔   {    while(TF1==0);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F1=0;   }  }  Point+=2;   Tone=Sound[Point];  Length=Sound[Point+1]; } BeepIO = 0;}/**************************************************************************/#endif

  118. /**************************************************************************数码管显示子程序首先实现约4秒的个性签名 FLYING 的显示然后实现约3秒的歌曲曲数的显示(从左到右的1-2位)                当前运行时间的显示(从左到右的4-8位的)由于本人买的单片机的数码管接线紊乱,故字形口和字位口同资料书上介绍的不同**************************************************************************/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  0x41,0xf5,0x29,0x31,0x95,0x13,0x03,0x75,0x01,0x11,0xbf,0x11,0x45,0xf5,0x91,0xcb,0x0f,0xff}; unsigned char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dispbuf[8]={0,0,0,0,0,0,0,0}; unsigned char dispbitcnt; unsigned char mstcnt;unsigned int i,j; numble++;

  119.   for(i=250;i>0;i--)     for(j=300;j>0;j--)      {mstcnt++;         if(mstcnt==8)           {            mstcnt=0;            P0=dispcode[dispbuf[dispbitcnt]];            P2=dispbitcode[dispbitcnt];                  dispbitcnt++;           if(dispbitcnt==8)              {               dispbitcnt=0;              }            }

  120.         dispbuf[1]=10;         dispbuf[2]=11;        dispbuf[0]=12;        dispbuf[3]=13;         dispbuf[5]=14;        dispbuf[6]=15;        dispbuf[4]=16;         dispbuf[7]=10;        }

  121. for(i=150;i>0;i--)     for(j=200;j>0;j--)      {       mstcnt++;        if(mstcnt==8)          {           mstcnt=0;           P0=dispcode[dispbuf[dispbitcnt]];           P2=dispbitcode[dispbitcnt];                 dispbitcnt++;           if(dispbitcnt==8)             {              dispbitcnt=0;              }           }

  122.         dispbuf[7]=numble/10;         dispbuf[4]=numble&9;        dispbuf[6]=17;        dispbuf[5]=min/10;         dispbuf[3]=min&9;        dispbuf[0]=10;        dispbuf[2]=sec/10;         dispbuf[1]=sec&9;       }

  123. }

  124.    //*****************************Music*******************************************//挥着翅膀的女孩---容祖儿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Girl[]={     0x17,0x02,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3, 0x17,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8,0x02, 0x18,0x03,    0x17,0x03, 0x15,0x02,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2,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2,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A,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1F,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F,0x03, 0x1F,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20,0x03, 0x20,0x02,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20,0x03, 0x21,0x03,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1F,0x03,    0x1B,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5,0x03, 0x1A,0x66,    0x1A,0x03, 0x19,0x03, 0x15,0x03, 0x15,0x03, 0x17,0x03,    0x16,0x66, 0x17,0x04, 0x18,0x04, 0x18,0x03, 0x19,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20,0x03, 0x21,0x03,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1F,0x03,    0x1B,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5,0x03, 0x1A,0x66,    0x1A,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0, 0x1A,0x03, 0x1A,0x03, 0x1A,0x03, 0x1B,0x03,    0x1B,0x03, 0x1A,0x03, 0x19,0x03, 0x19,0x02, 0x17,0x03,    0x15,0x17,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4, 0x18,0x0E, 0x18,0x03, 0x17,0x04, 0x18,0x0E,    0x18,0x66,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20,0x03, 0x20,0x02,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20,0x03, 0x21,0x03,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1F,0x04, 0x1B,0x0E, 0x1B,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5,0x03, 0x1A,0x66, 0x1A,0x03, 0x19,0x03,    0x15,0x03, 0x15,0x03, 0x17,0x03, 0x16,0x66, 0x17,0x04,    0x18,0x04, 0x18,0x03, 0x19,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20,0x03, 0x21,0x03,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66, 0x1F,0x03, 0x1B,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5,0x03, 0x1A,0x66, 0x1A,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0, 0x18,0x02,    0x18,0x03, 0x1A,0x03, 0x19,0x0D, 0x15,0x03, 0x15,0x02,    0x18,0x66, 0x16,0x02, 0x17,0x02, 0x15,0x00, 0x00,0x00};

  125. //同一首歌-毛阿敏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Same[]={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66, 0x18,0x03,    0x17,0x02, 0x15,0x02, 0x16,0x01, 0x15,0x02, 0x10,0x02,    0x15,0x00,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02,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5,0x02, 0x18,0x66,    0x17,0x03, 0x19,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0,    0x17,0x01, 0x19,0x02, 0x1B,0x02, 0x1B,0x70, 0x1A,0x03,    0x1A,0x01, 0x19,0x02, 0x19,0x03, 0x1A,0x03, 0x1B,0x02,    0x1A,0x0D, 0x19,0x03, 0x17,0x00, 0x18,0x66, 0x18,0x03,    0x19,0x02, 0x1A,0x02, 0x19,0x0C, 0x18,0x0D, 0x17,0x03,    0x16,0x01, 0x11,0x02, 0x11,0x03, 0x10,0x03, 0x0F,0x0C,    0x10,0x02, 0x15,0x00, 0x1F,0x01, 0x1A,0x01, 0x18,0x66,    0x19,0x03, 0x1A,0x01, 0x1B,0x02, 0x1B,0x03, 0x1B,0x03,    0x1B,0x0C, 0x1A,0x0D, 0x19,0x03, 0x17,0x00, 0x1F,0x01,    0x1A,0x01, 0x18,0x66, 0x19,0x03, 0x1A,0x01, 0x10,0x02,    0x10,0x03, 0x10,0x03, 0x1A,0x0C, 0x18,0x0D, 0x17,0x03,    0x16,0x00,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70,    0x18,0x03, 0x17,0x02, 0x15,0x03, 0x15,0x03, 0x16,0x66,    0x16,0x03, 0x16,0x02,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2,    0x10,0x01, 0x11,0x01, 0x11,0x66, 0x10,0x03, 0x0F,0x0C,    0x1A,0x02, 0x19,0x02, 0x16,0x03, 0x16,0x03, 0x18,0x66,    0x18,0x03, 0x18,0x02, 0x17,0x03, 0x16,0x03, 0x19,0x00,    0x00,0x00 };

  126. //两只蝴蝶----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wo[] ={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1,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0,0x0E, 0x15,0x04, 0x0F,0x01,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1,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1,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1,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0,0x0E, 0x15,0x04, 0x0F,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9,0x01, 0x19,0x03,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6,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0,0x0D, 0x15,0x00,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B,0x03, 0x1A,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6,0x03,    0x16,0x0D, 0x17,0x01, 0x17,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A,0x02, 0x10,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6,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2, 0x1F,0x02, 0x1B,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7,0x02, 0x1A,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7,0x03, 0x19,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B,0x03,    0x1A,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6,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7,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A,0x02, 0x10,0x03, 0x17,0x0D, 0x16,0x03, 0x16,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F,0x02, 0x1B,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7,0x02, 0x1A,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7,0x16, 0x1A,0x03, 0x1A,0x03, 0x1A,0x0E, 0x1B,0x04,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0F,0x02,0x10,0x03, 0x15,0x00, 0x00,0x00 };

  127. //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moon[] ={    0x0F,0x03, 0x15,0x66, 0x17,0x03, 0x19,0x66, 0x15,0x03,     0x11,0x66, 0x17,0x03, 0x19,0x16, 0x19,0x03, 0x1A,0x66,    0x1B,0x03, 0x1F,0x66,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0,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66, 0x15,0x03, 0x15,0x02,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66, 0x15,0x03, 0x15,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7,0x04, 0x16,0x66, 0x15,0x03,    0x10,0x02, 0x17,0x02, 0x17,0x04, 0x16,0x14, 0x0F,0x17,    0x0F,0x03, 0x15,0x66, 0x17,0x03, 0x19,0x66, 0x15,0x03,    0x11,0x66, 0x17,0x03, 0x19,0x16, 0x19,0x03, 0x1A,0x66,    0x1B,0x03, 0x1F,0x66,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0,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66, 0x15,0x03, 0x15,0x02,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66, 0x15,0x03, 0x15,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7,0x04, 0x16,0x66, 0x10,0x03,    0x11,0x02, 0x15,0x0D, 0x16,0x03, 0x15,0x00, 0x19,0x02,    0x17,0x66, 0x16,0x03, 0x15,0x02, 0x19,0x02, 0x11,0x00,    0x10,0x03, 0x11,0x03, 0x10,0x66, 0x11,0x03, 0x10,0x02,    0x0F,0x02, 0x17,0x00, 0x19,0x02, 0x17,0x66, 0x16,0x03,    0x15,0x02, 0x19,0x02, 0x11,0x00, 0x10,0x03, 0x11,0x03,    0x15,0x66, 0x15,0x03, 0x15,0x66, 0x16,0x0E, 0x17,0x04,    0x17,0x04, 0x16,0x14, 0x0F,0x03, 0x15,0x66, 0x17,0x03,    0x19,0x66, 0x15,0x03, 0x11,0x66, 0x17,0x03, 0x19,0x66,    0x19,0x03, 0x1A,0x66, 0x1B,0x03, 0x1F,0x66,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0,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66,    0x15,0x03, 0x15,0x02,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66,    0x15,0x03, 0x15,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7,0x04,    0x16,0x66, 0x10,0x03, 0x11,0x02, 0x15,0x0D, 0x16,0x03,    0x16,0x03, 0x15,0x00,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66,    0x15,0x03, 0x15,0x02,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66,    0x15,0x03, 0x15,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7,0x04,    0x16,0x66, 0x10,0x03, 0x11,0x02, 0x15,0x0D, 0x16,0x03,    0x16,0x03, 0x15,0x00,0x00,0x00 };

  128. //偏偏喜欢你----陈百祥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like[] ={    0x15,0x03, 0x10,0x03, 0x19,0x66, 0x1A,0x03, 0x19,0x02,     0x16,0x03, 0x15,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1,    0x15,0x03, 0x16,0x03, 0x10,0x66, 0x0F,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3, 0x15,0x00, 0x0F,0x71,    0x0D,0x04, 0x15,0x66,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E, 0x0F,0x04, 0x0D,0x03, 0x0F,0x66, 0x10,0x03,    0x0F,0x02, 0x10,0x03, 0x0F,0x03, 0x19,0x66, 0x1F,0x03,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D,    0x16,0x00, 0x16,0x03, 0x15,0x03, 0x19,0x66, 0x1A,0x03,    0x19,0x02,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67, 0x16,0x04,    0x15,0x01, 0x15,0x03, 0x16,0x03, 0x10,0x66, 0x0F,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6,0x0E, 0x17,0x04, 0x10,0x03,    0x0F,0x00, 0x0F,0x67, 0x0D,0x04, 0x15,0x03, 0x10,0x03,    0x19,0x66, 0x1A,0x03, 0x19,0x02, 0x16,0x03, 0x15,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1, 0x15,0x03, 0x16,0x03,    0x10,0x66, 0x0F,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3, 0x15,0x00, 0x0F,0x71, 0x0D,0x04, 0x15,0x66,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E, 0x0F,0x04,    0x0D,0x03, 0x0F,0x66, 0x10,0x03, 0x0F,0x02, 0x10,0x03,    0x0F,0x03, 0x19,0x66, 0x1F,0x03,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D, 0x16,0x00, 0x16,0x03,    0x15,0x03, 0x19,0x66, 0x1A,0x03, 0x19,0x02,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67, 0x16,0x04, 0x15,0x01, 0x15,0x03,    0x16,0x03, 0x10,0x66, 0x0F,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6,0x0E, 0x17,0x0E, 0x10,0x03, 0x0F,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6,0x03, 0x1A,0x04, 0x15,0x00,    0x15,0x03, 0x15,0x03, 0x11,0x66, 0x11,0x03, 0x11,0x02,    0x16,0x03, 0x15,0x03, 0x11,0x03, 0x10,0x03, 0x10,0x15,    0x17,0x03, 0x16,0x66, 0x10,0x03, 0x16,0x02, 0x19,0x03,    0x1A,0x03, 0x17,0x00, 0x17,0x03, 0x17,0x03, 0x16,0x66,    0x16,0x03, 0x19,0x02, 0x16,0x03, 0x15,0x03, 0x15,0x66,    0x16,0x03, 0x17,0x01, 0x1A,0x03, 0x19,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6,0x66, 0x15,0x03, 0x1A,0x04, 0x15,0x00,    0x0F,0x03, 0x0D,0x03, 0x15,0x66,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24,0x0E, 0x23,0x04, 0x21,0x03, 0x0F,0x66,    0x10,0x0D, 0x0F,0x02, 0x10,0x03, 0x0F,0x03, 0x19,0x66,    0x1F,0x03,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6,0x15, 0x16,0x03, 0x17,0x0D, 0x18,0x03,    0x19,0x66, 0x1A,0x03, 0x19,0x02,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67, 0x16,0x04, 0x15,0x01, 0x15,0x03, 0x11,0x03,    0x10,0x66, 0x0F,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6,0x03, 0x1A,0x04, 0x15,0x14, 0x00,0x00};

  129. //飘雪----陈慧娴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snow[] ={    0x17,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5,0x01, 0x16,0x02,    0x19,0x03, 0x16,0x03, 0x17,0x02, 0x16,0x02, 0x15,0x01,    0x16,0x02, 0x10,0x02, 0x11,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4, 0x1A,0x04, 0x1F,0x67,    0x19,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4, 0x1A,0x04, 0x1F,0x67, 0x19,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D,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6,0x0E, 0x15,0x04, 0x15,0x01,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4, 0x19,0x67,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2,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A,0x03,    0x19,0x0E, 0x17,0x04, 0x17,0x02, 0x17,0x03, 0x19,0x03,    0x16,0x04, 0x17,0x67, 0x16,0x03, 0x15,0x03, 0x16,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4, 0x1A,0x04, 0x1F,0x67,    0x19,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4, 0x1A,0x04, 0x1F,0x67, 0x19,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D,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6,0x0E, 0x15,0x04, 0x15,0x01,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4, 0x19,0x67,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2,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A,0x03,    0x19,0x03, 0x17,0x04, 0x17,0x67, 0x17,0x03, 0x19,0x03,    0x16,0x04, 0x17,0x67, 0x16,0x03, 0x15,0x03, 0x16,0x01,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3, 0x1F,0x03, 0x20,0x0C,    0x20,0x0E, 0x21,0x02, 0x20,0x03, 0x1F,0x04, 0x1A,0x04,    0x1F,0x0E, 0x1F,0x01, 0x20,0x03, 0x1F,0x03, 0x17,0x02,    0x17,0x03, 0x19,0x03, 0x16,0x03, 0x17,0x03, 0x17,0x03,    0x16,0x0E, 0x15,0x04, 0x15,0x00,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3, 0x1F,0x03, 0x20,0x0C, 0x20,0x0E, 0x21,0x02,    0x20,0x03, 0x1F,0x04, 0x1A,0x04, 0x1F,0x0E, 0x1F,0x01,    0x20,0x03, 0x1F,0x03, 0x17,0x02, 0x17,0x03, 0x19,0x03,    0x16,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6,0x0E, 0x17,0x04,0x15,0x00, 0x00,0x00};

  130. //昨日重现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yesterday[]={    0x15,0x03,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2, 0x19,0x02,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A,0x02,    0x19,0x66, 0x17,0x02,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6,0x02, 0x17,0x03, 0x19,0x66, 0x1A,0x15,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21,0x02, 0x20,0x03, 0x1F,0x02,    0x1B,0x0D, 0x1B,0x66,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2,    0x17,0x0C, 0x16,0x14, 0x15,0x03,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3, 0x19,0x02, 0x19,0x0D,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A,0x03, 0x19,0x02, 0x17,0x0D,    0x17,0x02,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B,0x02,    0x17,0x03, 0x19,0x02, 0x1A,0x0D, 0x1A,0x01, 0x1B,0x02,    0x20,0x02, 0x1F,0x03, 0x1B,0x03, 0x1A,0x66, 0x1B,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1B,0x02, 0x1A,0x66,    0x1A,0x03, 0x1B,0x03, 0x1F,0x02, 0x1F,0x02, 0x1A,0x03,    0x1F,0x02, 0x20,0x0D, 0x20,0x16, 0x1F,0x02, 0x20,0x02,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2,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D, 0x1F,0x03, 0x1B,0x0D, 0x1A,0x66,    0x17,0x03, 0x19,0x0D, 0x19,0x14, 0x1F,0x03, 0x20,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2,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D, 0x1F,0x03, 0x1B,0x03,    0x1A,0x66, 0x17,0x03, 0x19,0x0D, 0x19,0x14, 0x1A,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20,0x66,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20,0x66, 0x1F,0x03, 0x20,0x03, 0x21,0x02, 0x21,0x02,    0x20,0x03, 0x1F,0x02, 0x1A,0x0D, 0x1A,0x02, 0x17,0x02,    0x17,0x0D, 0x1A,0x03, 0x17,0x03, 0x19,0x0D, 0x19,0x14,    0x17,0x03, 0x17,0x03, 0x16,0x04, 0x15,0x0E,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B, 0x17,0x0D, 0x18,0x0C, 0x16,0x0D,    0x16,0x14, 0x17,0x03, 0x17,0x03, 0x17,0x03, 0x18,0x02,    0x16,0x03, 0x16,0x16, 0x15,0x03, 0x17,0x03, 0x17,0x02,    0x19,0x02,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A,0x02, 0x19,0x66, 0x17,0x02,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6,0x02, 0x17,0x03, 0x19,0x66, 0x1A,0x15,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21,0x02, 0x20,0x03,    0x1F,0x02, 0x1B,0x0D, 0x1B,0x66,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2, 0x17,0x0C, 0x16,0x14, 0x15,0x03,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3, 0x19,0x02, 0x19,0x0D,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A,0x03, 0x19,0x02,    0x17,0x0D, 0x17,0x02,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B,0x02, 0x17,0x03, 0x19,0x02, 0x1A,0x0D, 0x1A,0x01,    0x1B,0x02, 0x20,0x02, 0x1F,0x03, 0x1B,0x03, 0x1A,0x66,    0x1B,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1B,0x02,    0x1A,0x66, 0x1A,0x03, 0x1B,0x03, 0x1F,0x02, 0x1F,0x02,    0x1A,0x03, 0x1F,0x02, 0x20,0x0D, 0x20,0x16, 0x1F,0x02,    0x20,0x02,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2,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D, 0x1F,0x03, 0x1B,0x0D,    0x1A,0x66, 0x17,0x03, 0x19,0x0D, 0x19,0x14, 0x1F,0x03,    0x20,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2,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D, 0x1F,0x03,    0x1B,0x03, 0x1A,0x66, 0x17,0x03, 0x19,0x0D, 0x19,0x14,    0x1A,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20,0x66,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20,0x66, 0x1F,0x03, 0x20,0x03, 0x21,0x02,    0x21,0x02, 0x20,0x03, 0x1F,0x02, 0x1A,0x0D, 0x1A,0x02,    0x17,0x02, 0x17,0x0D, 0x1A,0x03, 0x17,0x03, 0x19,0x0D,    0x19,0x14, 0x17,0x03, 0x17,0x03, 0x16,0x04, 0x15,0x0E,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B, 0x17,0x0D, 0x18,0x0C,    0x16,0x0D, 0x16,0x01, 0x1F,0x02, 0x20,0x02,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2,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D, 0x1F,0x03, 0x1B,0x0D, 0x1A,0x02, 0x17,0x03,    0x19,0x0D, 0x19,0x14, 0x1F,0x03, 0x20,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2,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F,0x03, 0x1B,0x03, 0x1A,0x0D,    0x1A,0x02, 0x17,0x03, 0x19,0x0D, 0x19,0x14, 0x1F,0x02,    0x20,0x02,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03, 0x21,0x66,    0x20,0x03, 0x1F,0x03, 0x1B,0x0D, 0x1F,0x03, 0x1B,0x0D,    0x1A,0x66, 0x17,0x03, 0x19,0x0D, 0x19,0x00, 0x00,0x00 };

  131. //笑傲江湖----许冠杰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laugh[]={    0x19,0x04, 0x1A,0x04, 0x1F,0x04, 0x20,0x04, 0x23,0x03,     0x20,0x03, 0x19,0x04, 0x1A,0x04, 0x1F,0x04, 0x20,0x04,    0x19,0x02,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4, 0x17,0x71,    0x16,0x04, 0x15,0x01, 0x17,0x67, 0x16,0x04, 0x15,0x03,    0x24,0x0E, 0x23,0x04, 0x0F,0x01, 0x0F,0x71, 0x10,0x04,    0x0F,0x71, 0x10,0x04, 0x15,0x71, 0x16,0x04, 0x17,0x0D,    0x19,0x03, 0x1A,0x71, 0x19,0x04,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6,0x01,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4,    0x17,0x71, 0x16,0x04, 0x15,0x01, 0x17,0x67, 0x16,0x04,    0x15,0x03, 0x24,0x0E, 0x23,0x04, 0x0F,0x01, 0x0F,0x71,    0x10,0x04, 0x0F,0x71, 0x10,0x04, 0x15,0x71, 0x16,0x04,    0x17,0x0D, 0x19,0x03, 0x1A,0x71, 0x19,0x04,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6,0x01,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4, 0x17,0x71, 0x16,0x04, 0x15,0x01, 0x17,0x67,    0x16,0x04, 0x15,0x03, 0x24,0x0E, 0x23,0x04, 0x0F,0x01,    0x0F,0x71, 0x10,0x04, 0x0F,0x71, 0x10,0x04, 0x15,0x71,    0x16,0x04, 0x17,0x0D, 0x19,0x03, 0x1A,0x71, 0x19,0x04,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6,0x01,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4, 0x17,0x71, 0x16,0x04, 0x15,0x01,    0x17,0x67, 0x16,0x04, 0x15,0x03, 0x24,0x0E, 0x23,0x04,    0x0F,0x01, 0x0F,0x71, 0x10,0x04, 0x0F,0x71, 0x10,0x04,    0x15,0x71, 0x16,0x04, 0x17,0x0D, 0x19,0x03, 0x1A,0x71,    0x19,0x04,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5,0x01,    0x10,0x04, 0x15,0x04, 0x16,0x04, 0x17,0x04, 0x10,0x04,    0x15,0x04, 0x16,0x04, 0x17,0x04, 0x10,0x04, 0x15,0x04,    0x16,0x04, 0x17,0x04, 0x10,0x04, 0x15,0x04, 0x16,0x04,    0x17,0x04,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4, 0x17,0x71,    0x16,0x04, 0x15,0x01, 0x17,0x67, 0x16,0x04, 0x15,0x03,    0x24,0x0E, 0x23,0x04, 0x0F,0x01, 0x0F,0x71, 0x10,0x04,    0x0F,0x71, 0x10,0x04, 0x15,0x71, 0x16,0x04, 0x17,0x0D,    0x19,0x03, 0x1A,0x71, 0x19,0x04,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6,0x01,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4,    0x17,0x71, 0x16,0x04, 0x15,0x01, 0x17,0x67, 0x16,0x04,    0x15,0x03, 0x24,0x0E, 0x23,0x04, 0x0F,0x01, 0x0F,0x71,    0x10,0x04, 0x0F,0x71, 0x10,0x04, 0x15,0x71, 0x16,0x04,    0x17,0x0D, 0x19,0x03, 0x1A,0x71, 0x19,0x04,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6,0x01,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4, 0x17,0x71, 0x16,0x04, 0x15,0x01, 0x17,0x67,    0x16,0x04, 0x15,0x03, 0x24,0x0E, 0x23,0x04, 0x0F,0x01,    0x0F,0x71, 0x10,0x04, 0x0F,0x71, 0x10,0x04, 0x15,0x71,    0x16,0x04, 0x17,0x0D, 0x19,0x03, 0x1A,0x71, 0x19,0x04,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6,0x01, 0x1A,0x03,    0x1A,0x04, 0x19,0x04, 0x17,0x71, 0x16,0x04, 0x15,0x01,    0x17,0x67, 0x16,0x04, 0x15,0x03, 0x24,0x0E, 0x23,0x04,    0x0F,0x01, 0x0F,0x71, 0x10,0x04, 0x0F,0x71, 0x10,0x04,    0x15,0x71, 0x16,0x04, 0x17,0x0D, 0x19,0x03, 0x1A,0x71,    0x19,0x04, 0x17,0x0E, 0x16,0x04, 0x15,0x03, 0x15,0x01,0x00,0x00 };

//祝你生日快乐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happy[]={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9,0x02, 0x1F,0x02,     0x1B,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9,0x02,    0x20,0x02, 0x1F,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23,0x02,    0x21,0x02, 0x1F,0x02, 0x1B,0x0C, 0x1A,0x15, 0x22,0x03,    0x22,0x03, 0x21,0x02, 0x1F,0x02, 0x20,0x02, 0x1F,0x15,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9,0x02, 0x1F,0x02,    0x1B,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9,0x02,    0x20,0x02, 0x1F,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23,0x02,    0x21,0x02, 0x1F,0x02, 0x1B,0x0C, 0x1A,0x15, 0x22,0x03,    0x22,0x03, 0x21,0x02, 0x1F,0x02, 0x20,0x02, 0x1F,0x15,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9,0x02, 0x1F,0x02,    0x1B,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9,0x02,    0x20,0x02, 0x1F,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23,0x02,    0x21,0x02, 0x1F,0x02, 0x1B,0x0C, 0x1A,0x15, 0x22,0x03,    0x22,0x03, 0x21,0x02, 0x1F,0x02, 0x20,0x02, 0x1F,0x15,    0x00,0x00 };//***********************************************************************************main(){  InitialSound();

  while(1)    {       BeepIO=1;//初始化蜂鸣器口      P0=0x00;//事先熄灭流水灯          Delay1ms();      Play(Music_happy,0,3,300);

      P0=0x00;//事先熄灭流水灯          Delay1ms();      Play(Music_Girl,0,3,330);

                Delay1ms();      Play(Music_laugh,0,3,240);                     Delay1ms();      Play(Music_Same,0,3,360);                      Delay1ms();      Play(Music_Two,0,3,320);                      Delay1ms();      Play(Music_moon,0,3,300);                     Delay1ms();      Play(Music_like,0,3,340);                     Delay1ms();      Play(Music_snow,0,3,340);

                Delay1ms();      Play(Music_yesterday,0,3,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