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单片机PM2.5检测,通过GSM模块监控,功能都可以实现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GP2Y1051AU0FPM,GP2Y1010AU_设计参考指南及原理等2.5资料分享:

程序写的很整齐,让他易懂,原理图特画出来了,很适合初学者。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GP2Y1051夏普PM2.5检测+GSM模块):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delay.h"
#include"adc.h"
#include"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P2^2;
extern uint pmzhi;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void Uart1Send(uchar c);
void main()
{
        init();                   //显示屏初始化
        AD_init();    //A/D转换初始化
        serial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shuju();
            if((pmzhi)>350)
                 {
                         F=0;                                                                     //开蜂鸣器
                         Uart1Sends("AT+CMGF=1\r\n");
                         delay(200);
                         Uart1Sends("AT+CSMP=17,167,2,25\r\n");
                         delay(200);
                         Uart1Sends("AT+CSCS=\"UCS2\"\r\n");                                                                           //设置sim900模块GSM字符集
                     delay(200);
                         Uart1Sends("AT+CMGS=00310038003000380036003700320039003700380037");          //电话号码  18086729787
                         delay(200);
                         Uart1Sends("0050004D0032002E00355DF28D8551FAFF0C8BF753CA65F659047406");
                         delay(200);
                         Uart1Send(0x1a);                                                                                                    //告诉模块发送出短信
                         delay(2000);
                         F=1;                                                                        //关蜂鸣器
                 }
        }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al_Seriinterrupt() interrupt 4
{
//        a=SBUF;
//        P2=SBUF;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        flag=1;//进入中断的标志符号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网友A(2017-06-12):
可不可请教以下,这个测试范围是多大啊,本人大三,也做这个期末设计,但是没弄出来,能不能给我讲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请教以下,这个测试范围是多大啊,本人大三,也做这个期末设计,但是没弄出来,能不能给我讲解一下

这个测量范围,PM2.5手册里面有的,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A:
我下载了,怎么没有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