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我这单片机程序为什么不能pwm调光

楼主(2017-06-12):
#include <REG51.h>
sfr AUXR = 0x8e;
sfr P3M0 = 0xB2;
sfr P3M1 = 0xB1;
sbit led = P3^3;
sbit ledgao =P3^4;  //调亮
sbit leddi =P3^5;   //调暗

sbit fmq =P3^1;    //蜂鸣器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
static unsigned char light;
#define kg_NO()   led=1
#define kg_OFF()  led=0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妙@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4;                //设定初值
        TH0 = 0xFF;                //设定初值
        ET0 = 1;        //开定时器
        TR0=1;  //定时器0中断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light++;
        if(light>100)
        {
                light=0;
        }
}
void main()
{
        EA=1;
        Timer0Init();
        P3M0 = 0x00;
        P3M1 = 0x0A;
ledgao =1;
  leddi =1;

fmq =0;
        num=3;
        while(1)
        {
        if(ledgao==0)
        {
                num++;
        if(num>100)
        {
                num=100;
                fmq=!fmq;
                }

        }
        if(leddi==0)
        {
                num--;
                if(num<=1)
                {
                        num=1;
                        fmq=!fmq;
                }

if(light<=num)
{
        kg_NO();
}
if(light>num)
{
kg_OFF();
}
        }
}
}

网友A:
如果硬件有问题也会造成楼主所提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有问题也会造成楼主所提现象。

我是用仿真软件电路仿真,电路很简单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你的主程序只用执行一次吗?好象有些部分需要while(1)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程序只用执行一次吗?好象有些部分需要while(1)一下吧。

主程序里有用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