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次数写入AT24C02,再读出并用1602LCD显示(利用模块化编程的很好例子)

楼主:
本程序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1:记录按键次数;
        2:按键次数写入AT24C02;
       3:将按键次数从AT24C02中 读出并用1602LCD显示。
如果将问题放在一起考虑,会很乱,程序也不容易编写,但是如果将AT24C02的读写程序写成一个模块,将1602的显示程序写出另外一个模块,及时不熟练,呵呵,可以COPY,注意一下接口就行了,是不是很简单!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实例86:将按键次数写入AT24C02,再读出并用1602LCD显示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AT24C02.h"

sbit S=P1^4;            //将S位定义为P1.4引脚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
函数功能:LCD1602显示次数
          (具体的显示要求,放在主程序之中)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j=x%10;                  //取余运算,求得各位数字
    WriteAddress(0x44);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2行第5列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um;    //储存计数值
        unsigned char x;      //储存从AT24C02读出的值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sum=0;                //将计数值初始化为0
        while(1)             //无限循环
        {
                if(S==0)          //如果该键被按下
                {
                        delaynms(80);   //软件消抖,延时80ms
                        if(S==0)        //确实该键被按下
                        sum++;         //计件值加1
                        if(sum==99)     //如果计满99
                        sum=0;         //清0,重新开始计数
……………………

将按键次数写入AT24C02,

网友A(2017-06-13):
最好注明晶振频率,以利于新手上手。

网友B(2017-09-18):
这个如果程序可行,比较实用

网友C(2018-01-22):
谢谢版主提供 这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D(2018-10-21):
没有考虑到一个延时消抖的问题

网友E(2019-04-10):
断电没保存数据啊

网友F(2019-05-29):
谢谢博主提供学习资料

网友G:
不错不错 很适合新生的

网友H(2020-04-16):
文件里怎么没有hex文件啊

网友I:
十分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J:
新人报道,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K(2021-10-21):
可以在第一行显示数字吗

网友L(2021-12-18):
掉电能保存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