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复习资料提纲

楼主(2017-06-12):
通信电源习题集

第1章        概述
一、        填空题
1.        通信电源是向通信设备提供所需交流电或______________的电能源。
2.        通信配电就是将通信电源系统的所有设备和设施,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供电系统,合理地进行控制、分配、输送,满足______________供电的要求。
3.        直流供电系统目前广泛应用______________供电方式。
4.        通信局(站)的基础电源分为交流基础电源和______________两大类。
5.        熔断器应有备用,不应使用______________不明或不合规定的熔断器。
6.        高压熔断器用于对输电线路和变压器进行______________。
7.        降压电力变压器是把10kV高压电源变换到______________低压的电源设备。
8.        低压交流配电设备由低压开关、空气断路开关、熔断器、接触器、避雷器和用于监测用的各种______________等组成。
9.        为了防止雷电损坏机房设备,引入通信局的交流高压电力线应取高、低压_________________装置。
10.        交流用电设备采用三相四线线制引入时在零线上除电力变压器近端接地外,用电设备和机房近端应_________________。
11.        为了确保通信电源不中断、无瞬变,近年来,在某些通信系统中,已采用交流_________________。
12.        变电站和备用发电机组构成的交流供电系统一般采用_________________供电方式。
13.        隔离开关无特殊的灭弧装置,因此它的接通或切断不允许在有_________________的情况下进行。
14.        高压室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在危险处应设防护栏,并设明显的_________________,如“高压危险,不得靠近”等字样。
15.        配电屏四周的维护走道净宽应保持规定的距离,各走道均应铺上_________________。
16.        在距离10KV~35KV导电部位_________________以内工作时,应切断电源,并将变压器高低压两侧断开,凡有电容的器件应先放电。
二、        选择题
1.        通信设备用交流电供时,在通信设备的电源输入端子处测量的电压允许变动范围为额定电压值的(    )。B
A、-5%~+5%                  B、-10%~+5%
C、-10%~+10%               D、-15%~+10%
2.        通信电源设备及重要建筑用电设备用交流电供电时,在设备的电源输入端子处测量的电压允许变动范围为额定电压值的(   )。D
A、-5%~+5%                  B、-10%~+5%
C、-10%~+10%               D、-15%~+10%
3.        交流基础电源中,交流电的频率允许变动范围为额定值的(   )。B
A、±3%                          B、±4%
C、±5%                         D、±6%
4.        我国规定,配电压低压交流电的电压波形正弦畸变率极限小于(   )。C
A、3%                            B、4%
C、5%                           D、6%
5.        发电机的额定电压比电网电压高(    )是考虑到负荷电流导致在线路上产生压降损失。B
A、4%                            B、5%
C、6%                           D、10%
6.        用于完成DC/AC变换的器件是(   )C
A、直流/直流变换器         B、整流器
C、逆变器                     D、变压器
7.        交流用电设备采用三相四线制引入时,零线(    )。A
A、不准安装熔断器          B、装与不装装熔断器均可
C、必须安装熔断器            D、经批准可以安装熔断器
8.        为安全供电,专用高压输电线和电力变压器(   )。A
        A、不得让外单位反搭接负荷
        B、经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让外单位搭接负荷
        C、可以让外单位搭接负荷
        D、经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允许有关单位搭接负荷
9.        熔断器的温度应低于(  )C
A、60℃                            B、70℃
C、80℃                           D、90℃
三、        判断题
1.        不间断电源设备对通信设备及其附属设备提供不间断直流电源。(  )
2.        低压交流电的标称电压为220/380V,频率50赫兹(  )
3.        交流电不间断电源在市电中断时,蓄电池通过逆变器(DC/AC变换器)给通信设备供电。(  )
4.        电源系统的不可用度指标是指电源系统故障时间与正常供电时间的比值。(  )
5.        一般建筑负荷是指非通信用空调设备、一般照明灯具和发电机组等不保证供电的其他负荷。(  )
四、        简答题
1.        为什么说通信电源是通信设备心脏?
2.        简述通信电源系统的构成,并画出系统组成框图。
3.        通信电源设备和设施组要包含哪些?并说明其主要作用。
4.        简述集中供电和分散供电的优缺点?
5.        简述换流设备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
6.        什么接地?什么是联合接地接?
7.        简述接地系统的组成,并画出通信局(站)接地图。
8.        简述通信设备对电源的要求。
9.        简述通信电源系统的发展趋势。

第2章 通信配电
一、        填空题
1.        由国家电力网供给的交流电称为_________,其生产、_________和_________是一套完整的系统。
2.        高压配电方式,是指从区域变电所,将_________以上的输电高压降到_______    配电高压送至企业变电所及高压用电设备的接线方式。35kV;3kV~10kV
3.        通信局(站)的交流高压供电系统是从当地供电部门引入高压市电(宜用10kV),经_________降压后为通信设备的交流负荷供电。变压器
4.        通信局(站)常用的变压器为降压变压器,它把三相三线制_________高压变成三相五线制_________低压,此类降压变压器又称配电变压器。10kV;220/380kV
5.        低压配电屏分_________和_________,其主要功能是对一般建筑负荷进行市电供电的分配、监测、通断控制、计度以及保护和告警。动力屏;照明屏
6.        无功功率补偿屏的主要功用是对交流供电系统进行无功功率补偿,以提高_________。功率因数
7.        在通信电源系统中,一般都把交流市电或发电机产生的电力作为交流输入,经整流等变换后给各种电信设备和二次变换电源设备或装置供电,我们把变换后的电源称为_________。直流电源
8.        现代电信系统对直流供电的质量要求很高,电压不允许_________,且其波动、瞬变和杂音应小于允许的范围,并且对直流供电系统要做到少维护和集中监控。瞬间中断
9.        在直流供电系统中,当交流停电或开关整流器故障时,由_________组放电向负载供电。蓄电池
10.        蓄电池宜分两组安装,此时每组电池的额定容量按_________计算容量选择,选择总容量略大于计算容量。1/2
二、        选择题
1.        高压配电网的基本配电方式有三种:放射式、      和环状式。B
A、单线式                   B、树干式
C、双线式                   D、分散式
2.        一类市电供电方式的不可用度指标:平均月市电故障次数应不大于1次,平均每次故障持续时间不大于小时,市电的年不可用度小于6.8×10-4。C
A、1                         B、2
C、0.5                       D、0.2
3.        通信电源设备及重要建筑用电设备用交流电供电时,在设备的电源输入端子处,电压允许变动范围为额定电压的          。 A
A、+10%~-15%            B、+5%~-10%
C、+5%~-5%              D、+15%~-10%
4.        标称频率为50Hz,受电端子处允许变化范围为      。 B
A、45~55Hz                 B、48~52Hz
C、40~60Hz                 D、44~58Hz
5.        供、配电线路中非线性设备的台数多就会造成正弦交流电压波形畸变,畸变的程度用电压波形正弦畸变率来衡量,要求电压波形正弦畸变率不大于     。D
A、10%                     B、8%
C、4%                      D、5%
6.        直流电源供电方式有多种,要保障通信不中断,      几乎成为直流电源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C
A、UPS                       B、直流电源
C、蓄电池                     D、发电机
7.        机房内的交流导线,规定应采用阻燃型电缆。直流导线一般选择绝缘铜芯线,截面大     于      的导线宜采用硬母线。B
A、85mm2                     B、95mm2
C、 75mm2                    D、 55mm2
三、        判断题
1.        放射式配电方式的优点是,线路敷设简单,维护方便,供电可靠,不受其他用户干扰,适用于一级负荷。√
2.        树干式配电方式的优点是,降压变电所6kV-10kV 高压配电装置数量减少,投资相应可以减少。但是是供电可靠性差,线路上任一段发生故障,其它线路上变电所不受影响。×
3.        通信局(站)变电所从电力系统受电经变压器降压后馈送至低压配电房。为了保证安全,减少电能损失,要求变电所尽量远离负荷中心。×
4.        交流基础电源电压(有效值)的测量,采用万用表或交流电压表(不低于1.5级)直读测量法或示波器测量法。√
5.        电池保护是指当蓄电池组放电到放电终止电压(如43.2V)时,断开蓄电池组或断开全部负载,防止电池组深放电,此时直流供电中断。√
四、        简答及分析题
1.        简述三相五线制的含义。在三相五线制中是否可以用零线作保护地线?零线上是否可以装设开关或熔断器,为什么?对电气设备交流电源线的颜色有何规定?
2.        在通信局(站)中蓄电池组采用何种工作方式?画出浮充供电原理图,简述其工作过程。
3.        画出分散供电方式电源系统组成方框示意图。为什么通信大楼都采用分散供电方式?
4.        对通信电源设备在安全性方面有哪些要求?
5.        某局为三类市电供电,-48V电源最大直流负荷为100A,配置蓄电池组的容量为500Ah。试选择开关电源的容量,配置整流模块数(假设整流模块额定输出电流为25A)。
6.        某直流负载电流为60A,从直流配电屏到电源架之间的布线长度为20m,选择铜导线,该段线路预分配压降为1.2V,试选择该段直流导线截面。

第3章 整流与变换设备
一、        填空题
1.        传统的晶闸管相控整流器工作频率低,要求____________和滤波元件的体积大,重量大和耗能高。变压器
2.        高频开关整流器也称为____________整流器,主要由主电路、辅助电路和控制电路三部分组成。无工频变压器
3.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用于减小高频开关整流器输入电流中的谐波成分,使整流器的输入电流波形接近____________并与输入电压同相,功率因数接近1。正弦波
4.        辅助电源提供高频开关整流器中控制电路等部分的____________电压,通常采用单端反激变换器。直流电源
5.        脉冲频率调制指在开关脉冲宽度恒定的情况下,将二次整流后的输出电压的波动变换为频率的变化,从而改变脉冲的____________,驱动开关器件,使输出电压稳定。占空比
6.        谐振型整流器是采用____________技术设计的,按其功率开关器件的过零方式可分为零电流开关型(ZCS)和零电压开关型(ZVS),因而其开关损耗小,工作频率高,可达10MHz以上。软开关
7.        功率MOSFET是一种____________电压控制器件,具有驱动功率小、工作速度高、无二次击穿和安全区宽等优点。单极型
8.        光耦合器把发光器件和受光器件封装在一个外壳内,将发光器件接输入侧,受光器件接输出侧,以光作媒介来传输信号,实现输入与输出的____________。电气隔离
9.        线路上两线之间的噪声电压称为____________电压,两线共有的对地噪声电压称为____________声电压。差模噪声____________共模噪
10.        高频开关整流器稳压的原理就是:____________。 时间比例控制
二、        选择题
1.        输入三相交流电的整流模块,目前大多采用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使整流器的功率因数达到(   )。A
A、0.92~0.94                   B、0.85~0.90
C、0.95~1                      D、0.75~0.8
2.        采用(   )技术减小变压器体积可以认为是高频开关整流器的核心技术。D
A、单片机                      B、低频振荡
C、微波                        D、高频变换
3.        硬开关指整流器中的功率开关器件,工作在电流(   )时的强迫关断,和电压不为零时的强迫导通;B
A、为零                        B、大
C、不为零                      D、小
4.        具有共模电感的抗干扰滤波器不仅能够抑制共模噪声电压,也可以抑制(   )噪声电压。A
A、差模                        B、高频
C、低频                        D、调频
5.        门极绝缘双极晶体管又称绝缘门极晶体管,简称(   )。习惯性地称其为绝缘栅双极晶体管,或绝缘栅晶体管,它是一种VMOSFET和双极型晶体管的复合器件。C
A、TR                          B、MOS
C、IGBT                        D、DR
6.        效率是指电网电压为额定值、直流输出电压为稳压上限值、输出电流为额定值时,(   )与交流输入有功功率之比的百分数。B
A、交流输出功率                 B、直流输出功率
C、视在功率                     D、有功功率
7.        稳压精度是指交流输入电压在(   )之间变化,负载电流在5%~100%范围内变化,直流输出电压偏离整定值的变化率。
A、80%~105%                  B、70%~120%
C、90%~115%                  D、85%~110%
8.        监控单元是整个开关电源系统的(   ),起着监控各个模块的工作情况,协调各模块正常工作的作用。A
A、“总指挥”                     B、子系统
C、辅助模块                     D、独立单元
三、        判断题
1.        高频开关整流器的工作原理是市电直接由二极管整流后,经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功率变换电路,把直流电源变换成高频率的交流电流,再经高频整流成电信设备需要的低电压直流电源。√
2.        软开关指整流中的功率开关器件,工作在大电流关断和零电压导通状态。Х
3.        非谐振型整流器是采用软开关技术设计的,由于其功率开关器件是在电流或电压的非零状态下关断和导通的,开关损耗较大,因而开关频率不能太高。Х
4.        PWM型功率转换电路有推挽、全桥、半桥以及单端反激、单端正激等形式。√
5.        PFM是指导通脉冲宽度恒定,通过改变开关工作频率(即工作周期)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
6.        PWM型功率转换电路控制简单,由基极驱动电路控制开关管交替导通,将直流转换成高频交流,开关管交替导通的频率越快,则转换成的交流频率越低。Х
四、        简答题
1.        画出通信用高频开关整流器方框图。
2.        快速功率二极管有哪几种?
3.        VMOSFET有哪几种栅极驱动电路?简要说明各种电路的工作原理。
4.        画出IGBT的电路符号,标出电极名称及电压、电流方向。IGBT有什么特点?
5.        画出具有共模电感的抗干扰滤波器电路图,简要说明抑制共模噪声电压和差模噪声电压的原理。
6.        写出整流器功率因数的定义式,简要说明功率因数校正的必要性。通信行业对高频开关整流器的功率因数有什么要求?
7.        根据图3-21描述UC3854控制的升压式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原理(画出波形图)
8.        画图说明峰值电流模式控制的电流型PWM控制器基本原理。
9.        简述时间比例控制稳压的基本原理。

第4章 蓄电池
一、        填空题
1.        蓄电池按电解质性质可以分为          、              、               三大类。酸性蓄电池 碱性蓄电池 有机电解质蓄电池
2.        蓄电池的开路电压等于电池正极电极电势与负极电极电势之             。差
3.        蓄电池内阻包括         和极化内阻,极化内阻又包括             与           。欧姆内阻 电化学极化 浓差极化
4.        影响蓄电池容量的主要因素有:      、放电温度、电解液浓度和           等。放电率 终了电压
5.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正极板上的活性物质是      ,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为        。多孔性PbO2  海绵状的铅
6.        蓄电池在放电过程中,对负极而言是海绵状铅(Pb)加大了溶解速率的    过程,对正极而言是多孔装的二氧化铅加大了吸附速率的    过程。氧化 还原
7.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充电的方式有          、         和快速充电等多种方式。均充 浮充
8.        蓄电池的维护包括:          、            、蓄电池的更换三方面。蓄电池的清洁蓄电池检查与维护 蓄电池的更换
二、        选择
1.        关于电池的正确叙述(    )。c
A、电池放电过程具有恒定电压和电流。
B、电池的类型虽较多,但单体电池的额定电压是一样的。
C、电池是一种电能和化学能相互转化的装置。
D、电池必须具备可再充电功能。
2.        铅酸蓄电池的正、负极物质组成为( )。a
A、PbO2和Pb                             B、PbSO4和Pb
C、PbO2和PbSO4                    D、PbO2和PbO
3.        一个单体铅酸蓄电池的额定电压为( )。b
A、2V                                      B、12V
C、2.23V                              D、1.8V
4.        以下关于同一规格铅酸蓄电池连接使用正确的叙述为(   )。a
A、电池串联使用,电压加和,容量加和。
B、电池串联使用,电压加和,容量不变。
C、电池并联使用,电流不变,容量加和。
D、电池并联使用,电压不变,容量不变。
5.        “VRLA蓄电池”指的是( )c
A、密封反应效率较高的蓄电池                   B、富液式电池
C、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D、开口排气式蓄电池
6.        C10 代号的含义为(   )b
A、电池放电20小时释放的容量(单位Ah)
B、电池放电10小时释放的容量(单位Ah)
C、电池放电20小时释放的能量(单位W)
D、电池放电10小时释放的能量(单位W)
7.        根据YD/T799-1996标准,蓄电池3小时率额定容量C3的数值为(   )c
A、0.75C10                              B、0.55C10
C、0.3C10                              D、3C10
8.        蓄电池放电容量与放电电流、环境温度(视作蓄电池温度)的关系(  )a
A、放电电流越小放电容量越大,温度越低放电容量越小。
B、放电电流越小放电容量越大,温度越低放电容量越大。
C、放电电流越小放电容量越小,温度越低放电容量越小。
D、放电电流越小放电容量越小,温度越低放电容量越大。
9.        蓄电池应避免在高温下使用是因为(  )d
A、高温使用时,蓄电池无法进行氧气复合反应。
B、电池壳在高温时容易变形。
C、可能造成电解液沸腾溢出电池壳。
D、浮充电流增加,加快了板栅腐蚀速度和气体的生成逸出,导致电池寿命缩短。
10.        充电过程蓄电池电流与电压的变化趋势为(  )a
A、充电电流初始时恒定,当电池电压上升电流逐渐减小,最后涓流充电方式。
B、电流与电压的乘积保持恒定。
C、蓄电池端电压在充电过程保持2.23V/单格。
D、50%放电深度的充电电流比100%放电深度的充电电流要大
三、        简答
1.        蓄电池在通信电源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
2.        阀控式铅酸蓄电池由哪几部分构成?各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3.        阀控式铅酸蓄电池电化反应原理?
4.        阀控式铅酸蓄电池氧循环原理是什么?
5.        阀控式铅酸蓄电池失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6.        如何安装蓄电池?
7.        蓄电池在安装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8.        阀控式铅酸蓄
9.        电池浮充电流如何设置?
10.        蓄电池在放电时如何设置终了电压?
11.        阀控式铅酸蓄电池采用均衡充电的目的是什么?
12.        阀控式铅酸蓄电池的放电率有什么决定?放电率一般有哪几种?
13.        阀控式铅酸蓄电池应该如何正确的维护?
四、        综合
1.        铅酸蓄电池容量选择计算题:-48V直流电源系统,电源功率600W,要求备电时间10小时,蓄电池放电终止保护电压为43.2V,线路压降1.8V(假定),通过计算选择合适的蓄电池容量,并提出配置建议。
2.        综述铅酸蓄电池工程安装流程(可以画流程图)及有关注意事项。

第5章 交流不间断电源设备
一、        填空题
1.        在线式UPS中,无论市电是否正常,都由            向负载供电。静态开关
2.        在通信电源中,交直流不间断电源两大系统的不间断,都是靠       来保证的。蓄电池
3.        直流供电系统目前广泛应用______________供电方式。并联浮充
4.        单相逆变器的逆变电有路           、          、         三种。推挽式、半桥式、全桥式
5.        UPS的运行方式有      和        。正常运行、维护旁路
6.        UPS不同步旁路切换是先      后      ,利用        的导通关断速度实现切换。关断UPS逆变器 闭合维护旁路开关 旁路开关
7.        1+1”并机板完成调节单机间的相位差,对输出电压进行   ,达到对负载的均衡供电并实行     管理。微调 环流
二、        选择题
1.        UPS电源由哪些基本部分组成(    )。A
A、整理模块、静态开关、逆变器、蓄电池
B、逆变器、防雷模块、整流模块、静态开关
C、整流模块、功率因素补偿模块、蓄电池、静态开关
D、整流模块、静态开关、防雷模块、蓄电池
2.        负载能量100%有逆变器提供的UPS是(   )。D
A、后备式 UPS                  B、互动式UPS
C、在线式UPS                  D、DELETA变换式UPS
3.        UPS逆变器输出的SPWN波形,经过输出变压器和输出滤波电路将变换成(  )。B
A、方波                       B、正弦波
C、电压                       D、电流
4.        在后备式UPS中,只有当市电出现故障时(  )才启动进行工作。A
A、逆变器                     B、电池充电电路
C、静态开关                   D、滤波器
5.        当负载发生短路时,UPS应能立即自动关闭(  ),同时发出声光告警。C
A、输入                       B、电压
C、输出                       D、电流
6.        采用并机柜实现两台UPS冗余并联时,并机柜可以实现(    )功能。D
A、电压均衡                   B、主备机控制
C、主备机转换                 D、负载均分
7.        当UPS从逆变器供电向市电交流旁路供电切换时,逆变器频率于市电交流旁路电源频率不同步时,将采用(  )的方式来执行切换操作的。B
A、先接通后断开               B、先断开后接通
C、同时断开                   D、同时接通
三、        判断题
1.        交流不间断电源在市电中断时,蓄电池通过逆变器给通信设备供电。(  )√
2.        考虑可靠性,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UPS在后备电池容量选择上应尽量大一些(  )×
3.        交流电不间断电源在市电中断时,蓄电池通过逆变器(DC/AC变换器)给通信设备供电。(  )√
4.        UPS并机工作的目的是冗余和增容。(  )
5.        在线式UPS没有切换时间为0(  )√
四、        简答题
1.        UPS在通信电源系统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重要性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2.        UPS都有那些分类?UPS有那几部分组成?
3.        后备式、在线式和三端式UPS在工作方式上有何不同,各自有什么特点?
4.        分析全桥式逆变器的工作原理。
5.        锁相环电路的有哪几部分组成?各部分的有什么功能?
6.        静态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7.        UPS的开机加载步骤有哪些?UPS从正常运行到维护旁路的步骤有哪些?
8.        UPS并机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9.        画出UPS“1+1”直接并机方案框图。
10.        如何如选用UPS电源?
11.        UPS电源的常见故障都有哪些?如何处理?

第6章 油机发电机组
一、        填空题
1.        为了确保通信设备供不中断,通信电源供电系统通常采用市电、______________和蓄电池混合供电方式。油机发电机组
2.        热力发动机是将常规燃料或核燃料反应产生的热能、地热能和太阳能等转换为______________的动力机械。机械能
3.        油机发电机组是由油机和______________两大部分组成。油机是将油料燃烧产生的热能变换为机械能的一种装置。发电机
4.        发电机是通过发动机带动,将______________变换为电能的一种机器。机械能
5.        电动机是将______________变换为机械能的一种机器。电能
6.        油机按混合气形成方式来分有化油器式发动机和______________发动机。直接喷射式
7.        内燃机发展经历了自然循环,压缩循环和______________循环。压燃
8.        曲轴连杆机构由机体组、活塞连杆组和______________等组成。曲轴飞轮组
9.        配气机构的作用是根据发动机的工作顺序和工作过程,_____________开启和关闭进气门和排气门。定时
10.        汽油机燃料供给系的功用是根据发动机的要求,配制出一定数量和浓度的_____________供入气缸。混合气
11.        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的功用是把柴油和空气_____________供入气缸,在燃烧室内形成混合气并燃烧。分别
12.        润滑系通常由润滑油道、机油泵、_____________和一些阀门等组成。机油滤清器
13.        油机是将燃料的_____________转化为机械能的一种机器。化学能
14.        油机是通过在气缸内不断进行进气、压缩、工作和_____________四个过程来将热能转换为机械能。排气
15.        发电机的形式很多,但其工作原理都基于_____________和电磁力定律。电磁感应定律
16.        定子主要由定子铁心、三相定子绕组和_____________等组成。机座
17.        转子是由转轴、转子支架、轮环(即磁轭)、磁极和_____________等组成。励磁绕组
18.        柴油发电机组平时维护时要求不出现“四漏”,“四漏”指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漏水、漏电、漏油和漏气
19.        发电机组为了防止        ,不论在什么季节绝缘电阻值应为         。触电,>2兆欧
20.        同步发电机获得励磁电流的方法称           ,主要有       和       二种。励磁方式,自励,他励
二、        选择题
1.        内燃机工作的四个冲程中,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是(    )C
A、吸气冲程                  B、压缩冲程
C、作工冲程                 D、排气冲程
2.        采用压缩循环的内燃机是(    )。B
A、煤气机                  B、汽油机
C、柴油机                 D、发电机
3.        单缸四冲程内燃机飞轮转速为3000r/min,那么每秒燃气推动活塞做功的次数为(    )A
A、25                           B、50
C、75                          D、100
4.        单缸二冲程内燃机飞轮转速为3600r/min,那么每秒燃气推动活塞做功的次数为(    )B
A、30                           B、60
C、90                          D、120
5.        保证发动机在最适宜的温度状态下工作的系统是(    )。C
A、燃料供给系统                  B、润滑系统
C、冷却系统                     D、启动系统
6.        油机发电机组是由油机和发电机两部分组成,将燃料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变成机械能的设备是(   )。A
A、油机                        B、发电机
C、电动机                     D、电机
7.        油机发电机组是由油机和发电机两部分组成,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的设备是(   )。B
A、油机                        B、发电机
C、电动机                     D、电机
8.        内燃机按照完成一个工作循环所需的冲程数可分为(  )。C
A、一冲程和二冲程内燃机             B、一冲程和三冲程内燃机
C、二冲程和四冲程内燃机             D、三冲程和四冲程内燃机
9.        活塞在气缸内上下运动各一次,曲轴旋转一周(360°)来完成一次工作循环,这样的发动机叫做(  )。B
A、一冲程发动机                        B、二冲程发动机
C、三冲程发动机                       D、四冲程发动机
10.        活塞在气缸内上下运动各两次,曲轴旋转两周(720°)来完成一次工作循环,这样的发动机叫做(  )。D
A、一冲程发动机                        B、二冲程发动机
C、三冲程发动机                       D、四冲程发动机
11.        下列关于热机和环境保护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热机的大量使用会造成环境污染    B、所有的热机都是用汽油作燃料
C、汽车排出的尾气都是有毒气体      D、消声器可以完全消除热机产生的噪声
12.        油机排气冒黑烟的原因可能是(    )。C
A、低压油路有空气    B、油路堵塞
C、气门间隙过大      D、以上都不对
三、        判断题
6.        油机需要点火系统才能将燃料燃烧产生的热能转换为机械能。(  )×
7.        当活塞由上止点移到下止点时,所经过的容积称为气缸工作容积,又称活塞排量。(  )√
8.        发动机的排量就是发动机所有气缸工作容积之和。(  )√
9.        气缸总容积就是活塞在下止点时,活塞顶上面整个空间的容积,也就是说气缸总容积等于气缸工作容积。(  )×
10.        气缸总容积与燃烧室容积的比值称为压缩比。(  )√
11.        同步发电机就是它的旋转速度n和电网频率f及发电机本身的磁极对数ρ之间保持着严格的恒定关系。(  )√
12.        柴油机喷油泵的作用是将柴油喷入气缸。(  )×
13.        节温器能根据温度高低自动改变冷却水循环路线。(  )√
14.        活塞环磨损严重将导致排气冒黑烟。(  )√
15.        进气门间隔越大,进气量越多。(  )×
四、        简答题
1.        什么是油机发电机组?简述其在通信电源系统中的作用。
2.        简述柴油机和汽油机的组成?并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
3.        曲轴连杆机构起什么作用?它由哪几部分组成?
4.        简述柴油机燃料共给系统的组成及作用。
5.        简述二冲程油机与四冲程油机的优缺点。
6.        简述发电机的工作原理。
7.        油机发电机组维护有哪些方面的要求?
8.        判断柴油机故障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9.        简述柴油机故障的分析检查方法。
10.        柴油机在运行中,机油温度为何不能太低太高?
五、        计算题
1.        某油机发电机组,其额定转速为1500转/分,当转速从1450转/分突然增加到1495转/分时,问该机组的频率变化了多少?
答:n=60f/p
              1500=60×50/p
              p=2
              F变=f1-f2= np/60-np/60=1.5(Hz)
2.        某油机发电机组,其额定转速为3000转/分,当输出频率从49.5HZ突然增加到51HZ时,问该机组的转速变化了多少?
答:n=60f/p
                 3000=60×50/p
                 p=1(极对)
当f1=49.5HZ时,n1=f1*60/p=49.5*60/1=2970转/分
当f2=51HZ时,n2=f2*60/p=51*60/1=3060转/分
             [或n变=n2-n1=60×(51-49.5)/p=90(转/分)]

第7章 通信接地与防雷
一、        填空题
1.        接地系统由      、      、地线排、接地配线、设备机房地线排、机房汇流排、接地分支和      等构成。接地体 接地引线 设备接地端
2.        联合接地系统由大地、       、       、接地汇集线和    所组成。接地体 接地引入 接地线
3.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一般是由      、        、接地体与土壤的接触电阻以及接地体周围呈现电流区域内的       四部分组成。接地引线电阻 接地体本身电阻 散流电阻
4.        直流供电系统目前广泛应用______________供电方式。并联浮充
5.        影响接地电阻的因素主要考虑影响       和      的因素。接触电阻 散流电阻
6.        电器设备击穿(电介质击穿)可分为     、      、      三种。电击穿  热击穿  化学击穿
7.        按照接地系统的性质和用途可分为:           、          、       三种。交流接地系统 交流接地系统 直流接地系统 防雷接地
8.        自然界中的雷击主要分         和       两类。直击雷  感应雷
二、        选择题
1.        避雷针及其衍生的各种室外接闪器实际上是一种  (   )B
A、防雷系统                    B、引雷系统
C、消雷系统;                  D、避雷系统
2.        下列哪项不是人工降低接触电阻的方法(   )。C
A、层叠法                       B、换土法
C、金属接地法                   D、化学降阻剂法
3.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
A、误入带电导线落地点应该及时跑离导线落地点。
B、因此,为避免雷击损坏设备,要及时做好设备的良好接地。
C、严禁在雷雨天气下进行高压、交流电,及铁塔、桅杆作业。
D、不得随意接近故障导线断落接地点或在雷雨天靠近避雷针接地极埋设地点
4.        雷电过电压波是持续时间极短的(    )。C
A、方波                           B、正弦波
C、脉冲波                         D、谐波
三、        判断题
1.        土壤温度越高则,电阻越小。(  )×
2.        误入带电导线落地点应双脚着地超故障点反方向跑出危险区。(  )×
3.        分散接地不会带来接地弊端,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接地方式。(  )×
4.        平时在测量系统接地电阻时,应选择在干季测量。         (   )√
5.        为了施工方便,可将户外走线线路与建筑物避雷带、引下线相互捆绑。(  )×
四、        简答题
1.        什么是接地和接地装置?
2.        接地系统有哪几部分组成?各部分有什么功能?
3.        影响土壤电阻率的因素有哪些?
4.        如何能够避免跨步电压的危害?
5.        简述接地的种类和功能?
6.        交流接地系统和直流接地系统的功能是什么?
7.        联合接地系统有哪些优点?
8.        雷电的危害有哪些?
9.        通信电源系统有哪些防雷防护措施?

第8章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
一、        填空题
1.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是对分布的____________和空调系统及设备进行“三遥”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电源
2.        从应用的角度出发,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的功能可以分为____________功能、交互功能、管理功能、智能分析功能以及帮助功能等五个方面。监控
3.        监控功能中的“监”是指____________,“控”是指控制。监视、监测
4.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是一个集中并融合了计算机技术____________,技术,现代电子技术 和自动控制技术而构成的计算机集成系统。
5.        监控系统的监视功能可归纳为遥____________和遥____________。信,测
6.        监控系统的控制功能可归纳为遥____________和遥____________。控,调
7.        监控系统的管理功能有       管理功能,告警管理功能,配置管理功能,安全管理功能,自我管理功能和档案管理功能。数据
8.        监控系统管理功能中的数据包括______________和历史数据。实时数据
9.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由_____________部分,数据传输网络和中心管理系统三部分组成。前端采集控制
10.        工业计算机控制系统经历了从集中式控制系统向________________控制系统的发展过程。分布式_______________
11.        监控管理中心和监控站中监控主机为IBM-PC机,监控单元通常由______________构成。单片机
12.        在监控系统中,对被监控信号的处理一般要经过______________变送和转换三个过程。传感
13.        监控模块可以是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中安装的________________,也可以是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中要监控的智能设备。数据采集器
14.        传感器是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传感器通常由________________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敏感
15.        监控系统中常见的防盗入侵传感器有        传感器和微波传感器等。红外
16.        监控系统对设备的控制最终是通过______________来完成。执行器
17.        工业控制的执行器分为气动、        和电动三类。液动
18.        协议转换器又称接口转换器,它是完成协议转换功能的设备。因此协议转换器也就是__________,它能使处于通信网上采用不同高层协议的主机仍然互相合作,完成各种分布式应用。网关
19.        监控系统的三集中是集中监控、__________和集中维护。集中管理
20.        监控系统的告警信息按其重要性和紧急程度划分为一般告警、重要告警和_______告警。紧急
二、        选择题
1.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中的SS是指(   )B
A、监控中心                  B、监控站
C、监控单元                 D、监控模块
2.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中的管理软件是属于(   )。 C
A、系统软件                  B、工具软件
C、应用软件                 D、操作系统
3.        下列内容不属于动力环境集中监控系统的监控范围的是(   )。 C
A、市电输入电压                  B、机房空调故障告警
C、程控交换机故障告警           D、机房烟雾告警
4.        现代通信电源系统的控制、管理核心是(    )。A
A、集中监控系统                  B、监控软件
C、应用软件                     D、监控模块
5.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中的监控项目分为(   )D
A、遥测、遥控和遥调                  B、遥测、遥信和遥调
C、遥测、遥调和遥信                D、遥测、遥控和遥信
6.        在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中,远距离对模拟信号进行测量,如测量电压、电流和温度等属于(  )A
A、遥测                   B、遥信
C、遥调                  D、遥控
7.        在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中,远距离对模拟量信号值进行设定属于(   )C
A、遥测                   B、遥信
C、遥调                 D、遥控
8.        在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中,远距离对设备的开关操作,如开启油机、开关空调等属于(   )D
A、遥测                   B、遥信
C、遥调                 D、遥控
9.        原邮电部颁布的《通信电源和空调集中监控系统技术要求(暂行规定)》出台的时间是(  )。C
A、1876                   B、1946
C、1996                 D、2009
10.        监控系统以图像的方式对设备、环境进行直接监视,需要增设的硬件设备是(   )。B
A、DC                   B、DV
C、AV                 D、CATV
11.        监控系统与人之间以及监控系统之间相互对话的功能属于(  )。A
A、交互功能                       B、管理功能
C、智能分析功能                 D、帮助功能
12.        对监控系统的设置以及参数、界面等特性进行编辑修改,保证系统正常运行,优化系统性能,增强系统实用性的功能是。(   )B
A、监控功能                       B、配置管理功能
C、智能分析功能                 D、帮助功能
13.        电源监控系统被监控设备按用途可分为动力系统(   )。C
A、交流系统                       B、直流系统
C、环境系统                      D、配电系统
14.        控制系统把对全局的管理和协调工作集中在主控计算机上,把对设备的监测和控制、局部的管理、局部阶段性的数据处理等工作由前端计算机来实现的系统是(  )。B
A、集中控制系统                       B、分布控制系统
C、程控系统                      D、自动控制系统
15.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的二级结构由(   )A
A、监控中心与监控站组成           B、监控单元与监控模块组成
C、监控中心与监控模块组成       D、监控设备与监控模块组成
16.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中安装的数据采集器属于(   )C
A、监控中心           B、监控站
C、监控模块         D、控制设备
17.        被监控的一台设备或多台设备的组合,属于(   )。A
A、监控对象           B、监控项目
C、服务器           D、传输系统
18.        利用普通电话Modem在公用电话网上进行数据信号传送的电源集中监控系统组网方案是(  )A
A、PSTN的组网方案             B、DDN的组网方案
C、基于E1的组网方案        D、基于97网的组网方案
19.        欧洲的30路脉码调制PCM简称(   )B
A、T1                        B、E1
C、E2                      D、T2
20.        97网是电信企业内部的一个广域网,该网采用(   )B
A、 总线技术                       B、Ethernet技术
C、令牌技术                      D、广域网技术
三、        判断题
1.        电源集中监控以监控电源设备的状态为主,环境量的监控是可选项。(    )×
2.        传感器一定是将非电量转成电量的装置。(    )×
3.        转化元件的作用是将敏感元件输出转换为适于传输和测量的电信号。(  )√
4.        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检测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  )√
5.        实现集中监控后的设备维护,不需要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电源专家,降低了运维成本。(    )×
6.        时延指标直接反映了监控系统实时性的好坏程度。(    )√
7.        变送器是将非标准电量变成标准电量的装置。(    )√
8.        SM软件各种功能通常做成子程序的形式,由系统中断来调用。(    )√
9.        RS-422与RS-485的最主要区别是前者是全双工,后者为半双工。(    )√
10.        云台是用来承载摄像机进行水平、竖直两个方向转动的装置。(    )√
四、        简答题
1.        什么是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它有何意义?
2.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地监控内容是什么?
3.        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的功能有哪些?对每项功能加以简要说明。
4.        什么是“三遥”,并加以说明。
5.        什么是监控单元,简述其构成及其作用。
6.        监控系统常用的传感器有哪些?它与变送器有何区别?
7.        电磁式执行器有哪些,并进行简要介绍。
8.        画出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的基本结构示意图,简要说明每一部分的作用。
9.        在监控系统中,常用的通信接口有哪些?并进行简要介绍。

第9章 新型电源和新技术
一、        填空题
1.        对半导体材料,电子的能级重叠在一起形成    。其中能量低的能带称为    ,能量高的能带称为    , 和 之间的能量差称为    ,电子不可能占据   。能带  价带 导带 禁带 禁带
2.        电子在 和 之间的跃迁有        、        、         三种基本方式。自发辐射 为受激吸收 为受激辐射。
3.        太阳能电池发电系统由       、       、      、      等部分组成。太阳能电池方阵 控制器 蓄电池组 直流/交流逆变器
4.        通信电源发展趋势朝:          ;网络化管理;         ;           ;电池及电池组的小型化、环保化和智能化等五个方向发展。高效率节能 全数字化控制 低电流谐波处理技术
二、        选择题
1.        PN结二极管把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功能,是由半导体P-N结的(  )效应实现的。B
A 电光                               B 光电
C磁电                                D电磁
2.        电子不可占据(   )。C
A、价带                               B、导带
C、禁带                               D、能带
3.        下列对太阳能电池法错误的是(   )D
A、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是应用PN结面的光电效应。
B、阳能电池将太阳能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发电设备。
C、并非所有光子都能顺利地由太阳能电池将光能转换为电能,因为在不同的光谱中光子所携带的能量不一样。
D、太阳能电池是利用光电受激辐射原理将光能转换成电能的。
三、        判断题
1.        所有光子都能顺利地由太阳能电池将光能转换为电能,因为在不同的光谱中光子所携带的能量一样。(  )×
2.        太阳能电池是将电能转换为太阳能的一种装置。(  )×
3.        硅系列太阳能电池中,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最高,技术也最为成熟      (   )√
四、        简答题
1.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是应用PN结面的光电效应,那么PN结面是如何将光能转换成电能的哪?
2.太阳能电池发电系统有那几部分组成?
3.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有什么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