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通信:单片机与四个AT24C02通信原理

楼主(2017-06-12):
内容:IIC通信
步骤:1 将数据"0xaa"写入第一个AT24C02的指定地址;
      2 从第一个AT24C02中的指定地址"0x36"读出数据;
      3 将读出的数据写入第二个AT24C02的指定地址;
      4 将从第二个AT24C02的指定地址读出的数据送P1口显示验证;

      5 将数据"0x75"写入第三个AT24C02的指定地址;
      6 从第三个AT24C02中的指定地址读出数据;
      7 将读出的数据写入第四个AT24C02的指定地址;
      8 将从第四个AT24C02的指定地址读出的数据送P2口显示验证;

源程序

网友A:
楼主的主程序:

//对I2C总线上挂接多个AT24C02的读写操作
#include <reg51.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 "AT24C02.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x;
        SDA = 1;           // SDA=1,SCL=1,使主从设备处于空闲状态
        SCL = 1;
        WriteSet1(0x36,0xaa);   //将数据"0xaa"写入第一个AT24C02的指定地址"0x36"
        x=ReadSet1(0x36);       //从第一个AT24C02中的指定地址"0x36"读出数据
        WriteSet2(0x48,x);      //将读出的数据写入第二个AT24C02的指定地址"0x48"?
        P1=ReadSet2(0x48);      //将从第二个AT24C02的指定地址读出的数据送P1口显示验证

        WriteSet3(0x2f,0x75);   //将数据"0x75"写入第三个AT24C02的指定地址"0x2f"
        x=ReadSet3(0x2f);       //从第三个AT24C02中的指定地址"0x2f"读出数据
        WriteSet4(0x5a,x);      //将读出的数据写入第四个AT24C02的指定地址"0x5a"
        P2=ReadSet4(0x5a);      //将从第四个AT24C02的指定地址读出的数据送P1口显示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