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GPIO中断实验 八个LED轮流点亮100毫秒

楼主:
路虎LPC1768开发板 GPIO实验

这个例程是将路虎开发板上的八个LED轮流点亮100毫秒,
采用SYStick 定时器中断方式做延时  系统时钟设置在100MHZ
使用时,短路JP8跳线使能LED。

/**************************************************************************//**
* @file     main.c
* @brief    CMSIS Cortex-M3 GPIO example
*           a LED using CM3 SysTick
* @version  V1.30
* @date     24. Jan 2010
*
* @note
* Copyright (C) 2009 ARM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 @par
* ARM Limited (ARM) is supplying this software for use with Cortex-M
* processor based microcontrollers.  This file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 within development tools that are supporting such ARM based processors.
*
* @par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NO WARRANTIES,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 OR STATUTOR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MPLIED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PPLY TO THIS SOFTWARE.
* ARM SHALL NOT, IN ANY CIRCUMSTANCES, BE LIABLE FOR SPECIAL, INCIDENTAL, OR
* CONSEQUENTIAL DAMAGES, FOR ANY REASON WHATSOEVER.
*
******************************************************************************/

#include "LPC17xx.h"

volatile uint32_t msTicks;                            /* counts 1ms timeTicks */
/*----------------------------------------------------------------------------
  SysTick_Handler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msTicks++;                        /* increment counter necessary in Delay() */
}

/*------------------------------------------------------------------------------
  delays number of tick Systicks (happens every 1 ms)
*------------------------------------------------------------------------------*/
__INLINE static void Delay (uint32_t dlyTicks) {
  uint32_t curTicks;

  curTicks = msTicks;
  while ((msTicks - curTicks) < dlyTicks);
}

/*------------------------------------------------------------------------------
  configer LED pins
*------------------------------------------------------------------------------*/
__INLINE static void LED_Config(void) {

  LPC_GPIO2->FIODIR = 0x000000ff;               /* LEDs PORT2 are Output */
  LPC_GPIO0->FIODIR = 0x00200000;
  LPC_GPIO0->FIOPIN |=  0x00200000;
}

/*------------------------------------------------------------------------------
  Switch on LEDs
*------------------------------------------------------------------------------*/
__INLINE static void LED_On (uint32_t led) {

  LPC_GPIO2->FIOPIN |=  (led);                  /* Turn On  LED */
}

/*------------------------------------------------------------------------------
  Switch off LEDs
*------------------------------------------------------------------------------*/
__INLINE static void LED_Off (uint32_t led) {

  LPC_GPIO2->FIOPIN &= ~(led);                  /* Turn Off LED */
}

/*----------------------------------------------------------------------------
  MAIN function
*----------------------------------------------------------------------------*/
int main (void) {
  uint8_t  location;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 msec interrupts  */
    while (1);                                  /* Capture error */
  }

  LED_Config();

  while(1)
  {
          LED_On (0xff);
        Delay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