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LM7805电路可以算出电流吗?

楼主(2017-06-12):
LM7805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
要想计算电流必须要有检测元件,可以是(精密)电阻,这里有吗?

你知道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吗?

你想计算那一块的电流?

其实就这个电路哪一块的电流都无法计算。如果是指逆变部分,那是根据负荷大小变化的。

楼主的基础知识暂时储备不够,建议你还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B:
估计电工未学好。计算电流用欧姆定律,电压定了,负载定了,电流也就定了。你要计算哪一处的电流?顺便说一下,你那个电路不完整,就你上传的部分来讲,是有问题的。

网友B:
PWM控制PMOS给12V直流电池充电,当心充爆!

网友C:
电路中的电流取决于两个方面,电源的功率大小和负载大小(比如电阻阻值,阻值越小功率越大),当电源功率足够是,电路电流有负载决定,电源功率不足时,电流变化是恒功率变化(不考虑电源内阻)

网友D:
这个电路很明显(在继电器不闭合状态下):通过检测AR1上的电压,控制MOS的开关以达到“过充”出现;通过检测AR2上电压(实测反应电流),控制MOS的开关“深浅”(将MOS看做一个可调电阻),以达到限流(限至最大充电电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