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产生PWM控制直流电机LCD显示程序,仿真

楼主(2017-06-12):
压缩包中含有程序、仿真图、HEX文件。

51单片机pwm控制直流电机的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仿真

仿真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 P0
#define KEY P3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md);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char ch );
void LCD_write_str(uchar x,uchar y,char str[]);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clear();
void delay_us(uchar n);
void delay_ms(uchar m);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EN=P2^7;
sbit  pwm1=P1^0;
sbit  pwm2=P1^1;
sbit  pwm=P1^3;
void timer_init();
uchar a=50,b=0,c=0,flag=0,flag1=0;

void main()
{
        LCD_Init();
        timer_init();
        LCD_write_str(0,0,"motor:");
        while(1)
        {
                b=a/10+0x30;
                c=a%10+0x30;
                if(KEY==0xfe)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0,0,"motor:");
                        LCD_write_str(0,1,"ZKB:");
                        LCD_write_str(11,0,"ON");
                        LCD_write_char(8,1,b);
                        LCD_write_char(9,1,c);
                        TR0=1;
                }
                if(KEY==0xfd)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0,0,"motor:");
                        LCD_write_str(0,1,"ZKB:");
                        LCD_write_str(11,0,"OFF");
                        LCD_write_char(9,1,0);
                        TR0=0;
                        pwm1=0;
                        pwm2=0;
                }

                if(KEY==0xfb)
                {
                        delay_ms(200);
                        if(KEY!=0xfb)
                        {
                                flag1=0;
                                a+=10;
                        }
                }
                if(KEY==0xf7)
                {
                        delay_ms(200);
                        if(KEY!=0xf7)
                        {
                                flag1=1;
                                a-=10;
                        }
                }
                if(KEY==0xef)//正转
                {
                        pwm=0;
                        delay_ms(200);
                        if(KEY!=0xef)
                        {
                                LCD_write_str(11,0,"  T");
                                pwm=pwm1;
                                TR0=1;
                                pwm1=0;
                                pwm2=1;

                        }
                }
        if(KEY==0xdf)//反转
                {
                        pwm=0;
                        delay_ms(200);
                        if(KEY!=0xef)
                        {
                                LCD_write_str(11,0,"  F");
                                TR0=1;
                                pwm=pwm2;
                                pwm1=1;
                                pwm2=0;

                        }
                }

                if(flag1==1)
                {

                        LCD_write_str(0,0,"motor:");
                        LCD_write_str(0,1,"ZKB:");
                        LCD_write_char(8,1,b);
                        LCD_write_char(9,1,c);
                        if(a<=1)a=99;
                }
                if(flag1==0)
                {
                        LCD_write_str(0,0,"motor:");
                        LCD_write_str(0,1,"ZKB:");
                        LCD_write_char(8,1,b);
                        LCD_write_char(9,1,c);
                        if(a>=99)a=0;
                }
        }

}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TH0=(65535-a*100)/256;
    TL0=(65535-a*100)%256;
        EA=1;
    ET0=1;
        pwm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flag)
        {
                TH0=(65535-a*100)/256;
                TL0=(65535-a*100)%256;
                pwm1=1;
                flag=0;
        }
        else
        {
                TH0=((65535-(100-a)*100))/256;
                TL0=((65535-(100-a)*100))%256;
                pwm1=0;
                flag=1;
        }
}
/******************************/
void delay_us(uchar n)
{
        for(n=200;n>0;n--);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 < 120 ; i++) ;
     }
}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md)//写指令到LCD1602
{
        RS=0;
        delay_us(1);
        RW=0;
        delay_us(1);

        EN=1;
        lcd=cmd;
        delay_us(300);
        EN=0;
}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到LCD1602
{
        RS=1;
        delay_us(1);
        RW=0;
        delay_us(1);
        EN=1;
        lcd=dat;
        delay_us(300);
        EN=0;

}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char ch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if(y==0)
                LCD_Writecmd(0x80+x);
        else
                LCD_Writecmd(0xc0+x);
        LCD_Writedata(ch);

}

void LCD_write_str(uchar x,uchar y,char str[])//使LCD1602显示一个字符串
{
        uchar i=0;
        if(y==0)
                LCD_Writecmd(0x80+x);
        else
                LCD_Writecmd(0xc0+x);
        while(str[i]!='\0')
        {
                LCD_Writedata(str[i]);
                ++i;
        }

}

void LCD_clear(void)//清屏函数
{
        LCD_Writecmd(0x01);
        delay_ms(5);
……………………

网友A(2017-08-04):
仿真无法运行 有错误

网友B(2018-05-03):
不显示速度,只有ZKB(占空比)

网友C(2018-07-28):
文档比较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