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钟程序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楼主(2017-06-12):
/**************************************************
程序名称:数字时钟程序
全局变量:tt,shi,fen,miao等
参数说明:无
返回说明:无
版    本:1.0
功能说明:通过数码实现时钟的显示,通过键盘实现时间的调整其中k1是开始调整,k2是增加,k3是减小,
k5是实现定时屏幕的切换,k4是定时设置的开始。带闹铃功能。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3;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k5=P3^4;
sbit rd=P3^7;
uchar tt,shi_s,shi_g,shi1_s,shi1_g,fen1_s,fen1_g,miao1_s,miao1_g,fen_s,fen_g,miao_s,miao_g,k1num,k4num,flag;
char shi,fen,miao=20,shi1,fen1,miao1;
/*********************************
函数名称:延时程序设计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z传递给内部,是实现75*z条空指令延迟
返回说明:无
版    本:1.0
功能说明:约Z*75us延时程序设计
*********************************/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
        uint y;
        for(x=z;x>0;x--)
        for(y=75;y>0;y--);
}

/********八段数码管编码**********/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
函数名称:初始化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无
返回说明:无
版    本:1.0
功能说明:定时器装初值,开总中断,定时中断,并写定时中断函数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20)
    {
        t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
函数名称:6个数码管显示函数
全局变量:shi fen miao 的个十位分离
参数说明:将个十位的分离分别传递到各个数码管中并显示
返回说明:无
版    本:1.0
功能说明:实现时钟的数码管显示,动态扫描。
*********************************/
void display(uchar shi_s,uchar shi_g,uchar fen_s,uchar fen_g,uchar miao_s,uchar miao_g)
{

    P0=0xfe;
    wela=1;
    wela=0;
    dula=1;
    P0=table[shi_s];
    dula=0;
    delay(2);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shi_g]+0x80;
    dula=0;
    delay(2);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table[fen_s];
    dula=0;
    delay(2);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table[fen_g]+0x80;
    dula=0;
    delay(2);
    wela=1;
    P0=0xef;
    wela=0;
    dula=1;
    P0=table[miao_s];
    dula=0;
    delay(2);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table[miao_g];
    dula=0;
    delay(2);
}
/*********************************
函数名称:键盘控制时钟调节函数
全局变量:已说明
参数说明:已声明了
返回说明:无
版    本:1.0
功能说明:通过键盘的选择,和数码管进行结合并显示所调节的时间及定时的时间
*********************************/
void keyscan()
{
    rd=0;
    if(k5==0)
    {
        delay(5);
        if(k5==0)
        {
            flag++;
            while(!k5);
            while(k5&&flag%2==1)
            {
                    shi1_s=shi1/10;
                    shi1_g=shi1%10;
                    fen1_s=fen1/10;
                    fen1_g=fen1%10;
                    miao1_s=miao1/10;
                    miao1_g=miao1%10;
            display(shi1_s,shi1_g,fen1_s,fen1_g,miao1_s,miao1_g);
            if(k4==0)
            {
                delay(5);
                if(k4==0)
                {
                    k4num++;
                    while(!k4);
                    if(k4num==4)
                    k4num=0;
                    display(shi1_s,shi1_g,fen1_s,fen1_g,miao1_s,miao1_g);
                }
            }
            if(k4num!=0)
            {
                if(k2==0)
                {
                    delay(5);
                    if(k2==0)
                    {
                        while(!k2);
                        if(k4num==1)
                        {
                            miao1++;
                            if(miao1==60)
                            miao1=0;
                            display(shi1_s,shi1_g,fen1_s,fen1_g,miao1_s,miao1_g);

                        }
                        if(k4num==2)
                        {
                            fen1++;
                            if(fen1==60)
                            fen1=0;
                            display(shi1_s,shi1_g,fen1_s,fen1_g,miao1_s,miao1_g);

                        }
                        if(k4num==3)
                        {
                            shi1++;
                            if(shi1==60)
                            shi1=0;
                            display(shi1_s,shi1_g,fen1_s,fen1_g,miao1_s,miao1_g);

                        }
                    }
                }
               if(k3==0)
                {
                    delay(5);
                    if(k3==0)
                    {
                        while(!k3);
                        if(k4num==1)
                        {
                            miao1--;
                            if(miao1==-1)
                            miao1=59;
                            display(shi1_s,shi1_g,fen1_s,fen1_g,miao1_s,miao1_g);

                        }
                        if(k4num==2)
                        {
                            fen1--;
                            if(fen1==-1)
                            fen1=59;
                            display(shi1_s,shi1_g,fen1_s,fen1_g,miao1_s,miao1_g);

                        }
                        if(k4num==3)
                        {
                            shi1--;
                            if(shi1==-1)
                            shi1=23;
                            display(shi1_s,shi1_g,fen1_s,fen1_g,miao1_s,miao1_g);
                        }
                        }
                    }
            }
            }
        }
    }
        if(k1==0)
        {
                delay(5);
                if(k1==0)
                {        k1num++;
                        while(!k1);
                        if(k1num==1)
                        {
                                TR0=0;
                display(shi_s,shi_g,fen_s,fen_g,miao_s,miao_g);
                        }
                }

                        if(k1num==4)
                        {
                                k1num=0;
                display(shi_s,shi_g,fen_s,fen_g,miao_s,miao_g);
                                TR0=1;
                        }

        }
                if(k1num!=0)
                {
                        if(k2==0)
                        {
                                delay(5);
                                if(k2==0)
                                {
                                        while(!k2);
                                        if(k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display(shi_s,shi_g,fen_s,fen_g,miao_s,miao_g);

                                        }
                                        if(k1num==2)
                                        {
                                                fen++;
                                                if(fen==60)
                                                        fen=0;
                        display(shi_s,shi_g,fen_s,fen_g,miao_s,miao_g);
                                        }
                                        if(k1num==3)
                                        {
                                                shi++;
                                                if(shi==24)
                                                        shi=0;
                        display(shi_s,shi_g,fen_s,fen_g,miao_s,miao_g);
                                        }
                                }
                        }

                        if(k3==0)
                        {
                                delay(5);
                                if(k3==0)
                                {
                                        while(!k3);
                                        if(k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display(shi_s,shi_g,fen_s,fen_g,miao_s,miao_g);
                                        }
                                        if(k1num==2)
                                        {
                                                fen--;
                                                if(fen==-1)
                                                        fen=59;

                        display(shi_s,shi_g,fen_s,fen_g,miao_s,miao_g);
                                        }
                                        if(k1num==3)
                                        {
                                                shi--;
                                                if(shi==-1)
                                                        shi=23;

                        display(shi_s,shi_g,fen_s,fen_g,miao_s,miao_g);
                                        }
                                }
                        }
                }
}
/*********************************
函数名称:数字时钟程序主程序
全局变量:在程序开头已声明了
参数说明:已说明了
返回说明:无
版    本:1.0
功能说明:程序的入口,且停留在函数内部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hi_s=shi/10;
    shi_g=shi%10;
    fen_s=fen/10;
    fen_g=fen%10;
    miao_s=miao/10;
    miao_g=miao%10;
    display(shi_s,shi_g,fen_s,fen_g,miao_s,miao_g);
    keyscan();
    if(shi1==shi&&fen1==fen&&miao1==miao)
    {
    beep=0;
    }
    }
}

网友A(2019-02-22):
楼主你好,你的程序很棒,不过学习中有个问题想请教你,beep  dula  wela三个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