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看看这个仿真电路有问题没

楼主(2017-06-12):
附件在下面

网友A:
有点问题

网友B:
电压过零比较器,输出音频脉冲信号,驱动扬声器发声。

网友C:
感觉7脚应该单独接电源,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7脚应该单独接电源,你可以试一下。

你看错了吧!不是已经接电源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了吧!不是已经接电源了吗?

我说的是单独接一个电源,和电阻、电容分开

网友D:
没看出来

网友E:
好像没问题啊

网友F:
应该接个功放驱动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