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RS04超声波传感器利用(344*T)/2得出的数单位是什么?_?

楼主(2017-06-12):
HC-RS04超声波传感器利用(344*T)/2得出的数单位是什么?_?

网友A:
这个是中学物理就学习过了的啊!
HC-RS04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测量得到的T,是超声波从发出到反射接收到波的时间,那么,测量的距离,就是超声波一去一回所用的时间,距离也就是一去一回的总长度。根据中学物理知识:路程=速度*时间,知道:
超声波声音速度344m/s*时间T(秒为单位),就是距离(米为位),除以2,就是单程的距离,这里的单位都是国际单位,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米!!!

网友B:
因为声速单位米/秒,所以344米/秒xT秒/2得到单位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