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考试,51单片机Proteus秒表设计 求大神

楼主:
小测验、Proteus秒表设计
一、任务:
Proteus下绘制电路,使用三个数码管做秒表显示,秒表计时范围00.0秒到99.9秒。设置定时器/计数器T0为定时器方式1,中断使能,中断中重新初始化计数初值,反复定时。在数码管上,显示秒表计时时间,设置一个启动按键,按一下将秒表清零,同时,启动定时器计数;设置一个停止按键,按一下停止定时器计数。
设计电路,编写程序,完成以上功能。
二、实验报告书写要求:
题目,任务,电路设计图,软件设计程序

网友A(2017-06-13):
实例93  99.9秒秒表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我们最近也在做这个课设.目前还没做出来

网友C:
可以啊,兄弟

网友D(2019-06-12):
引用 网友A:
实例93  99.9秒秒表

大佬,书好难找,能不能把代码发出来